怎么只让单片机蜂鸣器响三声就停下?

楼主(2018-12-01):
怎么只让蜂鸣器响三声就停下,

我的这个不行,改delay只是改变音调

我的这个不行,改delay只是改变音调

楼主:
是无源的

网友A:
用for循环

网友B:
for循环3次跳出

楼主:
图片的就是for循环呀,没用,请问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C:
在for循环里面加个while(1)
while(1)
{
      for(a=0;a<3;a++)
     {

     }

     while(1)

}

网友D:
将a定义为全程变量

网友E:
用这个程序就可以,虽然程序很幼稚,但你要求的功能达到了,嘿嘿嘿。
#include <reg51.h>

sbit FMQ=P1^5;

void Delay25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 = 10;
        while (--i);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 (j=0;j<5000;j++)
                {
                        FMQ=1;
                        for (i=0;i<5;i++)
                        {
                                Delay25us();
                        }
                        FMQ=0;
                        for (i=0;i<5;i++)
                        {
                                Delay25us();
                        }
                }
                for (j=0;j<5000;j++)
                {
                        FMQ=0;
                        for (i=0;i<5;i++)
                        {
                                Delay25us();
                        }
                        FMQ=0;
                        for (i=0;i<5;i++)
                        {
                                Delay25us();
                        }
                }
                for (j=0;j<5000;j++)
                {
                        FMQ=1;
                        for (i=0;i<5;i++)
                        {
                                Delay25us();
                        }
                        FMQ=0;
                        for (i=0;i<5;i++)
                        {
                                Delay25us();
                        }
                }
                for (j=0;j<5000;j++)
                {
                        FMQ=0;
                        for (i=0;i<5;i++)
                        {
                                Delay25us();
                        }
                        FMQ=0;
                        for (i=0;i<5;i++)
                        {
                                Delay25us();
                        }
                }

                for (j=0;j<5000;j++)
                {
                        FMQ=1;
                        for (i=0;i<5;i++)
                        {
                                Delay25us();
                        }
                        FMQ=0;
                        for (i=0;i<5;i++)
                        {
                                Delay25us();
                        }
                }
                for (j=0;j<5000;j++)
                {
                        FMQ=0;
                        for (i=0;i<5;i++)
                        {
                                Delay25us();
                        }
                        FMQ=0;
                        for (i=0;i<5;i++)
                        {
                                Delay25us();
                        }
                }

        while (1);
}

网友F:
这个方法很多,给一个脉冲响一次,时间长度看脉冲长度,给三次就是响三下

网友G:
用for循环加个变量来计数

网友H:
while(1)死循环不要了
delay(5)太短了,500试试不明显再加倍

网友H:
无源的  做个符合频率的定时器,在中断处理中 if(stop==0) beep =!beep;
main函数中
stop =1;
for(i=0;i<3;i++)
{
    stop = 0;
     delay(500);
     stop = 1;
    delay(500);
}

网友I:
循环结构就行

网友J:
给你一个利用定时器作驱动信号的无源蜂鸣器示例,详细注释。按一次键,响3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 = P1^4;
sbit beep = P1^5;

uchar num=0;        //响铃计数变量
uint count=0;        //中断计数变量

void Timer0Init()        //250微秒@12.000MHz
{
        TMOD |= 0x02;        //自动重载模式
        TL0 = 0x0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6;                //设置定时重载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T0中断
}

void delay(uint z)//延时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
{
        if(!key1)
        {
                delay(10);
                if(!key1)
                        num=3;//响铃3次
                while(!key1);
        }
}

void main()
{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keyscan();//按键扫描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0中断
{
        if(num>0)
        {
                count++;
                if(count<=1000)
                        beep=~beep;        //蜂鸣器端口取反
                if(count>1000)        //0.25秒时间到
                        beep=1;
                if(count>=2000)//0.5秒时间到
                {
                        count=0;                //计数清0
                        num--;
                }
        }
}

楼主:
引用 网友H:
while(1)死循环不要了
delay(5)太短了,500试试不明显再加倍

改变里面的延时长度只是改变蜂鸣的声音,还是一直响,不断的那种

网友H:
引用 楼主:
改变里面的延时长度只是改变蜂鸣的声音,还是一直响,不断的那种

思路参考我在14楼说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