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动态数码管看不懂编程原理

楼主(2018-12-01):
51单片机看不懂动态编程,怎么搞,必须要弄懂吗,会不会影响后期的学习,只知道编程后的执行后的变化,不知道编程的原理 视频也看不懂涉及的有点多了。

网友A:
感觉原理挺简单的呀,就是讲数码管分为段和位。在动态显示的一瞬间,实际上数码管只有一个位是导通的,并且只对数码管输送这一位所需的段码。到了下一时刻 ,将上一位的导通变为截止,下一位进行导通,并且输入所需的段码。以此类推,对数码管的每一位进行动态刷新显示。这实际上是利用了人眼的暂留现象。如果实在弄不明白,我感觉应该不影响后面的学习

网友B:
可以学好C语言,动态编码只是在人眼能识别的范围内去控制

网友C:
会,不知道原理是不行的,建议你买一些系统性的书

网友D:
先看原理图,原理图弄明白之后看网上的代码范例,然后自己编程,这样就好啦

网友D:
先弄明白数码管显示的原理图,然后再学习一下网上的代码范例,最后再自己编程,这样就能明白啦

网友E:
其实动态显示就是快速转变的静态显示,利用了人眼的视觉暂留现象,每次显示一个数码管,时间间隔小到一定程度,看着就感觉是一起显示的了,试一试

网友F:
差不多就是每一瞬间显示一个数字,像静态数码管,然后下一个瞬间就会变成下一个数字并且显示在下一个数码管,因为人眼的视觉残留,看起来就像是一起显示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