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配置为STA模式,无法从手机接收数据到51单片机

楼主(2018-12-01):
大神们,小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用8266接到51单片机上,想让手机和8266同时连接到一个网络,配置为透传模式,用手机控制单片机,但现在怎么也不行,只能用串口助手往单片机发数据,手机发只能到电脑串口助手上,无法控制单片机。谁能指教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和8266的匹配了吗?还要注意交叉数据线 ,单片机Tx--8266的RX ,单片机RX--8266的T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串口波特率和8266的匹配了吗?还要注意交叉数据线 ,单片机Tx--8266的RX ,单片机RX--8266的TX

波特率改了,连接也没错,就是单片机对8266的AT发送出现问题,在电脑串口助手上发AT指令可以,但是写在程序里就不行了,很奇怪

楼主:
/*这是我的单片机程序,我现在让他为AP模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receiveData;//接收数据的变量
u16 a;
bit flag=1;
float S=0;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0110
        TMOD=0X21;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TH1=0XF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
        TL1=0XFD;
  TH0=0;
  TL0=0;
  TR0=0;
  ET0=1;
  TI=1;//printf往手机发数据,不能少
        TR1=1;                                        //打开计数器
  ES=0;
        EA=1;                                //打开总中断
        TI=1;
        for (a=0; a<50000; a++);//延时几秒,让模块有时间启动
        printf ("AT+CWMODE=2\n");
        do{
                if(RI){
                        receiveData=SBUF;//接收缓存器
                        RI=0;
                if(receiveData=='K')
                flag=0;
                                }
                }while(flag);
        flag=1;
        for (a=0; a<30000; a++);
        printf ("AT+RST\n");
                do{
                if(RI){
                        receiveData=SBUF;//接收缓存器
                        RI=0;
                        if(receiveData=='y')
                                flag=0;
                }
                }while(flag);
                flag=1;
        for (a=0; a<50000; a++);
        printf ("AT+CIPMUX=1\n"); //
                do{
                if(RI){
                        receiveData=SBUF;//接收缓存器
                        RI=0;
                if(receiveData=='K')
                flag=0;
                                }
                }while(flag);
        flag=1;
                for (a=0; a<30000; a++);
        printf ("AT+CIPSERVER=1,8080\n"); //
do{
                if(RI){
                        receiveData=SBUF;//接收缓存器
                        RI=0;
                if(receiveData=='K')
                flag=0;
                                }
                }while(flag);
        flag=1;
        for (a=0; a<30000; a++);
        //RI=0;
        ES=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receiveData=='1')
        P2=0x00;
if(receiveData=='2')
        P2=0xff;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receiveData=SBUF;//接收缓存器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

网友B(2019-04-19):
你好,只要线没接错,单片机直接读串口就可以了啊,我用手机发送至单片机可以,但是单片机无法发送至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