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HC06的连接方式? 求帮助

楼主(2018-12-01):
用89C52单片机和HC06蓝牙模块连接,用手机控制。

网友A:
要根据HC06蓝牙模块说明书来接,一般有电源+,电源-,串口RX,串口TX。

网友B:
蓝牙vcc接vcc, gnd接gnd。tx接单片机的rx, rx接tx。它们通信要波特率一样。可以通过at指令修改蓝牙的波特率。

网友C:
串口通信一样的

网友D:
同上的接法,手机上下一个蓝牙助手就可以,然后就是跑程序喽

网友E:
蓝牙vcc接vcc, gnd接gnd。tx接单片机的rx, rx接tx。

网友F:
hc06上面的rxd连单片机的txd,txd连单片机的rxd,vcc和gnd正常连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