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关于单片机C语言编程问题,把长度为10H的字符串从内部RAM的输入缓冲区inbuf....

楼主(2018-12-01):
把长度为10H的字符串从内部RAM的输入缓冲区inbuf向位于外部RAM的输出缓冲区outbuf传送,一直进行到遇见回车符CR或整个字符串传送完毕。
这里面用C51语言怎么表示长度10H,inbuf等等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请大佬给参考程序,让我明白这类问题该怎么编。

网友A:
给你一个程序片断参考吧。
我的程序功能是从串口接收字符串,并判断后,再发送相就的字符串。
先申明一个字符串unsigned char code PuZh1[] = "我的51单片机串口实验----发送字符串\r\n";
发送前先测长度j=sizeof(PuZh1);
最后发送这个字符串
void Out_Data (unsigned char Data[])//发送字符串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i;//字符串长度计数变量
        for (i=0;i<j;i++)//
        {
                SBUF = Data[i];//将数据传给缓存
                while (!TI);//等待数据传送完毕
                TI = 0; //清发送完毕中断标志
        }
        k=0;
}
看到没?变量j就是要发送的字符串长度,用了一个不是函数是关键字的语句sizeof,这个用法也是在网上学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程序片断参考吧。
我的程序功能是从串口接收字符串,并判断后,再发送相就的字符串。
先申明一个 ...

真大佬,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