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电压采集代码与原理讲解

楼主(2018-12-02):
秉火的STM32 ADC电压采集的资料:

电压输入范围
输入电压:VREF- ≤ VIN ≤ VREF+
决定输入电压的引脚:VREF-、 VREF+ 、 VDDA 、 VSSA
VSSA 和 VREF-接地,把 VREF+和 VDDA 接 3V3,
得到ADC 的输入电压范围为: 0~3.3V。

超出0~3.3V的电压怎么测?

ADC可以测量:-10V~10V

根据基尔霍夫定律(KCL),节点流入的电流等于流出的电流
(Vint – Vout)/R2 + (3V3-Vout)/R1 = Vout / R3
Vout = (Vint + 10) /6

R1 / R2 / R3 的值怎么确定?

每个ADC具有18个通道,其中外部通道16个

每个ADC具有18个通道,其中外部通道16个

外部的 16 个通道在转换的时候又分为规则通道和注入通道,其中规则通道最多有 16路,注入通道最多有 4 路。那这两个通道有什么区别?在什么时候使用?

规则通道:顾名思意,规则通道就是很规矩的意思,我们平时一般使用的就是这个通道。
注入通道:注入,可以理解为插入,插队的意思,是一种不安分的通道。它是一种在规则通道转换的时候强行插入要转换的一种。这点跟中断程序很像,都是不安分的主。所以,注入通道只有在规则通道存在时才会出现。

1、软件触发:ADC_CR2 :ADON/SWST ART/JSWSTART
2、外部事件触发:内部定时器/外部IO
选择:ADC_CR2 :EXTSEL[2:0]和 JEXTSEL[2:0]
激活:ADC_CR2 :EXTEN 和 JEXTEN

ADC_CLK:ADC模拟电路时钟,最大值为14M,由PCLK2提供,还可分频,2/4/6/8,RCC_CFGR 的 ADCPRE[1:0]设置。PCLK2=72M。
转换时间:Tconv = 采样时间 + 12.5 个周期
数字时钟:RCC_APB2ENR,用于访问寄存器

采样时间:ADC 需要若干个 ADC_CLK 周期完成对输入的模拟量迚行采样,采样的周期数可通过ADC 采样时间寄存器
ADC_SMPR1 和 ADC_SMPR2 中的 SMPx[2:0]位设置,
ADC_SMPR2控制的是通道 0~9, ADC_SMPR1 控制的是通道 10~17。每个通道可以分别用不同的时间采样。其中采样周期最小是 1.5 个,即如果我们要达到最快的采样,那么应该设置采样周期为 31.5个周期,这里说的周期就是 1/ADC_CLK。

最短的转换时间:Tconv = 采样时间 + 12.5 个周期

PCLK2 = 72M,ADC_CLK = 72/6 = 12M
Tconv = 1.5+12.4 = 14周期 = 14/12us=1.17us

一切准备就绪后, ADC 转换后的数据根据转换组的不同,规则组的数据放在ADC_DR 寄存器,注入组的数据放在 JDRx。

1-16位有效,用于存放独立模式转换完成数据
2- ADC_CR2 :ALIGN
3-只有一个,多通道采集的是最好使用DMA

1-16位有效,用于存放注入通道转换完成数据
2- ADC_CR2 :ALIGN
3-有4个这样的寄存器

1-电压输入范围为:0~3.3V
2-分辨率为12位
3-最小精度为:3.3/2^12
4-设数字量为X,则有模拟量 Y = (3.3 / 2^12)*X
怎么根据数据量算出模拟量

/**
  ******************************************************************************
  * @file    main.c
  * @author  fire
  * @version V1.0
  * @date    2013-xx-xx
  * @brief   串口中断接收测试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bsp_adc.h"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NOFCHANEL];

// 局部变量,用于保存转换计算后的电压值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NOFCHANEL];

// 软件延时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初始化USART 配置模式为 115200 8-N-1,中断接收*/
  USART_Config();
        printf("欢迎使用秉火STM32开发板\n\n\n\n");

        ADCx_Init();

        while (1)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0]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0]/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1]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1]/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2]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2]/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3]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3]/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4]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4]/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5]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5]/4096*3.3;

                        printf("\r\n CH0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0]);
                        printf("\r\n CH1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1]);
                        printf("\r\n CH2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2]);
                        printf("\r\n CH3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3]);
                        printf("\r\n CH4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4]);
                        printf("\r\n CH5 value = %f V \r\n",ADC_ConvertedValueLocal[5]);

                        printf("\r\n\r\n");
                        Delay(0xffffee);
        }
}

/*********************************************END OF FILE**********************/

#include "bsp_adc.h"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NOFCHANEL]={0,0,0,0,0,0};

static void ADCx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打开 ADC IO端口时钟
        ADC_GPIO_APBxClock_FUN ( ADC_GPIO_CLK, ENABLE );

        // 配置 ADC IO 引脚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PIN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PIN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PIN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PIN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PIN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PIN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初始化 ADC IO
        GPIO_Init(ADC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ANSI C标准,C89 标准
// C99
// C11 2011

static void ADCx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ADC_DMA_CLK, ENABLE);

        DMA_DeInit(ADC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 uint32_t ) ( & ( ADC_x->DR )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OFCHANEL;    // 改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改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ADC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ADC_DMA_CHANNEL , ENABLE);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ADC_APBxClock_FUN ( ADC_CLK, ENABLE );
        ADC_InitStruct.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改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ADC_NbrOfChannel = NOFCHANEL;
        ADC_Init(ADC_x, &ADC_InitStruct);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CHANNEL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CHANNEL2,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CHANNEL3,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CHANNEL4,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CHANNEL5, 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CHANNEL6, 6,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使能ADC DMA 请求
        ADC_DMACmd(ADC_x, ENABLE);

        ADC_Cmd(ADC_x, ENABLE);
  // ADC开始校准
        ADC_StartCalibration(ADC_x);
        // 等待校准完成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_x));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_x, ENABLE);
}

void ADCx_Init(void)
{
        ADCx_GPIO_Config();
        ADCx_Mode_Config();
}

网友A(2019-08-02):
打包视频教程

网友B:
请教下楼主,我需要测0~60V电压。现在分压电阻只能用 (5.1k+5.1k)/470 ,不能用20K以上的电阻,否则测量15V以上就会出现明显不等比例的现象

网友C:
太详细了

网友D(2020-04-02):
简直变态的详细,太详细了,感谢分享!

网友E(2021-03-19):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为何报错

网友F:
感谢楼主  正在做相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