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LC串联谐振变换器的设计资料 全桥DC/DC

楼主:
详细说明了LLC变换器的设计过程,公式正确,值得收藏。

传统的移相全桥 PWM ZVS DC/DC 变换器存在一些缺点,LLC 串联谐振全桥 DC/DC变换器能够很好地克服这些缺点。该变换器具有PWM类变换器都不具备的效率特性,特别适合输入电压较高的场合(如DC/DC变换器输入前端为三相PFC电路的情况)和有掉电维持时间限制的高性能开关电源。 但LLC串联谐振全桥DC/DC变换器实际上是一种多谐振变换器MRC,存在两个不同的谐振过程,工作情况较为复杂。同时变换器电压增益与开关频率,负载之间的关系不能直观得到,各个谐振参数相互关联,这些都给该变换器的分析设计带来了较大困难。另外,由于谐振电压,电流含比较大的谐波成分,因此变换器的小信号建模方法既不同于传统PWM变换器的状态空间平均法,也不同于普通串联谐振变换器SRC或并联谐振变换器PRC只考虑基波成分的建模方法,有必要对该变换器的小信号建模做详细研究,为控制系统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以下是全文研究工作的总结:
一.从分析比较传统移相全桥 PWM ZVS DC/DC 变换器和 LLC 串联谐振全桥 DC/DC变换器特点的角度,详细研究了LLC串联谐振全桥DC/DC变换器的工作原理,利用基频分量近似法建立了变换器的数学模型,确定了主开关管实现ZVS的条件,推导了边界负载条件和边界频率,确定了变换器的稳态工作区域,推导了输入,输出电压和开关频率以及负载的关系。仿真结果证明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二.利用扩展描述函数的方法对 LLC 串联谐振全桥 DC/DC 变换器进行了小信号建模,在小信号模型的基础上对变换器的稳定性进行了理论分析,根据变换器动态性能的要求设计了控制器,仿真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
三.讨论了一台500w实验样机的主电路和控制电路设计问题,给出了设计步骤,可以给实际装置的设计提供参考。设计过程中采用了集成磁设计方法。         实验结果表明,LLC 串联谐振全桥 DC/DC 变换器与传统移相全桥 PWM ZVS DC/DC变换器相比,主要优点有三点:主开关管可以在宽负载范围内实现ZVS;副边整流二极管实现ZCS, 没有反向恢复问题; 工作在区域2的LLC串联谐振全桥DC/DC变换器,当输入电压较高时,效率较高。因此该变换器具有较大应用价值。本电路的缺点主要是, 谐振过程较复杂, 变换器的工作状态与负载紧密相关, 增加了设计和控制的难度。

5.1.2  副边整流二极管 ZCS情况
图 5.4 和 5.5 分别显示了变换器工作于区域 1 和区域 2 时,副边整流二极管的电流和反向电压波形。图 5.4 中,fs为 250kHz;图 5.5 中,fs为 87kHz。对比图 5.4和图5.5可以发现:当变换器工作于区域1时,副边整流二极管存在共同导通换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二极管反向电压出现较大的振荡,二极管的电压应力远大于2倍的输出电压(2×50=100V),峰值可达200多伏,这种现象是由于二极管存在反向恢复问题所致。当变换器工作于区域2时,副边整流二极管自然换流,不存在共同导通的过程,因此二极管反向电压基本没有振荡,二极管的电压应力大约为2倍的输出电压。

5.2 实验结论
通过以上实验波形和实验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与移相全桥 PWM ZVS DC/DC 变换器相比,LLC 串联谐振全桥 DC/DC 变换器实现ZVS的负载范围更宽,通过合理设计谐振元件参数,可以使变换器在空载条件下,也实现ZVS。
2).工作在区域2的LLC串联谐振全桥DC/DC变换器副边整流二极管能够实现自然换流,没有因反向恢复问题引起的二次寄生振荡。因此整流电路损耗大大减小,整流二极管的电压应力也可设计为输出电压的两倍。
3).工作在区域2的LLC串联谐振全桥DC/DC变换器,当输入电压较高时,效率较高。当输入电压继续升高,变换器进入区域1工作,效率有所下降。这样的效率特性是包括移相全桥PWM ZVS DC/DC变换器在内的PWM类变换器所不具备的。

LLC串联谐振全桥DCDC变换器的研究

网友A(2020-03-18):
感谢分享,不错的资料

网友B(2023-04-17):
目前在学习LLC的 没有基础找资料学习中

网友C(2024-07-18):
谢谢分享,学习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