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PS2手柄智能车程序

楼主(2018-12-02):
#include <pstwo.h>

u16 Handkey;
u8 Comd[2]={0x01,0x42};        //开始命令。请求数据
u8 Data[9]={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数据存储数组
u16 MASK[]={
    PSB_SELECT,
    PSB_L3,
    PSB_R3 ,
    PSB_START,
    PSB_PAD_UP,
    PSB_PAD_RIGHT,
    PSB_PAD_DOWN,
    PSB_PAD_LEFT,
    PSB_L2,
    PSB_R2,
    PSB_L1,
    PSB_R1 ,
    PSB_GREEN,
    PSB_RED,
    PSB_BLUE,
    PSB_PINK
        };        //按键值与按键明

//手柄接口初始化    输入  DI->PB12
//                  输出  DO->PB13    CS->PB14  CLK->PB15
void PS2_Init(void)
{
    //输入  DI->PB12
        RCC->APB2ENR|=1<<3;     //使能PORTB时钟
        GPIOB->CRH&=0XFFF0FFFF;//PB12设置成输入        默认下拉
        GPIOB->CRH|=0X00080000;

    //  DO->PB13    CS->PB14  CLK->PB15
        RCC->APB2ENR|=1<<3;    //使能PORTB时钟
        GPIOB->CRH&=0X000FFFFF;
        GPIOB->CRH|=0X33300000;//PB13、PB14、PB15 推挽输出
}

//向手柄发送命令
void PS2_Cmd(u8 CMD)
{
        volatile u16 ref=0x01;
        Data[1] = 0;
        for(ref=0x01;ref<0x0100;ref<<=1)
        {
                if(ref&CMD)
                {
                        DO_H;                   //输出以为控制位
                }
                else DO_L;

                CLK_H;                        //时钟拉高
                delay_us(50);
                CLK_L;
                delay_us(50);
                CLK_H;
                if(DI)
                        Data[1] = ref|Data[1];
        }
}
//判断是否为红灯模式
//返回值;0,红灯模式
//                  其他,其他模式
u8 PS2_RedLight(void)
{
        CS_L;
        PS2_Cmd(Comd[0]);  //开始命令
        PS2_Cmd(Comd[1]);  //请求数据
        CS_H;
        if( Data[1] == 0X73)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读取手柄数据
void PS2_ReadData(void)
{
        volatile u8 byte=0;
        volatile u16 ref=0x01;

        CS_L;

        PS2_Cmd(Comd[0]);  //开始命令
        PS2_Cmd(Comd[1]);  //请求数据

        for(byte=2;byte<9;byte++)          //开始接受数据
        {
                for(ref=0x01;ref<0x100;ref<<=1)
                {
                        CLK_H;
                        CLK_L;
                        delay_us(50);
                        CLK_H;
                      if(DI)
                      Data[byte] = ref|Data[byte];
                }
        delay_us(50);
        }
        CS_H;
}

//对读出来的PS2的数据进行处理      只处理了按键部分         默认数据是红灯模式  只有一个按键按下时
//按下为0, 未按下为1
u8 PS2_DataKey()
{
        u8 index;

        PS2_ClearData();
        PS2_ReadData();

        Handkey=(Data[4]<<8)|Data[3];     //这是16个按键  按下为0, 未按下为1
        for(index=0;index<16;index++)
        {
                if((Handkey&(1<<(MASK[index]-1)))==0)
                return index+1;
        }
        return 0;          //没有任何按键按下
}

//得到一个摇杆的模拟量         范围0~256
u8 PS2_AnologData(u8 button)
{
        return Data[button];
}

//清除数据缓冲区
void PS2_ClearData()
{
        u8 a;
        for(a=0;a<9;a++)
                Data[a]=0x00;
}

网友A:
请问此处的PB12是不是对应单片机上的串口B12?如果可以的话,请尽快回复好吗?谢谢

网友B(2019-12-16):
引用 网友A:
请问此处的PB12是不是对应单片机上的串口B12?如果可以的话,请尽快回复好吗?谢谢

很多板子上的gpiob12写的就是b12,省空间

网友C(2020-04-23):
//PS2_ReadData(); //读手柄数据  //data8=PS2_AnologData(PSS_LY)-127;        //红灯模拟量  PSS_RX  PSS_RY  PSS_LX  PSS_LY

网友D(2021-07-09):
请问这个stm32f103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