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能否告知如何用单片机控制一部伺服电机?求帮助

楼主(2018-12-02):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完全没问题的,淘宝上有些单轴驱动器的板子上面就是用一片STM32F103做的.

网友B:
加个驱动板

网友C:
先弄清楚电机为什么会转,即转动的原理,而后再谈单片机。

网友D:
伺服电机有驱动专门的驱动器吧,驱动器可以控制电机使能,正反转和刹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