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秒表Protues仿真+AD PCB文件和代码分享

楼主(2018-12-02):
51单片机秒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Altium Designer画的秒表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1602定义
sbit RS = P2^7;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6;
sbit EN = P2^5;

#define RS_CLR RS=0 //状态量定义,方便读取代码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1602数据接口
//按键定义
sbit key1=P1^3;                        //Up
sbit key2=P1^2;                        //Down
sbit key3=P1^1;                        //Start/Stop
sbit key4=P1^4;                        //Record
//蜂鸣器定义,用于提示计时超时
sbit Beep=P1^0;                        //1时不响,0时响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int         RecordTableH[11];                //保存分和秒
unsigned char RecordTableL[11];                //保存毫秒
unsigned int        CountTimeH;                                        //记录分、秒时间
unsigned char        CountTimeL;                                        //记录毫秒时间
unsigned char DataRecordFlag = 0;        //数据记录标志位,表示记录的数据量(记录了多少个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Flag = 0;                                //保存数据标志,用于记录保存数据的个数

code unsigned char NumTable[]="0123456789";

bit Counting = 0;                                //计时标志0暂停/停止,1计时状态
//函数声明
void LCD1602_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1602部分
void LCD1602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void LCD1602_Clear(void);
void LCD1602_Put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void LCD1602_Put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void LCD1602_Init(void);
void LCD1602_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void IniTC0(void) ;                                                //初始化定时计数器0
void KeyWork(void);                                                //按键扫描以及按键功能动作
void DisplayCountTime(void);        //显示计时的时间

void main()
{
        IniTC0();
        LCD1602_Init();
        Beep = 1;

        LCD1602_PutString(4,0,"Well Come");                        //开机欢迎可不要
        LCD1602_PutString(2,1,"Time Counter");
        delay_ms(1000);
        LCD1602_Clear();

        while(1)
        {
                DisplayCountTime();
                KeyWork();
        }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1602_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
        LCD1602_Delay(5);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1602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
        LCD1602_Delay(5);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1602_Clear(void)
{
LCD1602_WriteCom(0x01);
LCD1602_Delay(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1602_Put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1602_Write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1602_Write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1602_Write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1602_Put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1602_WriteCom(0x80 + x);
        }else {
                LCD1602_WriteCom(0xC0 + x);
        }
        LCD1602_Write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LCD1602_Write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LCD1602_Delay(5);
        LCD1602_WriteCom(0x38);
        LCD1602_Delay(5);
        LCD1602_WriteCom(0x38);
        LCD1602_Delay(5);
        LCD1602_WriteCom(0x38);
        LCD1602_WriteCom(0x08);    /*显示关闭*/
        LCD1602_WriteCom(0x01);    /*显示清屏*/
        LCD1602_Write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D1602_Delay(5);
        LCD1602_Write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LCD1602_Clear();
}
/*------------------------------------------------
                                                        1602延时函数
------------------------------------------------*/
void LCD1602_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c;
        while(t--)
        {
                for(c = 50; c > 0; c--);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c;
        while(t--)
        {
                for(c = 50; c > 0; c--);
        }
}
void IniTC0(void)
{
        TMOD=0x01;                //设置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模式
        TR0 = 0;                        //关闭定时计数器
        TF0 = 0;                        //清空定时计数器标志位

        TH0=0xFC;                                 //定时1ms,当计时时间不准在这修改
        TL0=0x18;

        ET0 = 1;                        //开启定时计数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void KeyWork(void)                                        //判断按键按下就动作,提高实时性
{
        if(key1 == 0)                                                                        //显示上一条记录,只有在不计时时有效
        {
                if(!Counting && DataRecordFlag != 0)//只有不在计时,并且有数据时才能察看(DataRecordFlag表示记录的数据条数)
                {
                        DataFlag++;
                        if(DataFlag >= DataRecordFlag)
                        {
                                DataFlag = DataRecordFlag;
                        }
                        if(DataFlag >= 10)
                        {
                                LCD1602_PutString(0,1,"10:             ");//显示条数并且把后面的显示清空
                        }else {
                                LCD1602_PutChar(0, 1, NumTable[DataFlag]);
                                LCD1602_PutString(1,1,":              ");
                        }
                        LCD1602_PutChar(4, 1, NumTable[(RecordTableH[DataFlag]/60)/10]);                //显示记录的时间
                        LCD1602_PutChar(5, 1, NumTable[(RecordTableH[DataFlag]/60)%10]);
                        LCD1602_PutChar(6, 1, ':');
                        LCD1602_PutChar(7, 1, NumTable[(RecordTableH[DataFlag]%60)/10]);
                        LCD1602_PutChar(8, 1, NumTable[(RecordTableH[DataFlag]%60)%10]);
                        LCD1602_PutChar(9, 1, ':');
                        LCD1602_PutChar(10, 1, NumTable[RecordTableL[DataFlag]/10]);
                        LCD1602_PutChar(11, 1, NumTable[RecordTableL[DataFlag]%10]);
                }
                delay_ms(5);                                                //避开抖动防止多次触发,期间继续显示计数时间
                while(!key1)
                        DisplayCountTime();                                        //等待按键释放,避开抖动防止多次触发,期间继续显示计数时间
        }
        if(key2 == 0)                                                                        //显示下一条记录,只有在不计时时有效
        {
                if(!Counting && DataRecordFlag != 0)//只有不在计时,并且有数据时才能察看(DataRecordFlag表示记录的数据条数)
                {
                        DataFlag--;
                        if(DataFlag == 0)
                        {
                                DataFlag = 1;
                        }
                        LCD1602_PutChar(0, 1, NumTable[DataFlag]);//显示条数并且把后面的显示清空
                        LCD1602_PutString(1,1,":              ");

                        LCD1602_PutChar(4, 1, NumTable[(RecordTableH[DataFlag]/60)/10]);                //显示记录的时间
                        LCD1602_PutChar(5, 1, NumTable[(RecordTableH[DataFlag]/60)%10]);
                        LCD1602_PutChar(6, 1, ':');
                        LCD1602_PutChar(7, 1, NumTable[(RecordTableH[DataFlag]%60)/10]);
                        LCD1602_PutChar(8, 1, NumTable[(RecordTableH[DataFlag]%60)%10]);
                        LCD1602_PutChar(9, 1, ':');
                        LCD1602_PutChar(10, 1, NumTable[RecordTableL[DataFlag]/10]);
                        LCD1602_PutChar(11, 1, NumTable[RecordTableL[DataFlag]%10]);
                }
                delay_ms(5);                                                //避开抖动防止多次触发,期间继续显示计数时间
                while(!key2)
                        DisplayCountTime();                                        //等待按键释放,避开抖动防止多次触发,期间继续显示计数时间
        }
        if(key3 == 0)                                                //开始/停止计时
        {
                Counting = !Counting;                //切换计时状态并进行相应地动作
                if(Counting)
                {
                        TR0 = 1;                        //开启定时器计数,开始计时
                }else {
                        TR0 = 0;                        //关闭定时几计数,停止计时
                }
                delay_ms(5);                                                //避开抖动防止多次触发,期间继续显示计数时间
                while(!key3)
                        DisplayCountTime();                                        //等待按键释放,避开抖动防止多次触发,期间继续显示计数时间
        }
        if(key4 == 0)                                                                        //记录时间
        {
                if(Counting)                        //在计时时才有用
                {
                        DataRecordFlag++;
                        DataFlag = DataRecordFlag;
                        if(DataRecordFlag > 10)                //判断是否为第十条,第十条数据时进行记录,超过第十条时无动作需要复位
                        {
                                DataRecordFlag = 10;
                                DataFlag = 10;
                        }else {
                                if(DataRecordFlag == 10)
                                {
                                        RecordTableH[DataFlag] = CountTimeH;
                                        RecordTableL[DataFlag] = CountTimeL;
                                        LCD1602_PutString(0,1,"10:             ");
                                }else {
                                        LCD1602_PutChar(0, 1, NumTable[DataRecordFlag]);
                                        LCD1602_PutString(1,1,":              ");
                                        RecordTableH[DataFlag] = CountTimeH;
                                        RecordTableL[DataFlag] = CountTimeL;
                                }
                        }

                        LCD1602_PutChar(4, 1, NumTable[(RecordTableH[DataRecordFlag]/60)/10]);                //显示记录的时间
                        LCD1602_PutChar(5, 1, NumTable[(RecordTableH[DataRecordFlag]/60)%10]);
                        LCD1602_PutChar(6, 1, ':');
                        LCD1602_PutChar(7, 1, NumTable[(RecordTableH[DataRecordFlag]%60)/10]);
                        LCD1602_PutChar(8, 1, NumTable[(RecordTableH[DataRecordFlag]%60)%10]);
                        LCD1602_PutChar(9, 1, ':');
                        LCD1602_PutChar(10, 1, NumTable[RecordTableL[DataRecordFlag]/10]);
                        LCD1602_PutChar(11, 1, NumTable[RecordTableL[DataRecordFlag]%10]);
                }
                delay_ms(5);                                                //避开抖动防止多次触发,期间继续显示计数时间
                while(!key4)
                        DisplayCountTime();                                        //等待按键释放,避开抖动防止多次触发,期间继续显示计数时间
        }
}
void DisplayCountTime(void)
{
                LCD1602_PutChar(4, 0, NumTable[(CountTimeH/60)/10]);                //显示计时的时间
                LCD1602_PutChar(5, 0, NumTable[(CountTimeH/60)%10]);
                LCD1602_PutChar(6, 0, ':');
                LCD1602_PutChar(7, 0, NumTable[(CountTimeH%60)/10]);
                LCD1602_PutChar(8, 0, NumTable[(CountTimeH%60)%10]);
                LCD1602_PutChar(9, 0, ':');
                LCD1602_PutChar(10, 0, NumTable[CountTimeL/10]);
                LCD1602_PutChar(11, 0, NumTable[CountTimeL%1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定时1ms
        TL0=0x18;

        if(!(CountTimeL == 99 && CountTimeH == 3599))//判断是否到达计时最大值,到达59:59:99时无动作并且退出计时状态(毫秒的进制为100)
        {
                CountTimeL++;
                if(CountTimeL > 99)                //毫秒的计数时间到达100时进1到秒
                {
                        CountTimeL = 0;
                        CountTimeH++;
                        if(CountTimeH > 3599)                //设定计时最大值,计算方法为59*60+59(到达59分59秒时为最大值)
                        {
                                CountTimeH = 3599;
                                Counting = 0;
                        }
                }
        }else {
                Counting = 0;                //计时标志位,为1时才开始计时
                Beep = 0;                                //蜂鸣器响一下
                delay_ms(5);
                Beep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