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学C语言(Word格式教程下载)

楼主(2018-12-02):
如果想复习C语言的话可以看看哦。

数据
C语言程序中,一定会有数据,这个数据就是由数字,单词和字符构成

数字又分整数和浮点数(浮点数就是小数,数学里也称实数)

字符就是键盘上所有的

a b c   A B C     这6个是字符
数字 '1' ' 2' ' 3'    这3个也是字符,但必须得是加了单引号的
+ - */ {}、 这些符号也是字符
    空格键也是字符

这些都能在ASCII表能找到,反之能在ASCII表在能找到的就可以是字符 ASCII是什么,呵呵,这个上网查一下

还有就是单词,也可以说是字符串
就是比如 hello 或者 hello world

记住:字符用单引号表示,字符串用双引号表示

整数不用我说大家也该知道是什么
123 ,0, -234,1000 这些就是整数

浮点数(小数)也就是凡是带小数点的数就是浮点数
12.3 ,0.0,0.23,-7.7 这些就是小数(我还是直接说小数好了,说浮点有点不爽啊)

浮点数所占字节要比整数大,字节就是内存里的东东,这个暂时不需了解
你只需知道小数占的字节要比整数大就可以了,后面字节这个概念很重要

例如123.4和1234
123.4就必1234所占的字节大

说完数据类型我们说变量
C语言把数据存放在变量中,变量就是电脑内存里的一个盒子,用来保存数字或字符
这个盒子里面的东西是变化的,例如我放一个数字1放进这个盒子,这个盒子现在装的是数字1,然后我又放数字2进入,原来的数字1就自动替换成数字2,然后你放什么进去,它就是总是替换,它是可变的。

数据类型就可以用变量来表现。

int 整数的意思 它可以申明变量用于存放整数
long int 存放大于32767和小于-32768的整型数据(这个我们暂时用不着,可以忽略)

float 浮点的意思,可以申明变量存放小数
double 双点,双重的意思,存放更大的小数(这个也暂时用不着,先忽略)
char 字符的意思 申明变量存放字符。
每个变量都有名字,因为你得知道你存放的是哪个盒子,所有盒子得标个记号

变量的名字必须用字母开头,大小写都可以,中间可以带下划线,例如age_cat
但绝对不能以数字开头 例如 95age
变量名也不能含空格和特殊字符 例如age cat 和 age*cat

有了变量名你就定义一个变量了,啥叫定义,也就是申明,或者说建立
例如 int a    意思就是说我用一个叫a变量 类型int 存放整数
或者说我拿了一个盒子,做个标记a 以后用来存放整数

int a
float b
char c

以上的就是定义不同类型的变量
但要记住,在一个程序中,变量名字不能重复
例如
int a
int a
或者
int a;
float a;
都是错误的

变量名有唯一性。
定义了一个变量,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变量,可以在里面存放数据
怎么存放?直接用=号就可以了

可以在定义的时候存放
int a=1;
也可以在定义后存放
int a;
a=1;

还可以用表达式来存放
int a;
a=3-2;
甚至还可以加入其他变量
int a;
int b=2
a=b-1;

让我们来个运用变量的程序
#include <stdio.h>
viod main()
{
      int a;
     float b;
     char c;
     a=1;
     b=1.1;
     c='a';
}
把变量的值打印到屏幕上但是这个程序现在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变量赋值以后你无法从电脑中看到
所以,接下来我们学习printf()函数,我们把变量的值打印到屏幕上.
简单来说,printf()就是在屏幕上产生输出,把字符,数字,字符串发送到屏幕上

printf()的格式
printf(“”);可以直接输出引号里的东西
printf(“%d”,a)这样是直接输出变量int类型a的值

%d的意思:d是decimal base(十进制)的开头字母,意思就是按十进制格式输出,也就是按整数格式输出
还有%f    按浮点数格式输出
%c    按字符格式输出

printf(“%d”,a)的逗号后面只能放值,变量名可以,单纯的值也可以,例如这样printf(“%d”,1),也是可以的
连续输出值可以这样printf(“%d,%f,%c”,a,b,c),引号里的逗号不打也没关系所以printf(“%d%f%c”,a,b,c)也是可以的,但是这样会挤成一堆,自己试下就知道了,所以建议大家养成打逗号的习惯.

那么怎么进行回车?这就需要\n了,\n是转义符,意思就是它能把你不能用字符打出来的东西,换种形式出来,在程序过程,你不可能中途又去按回车键.
转义符还有很多个,例如\t,\\,\*\a
\n只是其中一个,其他的等用的时候在介绍吧,反正常用的也就一两个
大家就只要牢记\n这一个,记住是反斜号,n是new-line (新的一行)的开头字母。
因为float 定义的变量小数(浮点数)默认小数点后面保留6位数,那怎么让它输出1.1?

只让让%f变成%.1f就可以了,反之你想让它输出小数点后两位数就%.2f,三位就%.3f,以此类推。
其实转化字符不止%d %c %f等,字符串也有一个,就是%s string(字符串)的开头字母,但是用的少
尽管只打印字符串时可以不需要%S,但是当打印与其他数据组合的字符串时,就可能需要用%S
例如:
printf("%s %d %f %c","hello",14,7.2,'a');
打印结果如下
hello 14 7.200000 a

%s %d %f %c 这些是转化符,注意不能放到引号外,打印时要适当隔开,可以用空格或逗号隔开。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手动用键盘输入变量的值能在程序中打印变量的值了,但也只能打印我们事先在程序中写好的值,能不能在程序过程中自己手动用键盘输入变量的值,在打印出来呢?答案是肯定的

这时我们就要学习scanf()这个函数

一般在程序中,printf()和scanf()是一起使用的

scanf()的功能是从键盘获取数据,同样它也会用到转化字符%d,%f,%c

scanf()的格式如下

scanf("%d",&a);

让我们再看看printf();

printf("%d",a);

两个差不多把,只不过scanf()比printf()多了一个&,&是什么?&是取地址符

scanf("%d",&a);意思就是你从键盘输入一个整型变量的值,它会自动存到变量a那个地址,也就是它会找到那么标记为a的盒子,然后把值放进里面

为什么printf()没&,因为它是直接输出,a变量的地址已经事先知道,而scanf() 变量a的值从外部获取,得先知道变量a的地址,知道地址你才好把值放进去

每个变量名都有对应的地址,变量名只是地址的别名,就好像外号一样,之所以用变量名而不用地址名,因为变量名比地址名好记,方便,而地址名是数字,你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什么

扯远了,内存地址在学指针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现在先别管这些,知道太细反而越弄越糊涂,你现在就只需要知道scanf()的格式
scanf("%d",&a);

和print()差不多,但是变量名前一定要加&,除了scanf("%s",a);字符串格式就不需要,这也跟指针有关系,现在先别管,你只要知道除了%S,其他类型的变量都要在前面加&, 引号里面注意不要加\n,没必要

连续输入也是可以的,scanf("%d,%f",&a,&b);但目前先不要用

下面我们来个输入(scanf)输出(printf)的程序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int a;
      float b;
      char c;
      printf("请输入a的值:");
      scanf("%d",&a);
      printf("请输入b的值:");
      scanf("%f",&b);
      printf("请输入c的值:");
      scanf("%c",&c);
      printf("a的值为:%d,b的值为:%f,C的值为:%c\n",a,b,c);
}

这个是正确的吗?你运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变量c没办法输入了,程序直接结束
哪里有问题?
下面我们来分析
首先程序显示 请输入a的值:
我们输入1,在按回车键
又会显示    请输入b的值:
我们输入1.1 按回车
这时候程序就会显示
请输入c的值:a的值为:1,b的值为:1.100000,C的值为:

这是为什么?别忘了之前说过,空格和回车也是字符

开始输入了1到了变量a里,按回车,继续下一个输入
又输入了1.1到了变量b里
此时再按回车的话,就会被scanf接收了,因为变量c是字符格式,回车也是字符,自动存到变量c里

非字符变量,用scanf连续输入,按空格或回车会等待下一个输入
但是字符和字符串变量,scanf会直接接收空格和回车

怎么解决?在%c前面加一个空格,就是这样scanf(" %c",&c);
实质:空格作为分隔符。
#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a;
      float b;
      char c;
      printf("请输入a的值:");
      scanf("%d",&a);
      printf("请输入b的值:");
      scanf("%f",&b);
      printf("请输入c的值:");
      scanf(" %c",&c);
      printf("a的值为:%d,b的值为:%f,C的值为:%c\n",a,b,c);
}
这样程序就能正常运行

所以不管什么变量类型,最好都在前面加个空格,会是一个好习惯

scanf()是格式化输入函数,顾名思义,就是你在输入时必须按照指定的格式输入才行。
把scanf("%d  %d",&a,&b);改成scanf("%d,%d",&a,&b);中间加一个逗号
那么,再怎么输入?
注意:输入时,scanf()的双引号中出现什么非格式说明符就打什么,无论出现什么你就照打什么。

先输入1,再输入,(逗号),再输入2,最后回车。
就是这样:1,2 回车

结果也是a=1,b=2,如果输入1就回车,那么b的值就没办法获取,而是你想不到的结果(这个自己去运行)。

\n在前面和中间你可以无视,但是如果是在后面scanf("%d%d\n",&a,&b);
就必须这样打了,输入1 回车,输入2,回车,输入任何一个或多个字母,数字或字符最后回车
结果就是正确的 a=1,b=2
原因:此时输入数据用转义符结尾,scanf会跳过空白符去读下一个字符,所以你必须再输入一个东西(随便一个或多个字母,数字,字符)。这里的空白符包括:空格,制表符,换行符,回车符和换页符。
就是说scanf()里面多了个\n,scanf会跳过你输入后按的回车键或空格键,再读取一个东西,直到没地方存储才会结束scanf
注意空格也包括scanf("%d%d   ",&a,&b); 和\n一样的道理,要多加小心
所以说\n根本没必要在scanf里

我们在改scanf("%c%c",&a,&b);变scanf("%c,%c",&a,&b);加逗号
这个和非字符变量一样,也是输入 x,y 回车
结果是a=x,b=y

在改成空格,scanf("%c%c",&a,&b);字符变量这回是可以打空格也可以不打
输入x y(中间空多少格都没关系)回车 或者xy 回车
结果a=x,b=y

值得注意是scanf("%c%c",&a,&b);这种情况可千万不要打空格,不然空格的值会传到变量b里

补充:scanf("a=%d,b=%d,c=%d",&a,&b,&c);
输入应为:
a=1,b=2,c=3 回车
跟我上面说的照打原理一样

下面我们来说说注释,就是解释说明
电脑能够理解你的程序,然后,其他人或许也会读你的程序,另外,你会经常修改程序,如果程序非常庞大,你可能不记得你之前写的东西有什么功能,别人看了没有注释的代码也很难知道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写的程序只是你自己使用,就不需要注释了吗?不是的,即使你当时懂,但过后很久,你也有可能会看不懂,所以,给程序加注释是非常好的习惯

注释怎么用?注意:我们加注释不是给电脑看的,而是给我们人看的,电脑会无视我们的注释,不会运行

#include <stdio.h>
void main()
{
      printf("hello world\n");   /*打印hello world*/
}

/*.....*/    这就是注释的第一种格式

#include <stdio.h>
main()
{
      printf("hello world\n");   //打印hello world
}

// 这是注释的第2种格式

显然第2种比较好打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数组吧尽管C语言没有字符串变量(字符串知道是啥吧)
但仍然有办法存储字符串,那就是用数组(array)
数组是一种特殊的变量类型
所有的数据类型int,float,char等,都有对应的数组类型
数组只不过是具有形同数据类型的许多变量的一个列表而已

说不多说,怎么定义一个数组?

char a[12]; 这就是定义了一个字符型的数组

跟普通定义变量而言,它只是多了个方括号,方括号里的数字代表的是数组里所存储的字符长度(就是有多少个字符)

比如
char a[3]={'a','b','c'}   这是纯字符数组

数组是有下标的,表示是哪个字符存放在哪个数组变量
下标都是从0开始的
a[0]='a',a[1]='b',a[2]='c' 注意这里就没有a[3]了哈

a[0],a[1],a[2]其实就是变量,跟平时的变量a,b,c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变量名是个死东西,不能改变,它们的值是可以改变的

例如
char a[3]={'a','b','c'};
a[0]='b';

打印出来的数组就是b,b,c了

还有
char a[4]="abc";

为什么明明是3个字符,写着却是4?
其实就个数组就是存储的字符串,多出的字符是什么,就是‘\0',叫做NULL零,当然还有别的叫法
C语言用字符串结尾的'\0'来识别字符串的结束,在内存中,只有当c程序遇到null零时猜知道字符串结束了

当然也可以这样存储
char a[4]={'a',"b","c",'\0'}这就代表它存储的是字符串

也可以不写长度
char a[]="abc";

记住你所存储的数据所超过长度,会报错的。

下面我们来输入一个字符串,在打印出来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输入字符串是多少字符,所以尽量定义的长度大一点

首先定义了个字符数组变量 char a[50];长度50,也就是可以容纳50个字符变量

怎么用scanf()输入? scanf(" %s",a); 就可以了,为什么没有&,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哦,跟指针有关系,等你学了才会知道,记住只有%S 格式可以不需要&哦

下面我们开始程序

#include <stdio.h>
main()
{
      char a[50];
      printf("请输入一个字符串\n");
      scanf(" %s",a);
      printf("字符串为:%s\n",a);
}

我们输入hello 结果显示字符串为:hello

但如果我们输入hello world 结果也显示字符串为:hello

因为有个空格,scanf()在%c字符格式会接收空格(空格也是字符)
但在字符串格式%s中 scanf()遇到空格、回车和Tab键都会认为输入结束
那怎么让字符串输入包含空格,那也是我们下面的内容了。

其他输入输出函数除了printf()和scanf()函数,C语言还有其他输入输出函数,并且他们提供了一些printf()和scanf()没有的功能
我们老学输入输出干什么,别急,这些输入输出函数将是我们以后将要用到的
我们目前只学6个
putchar()和getchar()
putch()和getch()
puts和gets()

putchar()是输出函数,看它的英文名很容易明白,是跟字符有关的,它的功能是把一个字符打印到屏幕
只能一次打一个字符 putchar('a');
屏幕上出显示一个字符a

打印字符变量的时候不需要引号
这点要比printf()好 printf()需要这样打印printf("%c",a);

下面程序是putchar()和printf()分别打印字符变量a
#include <stdio.h>
main()
{
     char a='x';
     putchar(a);
     putchar('\n');

      printf("%c\n",a);

}

可见putchar()打印字符变量是非常方便的,但用它直接打字符是非常愚蠢的行为,还不如用printf()
但是putchar()一次只能打印一个字符,它的用处会在以后的程序中逐步体现,瞧着吧

getchar()函数的功能是输入一个字符(就是从键盘获取一个字符),和putchar()是对应的

怎么从键盘获取一个字符?这样吗?
char a;
getchar(a);

这是错的!!
正确获取是这样
char a;
a=getchar();

当你从键盘按下一个字符,它就会自动存到变量a里,可以理解为a的值等于你按下的某个键的值,记住括号里不要放东西
显然这种输入比scanf("%c",&a) 方便多了,但也只是对于输入一个字符来说方便,scanf可以连接输入,而getchar一次只能输入一个字符。
尽管getchar()只获取一个字符,但当你在键盘按下一个键后,那个字符并不是马上被getchar()获取,而是到了缓冲区里,缓冲区是一块为输入预留的内存区域,缓冲区不会释放,直到你按下回车,缓冲区里的内容才一次一个字符的方式释放,这好比你寄东西给你朋友,邮局就相当于缓冲区,邮局向你征询要不要确定寄出去,在你确定之前你如果后悔又可以拿回自己的东西,所以你在输入字符的时候还可以用退格键重新修改或不再输入,而回车既等于确定却又是一个字符,回车自己本身也会进入缓冲区

下来来个例子

#include <stdio.h>
main()
{
     char a,b;
     a=getchar();
     b=getchar();
     putchar(a);
     putchar(b);
}

我们输入x-回车-y-回车

结果会是xy吗?不是的结果是a=x b='\n'(回车)

当我们开始打x的时候,x在缓冲区,当我们按下回车的时候,第一个getchar()才获取到x这个值 顺利存到a里    但回车既是确定又是字符,回车'\n'它也跟着进了缓冲区,并且和x一起被释放,x到了程序里 回车('\n')也到了程序里,并且被第2个 getchar()获取,此时我们输入y,这时缓冲区里有一个字符 'y', 然后我们又按下回车,'y'和'\n'又一起准备被释放,由于程序里没有第3个getchar(),所以'y'和'\n'还留在缓冲区,但它们两个已经是在准备状态中,如果程序又出现一个getchar(),'y'不需要你按回车它会直接进入到第3个getchar(),getchar()是依次获取,按先后顺序,不会先获取'\n',而'\n'正等待着马上进入第4个getchar()

下面这个程序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include <stdio.h>
main()
{
     char a,b,c,d;
     a=getchar();
     b=getchar();
     c=getchar();
     d=getchar();

     printf("a获取的是%c\n",a);

     printf("b获取的是%c\n",b);

     printf("c获取的是%c\n",c);

     printf("d获取的是%c\n",d);

}

总结来说,当你输入x '\n'(回车)    这两个字符已经同时从缓冲区释放了出来,被两个getchar()分别获取,‘\n’(回车)它进入缓冲区后会连同自己带着'x'又马上一起出来      输入 y '\n'(回车)    这两个字符也被同时释放,被其他的getchar()分别获取。

第2种解决办法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学的输入输出函数

那就是getch()和putch()函数,其实用法和putchar()和getchar()是一样的

不过用之前我们得在程序最上面需要加上#include<conio.h>这个头文件,因为只有这个头文件包含这两个函数

这两个也是输入输出一个字符,但它们不再有缓冲区的概念,就是你不再需要按回车在确定了,你输入什么它会直接进入程序里,且不等你的回车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nio.h>
main()
{
     char a,b;
     a=getch();
     b=getch();

     putchar(a);
     putchar(b);
}

当你输入xy 不需要按回车,等你输入完之后它会立即显示到屏幕上
也就是你输入x立马就进入程序被第一个getch()获取,输入y立马被第2个getch()获取,不再进入缓冲区等待回车来确定
不过你在输入的时候,屏幕上不会显示你正在输入的东西,也就是一片空白,直到你完成输入它就会直接显示结果
如果你要在屏幕上显示你正在打的东西,就需要用putch()函数。

getch()也能接收回车,不过是'\r',return的开头,即回到当前行的行首,\n是换行,回车其实是两个字符一起,分别是\r,\n。\r是回车,即回到当前行的行首,\n是换行,两个效果合起来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到下一行开头。
getchar()接收回车 首先接收到"\r"会去读缓冲区,如果缓冲区没有东西,它会开始等待,直到'\n'过来了,然后'\n'就进到缓冲区里,被getchar()获取,至于'\r',它不会进缓冲区
而getch() 没缓冲区,它接收到的第一个字符就是'\r'
之所以把'\n'称做回车,是让大家便于理解,但'\n'不完全等于回车,它其实是换行

好像越说越复杂了,看不懂也没关系,你现在只要知道getch()按回车并不是接收'\n'就可以了,那些以后会慢慢懂的

getch()自己本身也是值
所以printf("%c",getchar());也可以,和getchar()一样

getch()有个缺点,因为没缓冲区的关系,你输入的时候就不能在修改了,缓冲区相当于草稿,但它的优点就是不需要回车来确定了

有点用途大家很熟悉 就是程序需要你按(Y/N)的时候
按Y继续,按N退出,这时直接按Y或N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再按一次回车

这里大家只要了解getch()函数就可以了 putch()基本不用的。

puts()和gets()输出输入函数接下来我们学习puts()和gets()输出输入函数,这两个函数提供了一种更容易的方法来打印和获取字符串

下面定义一个字符数组

char a[50];
用gets()获取字符串 gets(a);
然后用puts()打印字符串 puts(a);

get是获取的意思,从键盘获取值,gets()既能获取一个字符也能获取多个字符,也就是字符串,它能获取到带空格的字符串,自动在末尾加上NULL零,这都正是我们想要的
puts()能打印一个字符也能打印字符串,而且在打印后面会自动换行(加个'\n',不过你看不到)
puts()也能直接打印 puts("hello world"); 并且自动换行,不需要打'\n'

下面这个程序
#include <stdio.h>
main()
{
       char a[50];
       puts("请输入一个字符串");
       gets(a);
       puts(a);
}
输入hello world就能顺利输出hello world了

gets()既能获取单个字符,又能获取到带空格的字符串,并且自动在字符串末尾加上NULL零
puts()既能打印单个字符,又能直接输出任何字符格式,并且自动换行

有了puts(),gets()我们是不是可以抛弃printf() scanf() putchar()getchar()?
答案是否定的,这就需要介绍3者各自的功能
printf()和scanf()是格式输出输入函数,最后的f是format(格式)的意思

putchar() getchar() 输出输入函数只针对单个字符的操作

puts(),gets() 输出输入函数可以单个字符操作(但是功能有限的),主要是针对字符串操作

下面我们定义
int a

用scanf("%d",a)可以获取整型a的值,a=getchar(),gets(a)无法从键盘获取数字
用printf("%d",a)可以打印数字a的值,putchar(a),puts(a)没法打印
数字方面:printf()和scanf()胜

char a
用scanf("%c",&a)可以获取字符a的值,用a=getchar()能获取a的值,用gets(a)不能获取
用printf("%c",a)可以打印字符a的值 用a=getchar()可以打印a的值,用puts(a)不能打印

字符方面:getchar()和putchar()第1 scanf()和printf()第2 gets和puts()败

补充:puts()和gets()能接收和打印单个字符只限制变量是数组变量
可见scanf()和printf()什么都能实现,但对字符和字符串操作没有其他两种好
getchar()和putchar()对字符操作优势明显,但不能操作数字变量,字符数组变量
gets()和puts()对字符串操作优势明显,但也不能操作数字变量,字符变量

scanf()和printf()格式输入输出能同时按格式一起输入输出字符,数字,字符串
这是其他两种不能比的

所以程序以scanf()和printf()为主,其他两种作为辅助,发挥各自的长处
如果大家还对这些感到晕的话,也不要急,它们各自的功能将会在以后的程序中完全体现出来,你也会更容易理解.

另外我在说一下缓冲区的问题,是针对scanf()的

首先是
#include <stdio.h>
main()
{
    char a, b,c;
    scanf("%c",&a);

    scanf("%c",&b);

    scanf("%c",&c);
    printf("%c,%c,%c",a,b,c);
}

%c是能接收空格和回车(既是确定又是字符)的
当输入x 回车两个同时被释放,被变量a,b分别获取
输入y 回车    y被释放,回车准备释放状态,y被c获取

和getchar()缓冲区原理一样把
scanf()怎么去掉回车?前面很早就说过了,在%前面加个空格

#include <stdio.h>
main()
{
    char a, b,c;
    scanf("%c",&a);

    scanf(" %c",&b);

    scanf(" %c",&c);
    printf("%c,%c,%c",a,b,c);
}
上面输入x 回车两个同时被释放 x被a获取 回车到了第2个scanf的那个空格里
输入y 回车 y被b获取回车到了第3个scanf那个空格里
输入z 回车 z被c获取回车则是准备释放状态中

scanf("%s",a);,gets(a)遇到回车和空格

scanf("%s",a);以遇到空格为输入结束的标志(前提是缓冲区有值),值还在缓冲区等回车来确定释放,但%s格式不会让回车和空格进入缓冲区,也不会让空格和回车存入%s格式的a里
scanf("%s",a);遇到回车结束和释放同时进行,回车不进入缓冲区

gets(a),以遇到回车为结束的标志,不管缓冲区有没有值,遇到回车马上结束,回车不进入缓冲区
gets(a);遇到空格等于遇到字符,没特殊含义

scanf("%c",&a);,a=getchar()遇到回车和空格

scanf("%c",&a);,遇到空格会直接被a获取,然后进入缓冲区等待回车,回车也进入缓冲区和缓冲区的值一起释放
scanf("%c",&a);,遇到回车也会直接被a获取,且同时和回车一起从缓冲区释放

a=getchar()原理和scanf("%c",&a);,一样 因为scanf("%c",&a)等于a=getchar()

还有这种
#include <stdio.h>
main()
{
     char a;
     int b;
     scanf("%c",&a);
     scanf("%d",&b);
     printf("%c,%d",a,b);
}

输入a1b4,在缓冲区是怎样的,首先a1b4先进入缓冲区,再按回车 a1b4和回车一起释放,scanf()函数本质上是一种"模式匹配"函数,首先第一个 scanf()读取缓冲区里的数据 %c格式只能保存一个字符,所以a被第一个scanf()拿走了,1b4继续留在缓冲区,接着第2个scanf()读取,%d格式获取1成功,但获取到b时,由于格式不匹配,放弃b ,由于%d已经获取了一个数字,所以4也放弃了, b4和回车就继续留到缓冲区里准备释放中

好了,缓冲区内容告一段落!

最后来个总结,用程序表示
#include <stdio.h>
main()
{
     char a,b[50];
     printf("请输入第一个字符:\n");
     scanf(" %c",&a);
     getchar();        //获取前面的回车
     printf("第一个的字符为:%c\n",a);

     printf("请输入第二个字符:\n");
     a=getchar();
     printf("第二个字符为:");
     putchar(a);
     putchar('\n');

     printf("请输入第一个字符串:\n");
     scanf(" %s",&b);
     getchar();        //获取前面的回车
     printf("第一个的字符为:%s\n",b);

     puts("请输入第二个字符串:");
     gets(b);
     puts("第二个字符串为:");
     puts(b);
}

上面那几种输入输出函数应该都知道怎么用了吧
还有缓冲区,应该也知道个大概了吧,我可能说的不够详细,没办法让你真正了解,不过没关系,以后我们会对缓冲区进行全方位的了解,还会学到清空缓冲区的方法,这里你们主要该掌握一些基本的输入输出函数的用法,以及注意缓冲区留下来的回车

好了,输入输出介绍完毕

从零开始学

网友A(2019-01-03):
喜欢正适合我们这些新手的学习,大爱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