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如何让按键切换为开与关

楼主(2018-12-02):
按键按下后,开始key=0的循环。怎样才能使实物中的按键再按一次,让该程序回到key=1?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2.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0;
sbit key=P3^3;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1)
   {
    delay(10);
        if(key==1);
    P1 = 0X08;
    P2 = 0XC3;
   }
   if(key==0)
   {
        delay(10);
        if(key==0);
    while(1)
  {
    b++;
    if(b==1)
{
   P1 = 0X01;
   P2 = 0XC3;
   delay(100);
}
  if(b==2)
{
P1 = 0X02;
P2 = 0XC3;
delay(100)  ;
}
  if(b==3)
{
P1 = 0X04;
P2 = 0XC3;
delay(100)  ;
}
   if(b==4)
{
P1 = 0X08;
P2 = 0XC3;
delay(100)  ;
}
   if(b==5)
{
P1 = 0X10;
P2 = 0XC3;
delay(100)  ;
}
   if(b==6)
{
P1 = 0X20;
P2 = 0XC3;
delay(100)  ;
}
   if(b==7)
{
P1 = 0X40;
P2 = 0XC3;
delay(100)  ;
}
   if(b==8)
{
P1 = 0X80;
P2 = 0XC3;
delay(100)  ;
}

}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int i;
  while(--a!=0)
  {
   for(i=0;i<600;i++);
  }
}

网友A:
我的想法有两种····
1是把while(1)的内容放在while(key=0)里面,不用while(1)
2是用if语句修改key的值,然后再用break语句跳出循环
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B:
有一个粗暴的方法,用goto语句,可以直接跳转到你要去的位置。但是推荐,你把代码改一下,但是不知道你具体要实现什么功能,我的想法是,添加一个变量,按键改变数值,按下第一次,值等于1,功能为你的第一个p1p2的赋值,再按一次,等于2,实行你while(1)的功能,由于程序在大的while(1)的里面。所以只要你不改变添加的变量的值,就会一直执行,当你在按一次按键,值跳转回1,执行赋值的功能

网友C:
抱歉楼主,我把你的代码改了一下换行。看看这是不是你要的效果,可能需要你自己添加按键去抖。
#include<reg52.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0;
sbit key=P3^3;

unsigned char last_key = 0;

void main(){
    while(1){

        while(last_key==0){
            P1 = 0X08;P2 = 0XC3;
            if(key==0){ last_key = 1; break;} // key 默认为1 ,按下为 0
        }

        while(last_key==1){
            b++;
            if(b==1){ P1 = 0X01;P2 = 0XC3;delay(100);}
            if(b==2){ P1 = 0X02;P2 = 0XC3;delay(100);}
            if(b==3){ P1 = 0X04;P2 = 0XC3;delay(100);}
            if(b==4){ P1 = 0X08;P2 = 0XC3;delay(100);}
            if(b==5){ P1 = 0X10;P2 = 0XC3;delay(100);}
            if(b==6){ P1 = 0X20;P2 = 0XC3;delay(100);}
            if(b==7){ P1 = 0X40;P2 = 0XC3;delay(100);}
            if(b==8){ P1 = 0X80;P2 = 0XC3;delay(100);}
            if(b>8)b=0;
            if(key==0){ last_key = 0; break;}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i;
    while(--a!=0){
        for(i=0;i<600;i++);
    }
}

网友D:
添加一个变量,按键改变数值,按下第一次,值等于1,功能为你的第一个p1p2的赋值,再按一次,等于2,实行你while(1)的功能,由于程序在大的while(1)的里面。所以只要你不改变添加的变量的值,就会一直执行,当你在按一次按键,值跳转回1,执行赋值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