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学习单片机内部RAM的地址要记住吗?

楼主(2018-12-02):
  编写程序的时候好多地址 不是很清楚

网友A:
不是要你记住,是要你会用!!这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进行一个ADC过程,可能要用到的地址有10个,有的甚至是16位的外部地址,就算是同一个公司的同类单片机机,地址也是有不同的,你能记得完吗???
如果是用C的话,在头文件中已经定义好了,一般不用记得,但你要知道怎么通过单片机的数据手册来找到这个地址,或者是寄存器,怎么控制它.
如果是用汇编的话,基本上就是对着数据手册写代码了,地址是一定要了解的,什么地址可以直接寻址,什么地址是可以位操作,什么地址不支持位......多得很
总的来说,特常用的,可以去记得,但一定要懂得看也一定要看数据手册

网友B:
想要实实在在的做单片机的东西,包内部的一些中断什么的地址记住,不同的单片机有异曲同工 之妙,学到最后,能够拿一本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册子就能完成新单片机的开发

网友C:
记得比较好,熟能生巧

网友D:
只要记住经常使用的,特殊功能的,其他的,理解好就可以了

网友E:
你要会用那些东西

网友F:
用的时候查找一下就行了不用刻意记

网友G:
当你能够记住地址时,你已经知道要不要记了,不信你就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你记住,是要你会用!!这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进行一个ADC过程,可能要用到的地址有10个,有的甚至是16 ...

谢谢您

网友H:
个人感觉要用的时候差用户手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