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单片机功放音乐指示程序设计与制作

楼主(2018-12-02):
首次接触 stm8 用的是 IAR fo stm8 软件
主要功能
1,全摇控控制,只用到摇控器的 开关键 + Mode + 上一曲 + 下一曲 + (VOL-) + (VOL+ )。
    Mode 进入设置页面和从设置页面退出并保存数据,上/下一曲改变要设置项,VOL-/+ 改变数值,开关键打开和关闭 LED。
2,硬件是一个 stm8s103f4p6小板,4 个 74hc595,32 个 LED,等,其他关于功放,风扇,信号采样等不多作介绍。
3,主要设置项有,LED 跳动样式,LED 亮度,LED 显示刷新速度,ADC 采样间隔时间,最高点悬停时间,最高点下落间隔时间等。
4,程序只要用到 ADC,定时器,中断等。
5,其它
欢迎指正。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stm8s103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HC595*4 音量指示
  1:SPI 驱动 HC595
*/
#include "iostm8s103f3.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define uchar u8
#define uint u16
#define ulng u32

//#define page(n) Page ## n

#define LED             PB_ODR_ODR5
#define SPI_STCP        PD_ODR_ODR1
#define SPI_DS          PC_ODR_ODR6
#define SPI_SCLK        PC_ODR_ODR5
//#define SPI_OE          PD_ODR_ODR4

#define IR_IN           PC_ODR_ODR3

//红外摇控键值
#define IR_ADD          0x09            //加
#define IR_SUB          0x15            //减
#define IR_UPP          0x40            //上
#define IR_LOW          0x43            //下
#define IR_LEFT         IR_UPP          //左
#define IR_RIGHT        IR_LOW          //右
#define IR_MODE         0x46            //模式
#define IR_SWITCH       0x45            //开关

#define CH_L            ADC_DB3RH       //左声道采样结果
#define CH_R            ADC_DB4RH       //右声道采样结果
#define CH_VOL          ADC_DB5RH       //电压采样结果
#define CH_TEMP         ADC_DB6RH       //温度采样结果
#define FAN_START       4               //风扇最低启动值

#define EEPROM_MODE             0x4000          //频谱显示样式
#define EEPROM_BRIGHTNESS       0x4001          //LED 亮度存储地址
#define EEPROM_REFRESH          0x4002          //LED 刷新存储地址
#define EEPROM_SAMPLING         0x4003          //ADC 采样存储地址
#define EEPROM_HOVER            0x4004          //悬念计时存储地址
#define EEPROM_FALL             0x4005          //下落间隔时间存储地址
#define EEPROM_SENS             0x4006          //灵敏度校准时间存储地址
#define EEPROM_TEMP             0x4007          //启动风扇温度值地址

u8 ch_lh,ch_ll,ch_rh,ch_rl;     //左右声道采样高低位数据
u16 SYS_TimeBase = 0;           //系统计时
u8 IR_TimeBase = 0;             //红外计时
u32 IR_Code = 0x00000000;       //红外编码
u16 fall_l = 0,fall_r = 0;      //自由下落数据
u8 page_num = 0;                //页面编号
u8 IR_num = 0;                  //红外定时计数
u16 HC595_TimeBase = 0;         //HC595 刷新计时
u16 ADC_TimeBase = 0;           //ADC 采样计时
u16 HOVER_TimeBaseL = 0;        //左悬停计时
u16 HOVER_TimeBaseR = 0;        //右悬停计时
u16 FALL_TimeBase = 0;          //下落计时
u16 SENS_TimeBase = 0;          //灵敏度校准计时

u8 spectrum_inc = 1;            //采样灵敏度递增数
u8 spectrum_dat = 1;            //采样自动修正值
u8 timing = 0;                  //定时退出设置页面

u8 mode;                        //频谱样式
u8 brightness;                  //LED 亮度
u8 refresh;                     //LED 刷新间隔时间 (5ms * 1-30)
u8 sampling;                    //ADC 采样间隔时间
u8 hover;                       //悬停时间
u8 fall;                        //下落间隔时间
u8 sensitivity;                 //灵敏度
u8 temp_val;                    //风扇启动温度值
u8 OutOff_Flag = 0;             //关机标记

u16 refreshs;                   //LED 刷新间隔时间 (5ms * refresh)

void Delay(u16 xms)
{
  volatile u16 i;
  for(; xms>0; xms--)
    for(i=1300; i>0; i--);
}
void SYSClockSet_Init(void)
{
  CLK_CKDIVR_HSIDIV = 0;        //内部高速时钟设置为不分频
  CLK_PCKENR1 = 0X00;           //关闭不用的外设时钟
  CLK_PCKENR2 = 0X00;           //关闭不用的外设时钟
}
void IWDG_Init(void)    //独立看门狗初始化
{
  CLK_ICKR_LSIEN = 1;   //使能内部低速时钟
  while(!CLK_ICKR_LSIRDY);      //等待 LSI 就绪

  IWDG_KR = 0xcc;       //启动独立看门狗
  IWDG_KR = 0xaa;       //独立看门狗重装载
  IWDG_KR = 0x55;       //可更改预分频值和重装载值
  IWDG_PR_PR = 6;       //256 预分频
  IWDG_RLR = 250;       //重装载值 = 250
  IWDG_KR = 0xaa;       //独立看门狗重装载
}
u8 EEPROM_UnLock(void)  //EEPROM 解锁
{
  FLASH_DUKR = 0xae;    //第一密钥
  FLASH_DUKR = 0x56;    //第二密钥
  while(!FLASH_IAPSR_DUL);              //等待解密
  if(1 == FLASH_IAPSR_DUL) return 0;    //解锁成功
  else return 1;                        //解锁失败
}
void EEPROM_Lock(void)  //EEPROM 锁定
{
  FLASH_IAPSR_DUL = 0;
}
void FLASH_EraseByte(u32 address)       //擦除指定 FLASH 位置字节
{
  *(__near u8*)(u16)address = 0x00;
  while(!FLASH_IAPSR_EOP);              //等待操作完成
}
void FLASH_ProgramByte(u32 address, u8 Data)    //指定 FLASH 位置写入数据
{
  *(__near u8*)(u16)address = Data;
  while(!FLASH_IAPSR_EOP);              //等待操作完成
}
u8 FLASH_ReadByte(u32 address)          //读取指定 FLASH 位置数据
{
  return(*(__near u8*)(u16)address);
}
void LED_Init(void)
{
  PB_DDR_DDR5 = 1;      // 输出
  PB_CR1_C15 = 1;
  PB_CR2_C25 = 1;
  PB_ODR_ODR5 = 1;      //输出高电平关闭 LED
}
void TIME4_Init(void)   //产生 0.1ms 基数
{
  CLK_PCKENR1 |= 1<<4;  //使能 TIM4 时钟
//  TIM4_CR1_ARPE = 0;    //预装载禁用                       /
  TIM4_PSCR_PSC = 4;    //预分频器 16 分频
  TIM4_ARR = 100;       //自动重装载值
  TIM4_IER_UIE = 1;     //更新中断使能
  TIM4_CR1_CEN = 1;     //计数器使能
//  SYS_TimeBase = 0;     //复位时间计数器 (0.1ms)            /
}
void FAN_Init(void)     //轴流风机调速
{
  PA_DDR_DDR3 = 1;      // 输出
  PA_CR1_C13 = 1;
  PA_CR2_C23 = 1;

  CLK_PCKENR1 |= 1<<5;  //使能 TIM2 时钟
  TIM2_CCMR3_OC3M = 6;  // PWM 模式 1
  TIM2_CCMR3_OC3PE = 1; //输出比较 3 预装载使能 (PWM 模式必须置位)
//  TIM2_CCMR3_CC3S = 0;  //CC3 通道被配置为输出                        /
//  TIM2_CCER2_CC3P = 0;  //OC3 高电平有效                              /
  TIM2_CCER2_CC3E = 1;  //OC3 信号输出到对应的输出引脚
//  TIM2_PSCR_PSC = 0;    //预分频器 0-15 fCK_PSC/2((PSC[3:0])指数)     /
  TIM2_ARRH = 100/256;  //自动重装载值高位
  TIM2_ARRL = 100%256;  //自动重装载值低位
//  TIM2_CCR3H = 0x00;    //捕获/比较寄存器 3 高位                       /
//  TIM2_CCR3L = 0x00;    //捕获/比较寄存器 3 低位                       /
//  TIM2_CNTRH = 0x00;    //计数器值高位                                 /
//  TIM2_CNTRL = 0x00;    //计数器值低位                                 /
  TIM2_CR1_CEN = 1;     //使能计数器
}
void FAN_OUT(u8 per)   //更改风扇输出比例值 百分之几
{
//  TIM2_CCR3H = per / 256;       //捕获/比较寄存器 3 高位       /
  TIM2_CCR3L = per % 256;       //捕获/比较寄存器 3 低位
}
void FAN_Temp(void)     //温控风扇
{
  if(CH_TEMP > 166 || CH_TEMP == 0) FAN_OUT(100);// 75 度以上,风扇全速运行
  else if(CH_TEMP > temp_val)
  {
    if(CH_TEMP - temp_val > (FAN_START << 1))
      FAN_OUT((CH_TEMP - temp_val) >> 1);
    else FAN_OUT(FAN_START);
  }
  else if(temp_val - CH_TEMP > 4) FAN_OUT(0);   // 低 2 度停
}
void IR_Init(void)      //外中断采样
{
//  PC_DDR_DDR3 = 0;      //IR 红外输入                     /
  PC_CR1_C13 = 1;       //上拉
  PC_CR2_C23 = 1;       //外中断

  EXTI_CR1_PCIS = 2;   //仅下降沿触发
//  ITC_SPR2_VECT5SPR = 1;        //设置最高优先级
}
u8 IR_Decode(void)      //红外解码
{
  u8 t32 = (IR_Code >> 24) & 0xff;
  u8 t24 = (IR_Code >> 16) & 0xff;
  u16 t16 = IR_Code & 0xffff;
    if(IR_num)
    {
      if((0xff00 == t16) && (t32 ^ t24 == 0))
      {
        return t24;
      }
      else IR_num = 0;           //解码出错
    }
    return 0;
}
void ADC_Init(void)
{
//  PD_DDR_DDR2 = 0;      //左声道 模拟输入 ADC CH3            /
//  PD_CR1_C12 = 0;                                             /
//  PD_CR2_C22 = 0;                                             /
//
//  PD_DDR_DDR3 = 0;      //右声道 模拟输入 ADC CH4             /
//  PD_CR1_C13 = 0;                                             /
//  PD_CR2_C23 = 0;                                            /
//
//  PD_DDR_DDR5 = 0;      //温度传感器 模拟输入 ADC CH5          /
//  PD_CR1_C15 = 0;                                             /
//  PD_CR2_C25 = 0;                                             /
//
//  PD_DDR_DDR6 = 0;      //风扇输出电压 模拟输入 ADC CH6         /
//  PD_CR1_C16 = 0;                                              /
//  PD_CR2_C26 = 0;                                             /

  CLK_PCKENR2 |= 1<<3;  //使能 ADC 时钟
//  ADC_TDRH |= 0XFF;     //禁止施密特触发器高位(降低功耗)
  ADC_TDRL |= 0X78;     //禁止施密特触发器低位(ch 3,4,5,6)
  ADC_CSR_CH = 6;       //设置转换通道为 0-15
//  ADC_CR1_SPSEL = 0;    //分频因数 0-7                            /
  ADC_CR1_CONT = 0;     //禁用连续转换
//  ADC_CR2_ALIGN = 0;    //数据左对齐                               /
  ADC_CR2_SCAN = 1;     //扫描模式开
  ADC_CR3_DBUF = 1;     //数据缓存开
  ADC_CR1_ADON = 1;     //首次唤醒 ADC
//  Delay(1);                                                       /
//  ADC_CSR_EOC = 0;      //清除结束中断标志                         /
//  ADC_CSR_EOCIE = 0;    //禁用转换结束中断                         /
  ADC_CR1_ADON = 1;     //开启 ADC 转换
}
void Brightness_Init(void)      //灯光亮度
{
  PD_DDR_DDR4 = 1;      // 输出
  PD_CR1_C14 = 1;
  PD_CR2_C24 = 1;

  CLK_PCKENR1 |= 1<<5;  //使能 TIM2 时钟
  TIM2_CCMR1_OC1M = 6;  // PWM 模式 1
  TIM2_CCMR1_OC1PE = 1; //输出比较 1 预装载使能 (PWM 模式必须置位)
//  TIM2_CCMR1_CC1S = 0;  //CC1 通道被配置为输出                        /
  TIM2_CCER1_CC1P = 1;  //OC1 低电平有效
  TIM2_CCER1_CC1E = 1;  //OC1 信号输出到对应的输出引脚
//  TIM2_PSCR_PSC = 0;    //预分频器 0-15 fCK_PSC/2((PSC[3:0])指数)    /
//  TIM2_ARRH = 100/256;     //自动重装载值高位                         /
  TIM2_ARRL = 100%256;     //自动重装载值低位
//  TIM2_CCR1H = 0x00;    //捕获/比较寄存器 3 高位                       /
//  TIM2_CCR1L = 0x00;    //捕获/比较寄存器 3 低位                       /
//  TIM2_CNTRH = 0x00;    //计数器值高位                              /
//  TIM2_CNTRL = 0x00;    //计数器值低位                              /
  TIM2_CR1_CEN = 1;     //使能计数器
}
void Brightness_Chang(u8 per)   //亮度调节
{
//  TIM2_CCR1H = per / 256;       //捕获/比较寄存器 3 高位       /
  TIM2_CCR1L = per % 256;       //捕获/比较寄存器 3 低位
}
void SPI_Init(void)
{
  PC_DDR_DDR5 = 1;      //SCLK 输出
  PC_CR1_C15 = 1;
  PC_CR2_C25 = 1;

  PC_DDR_DDR6 = 1;      //DS 输出
  PC_CR1_C16 = 1;
  PC_CR2_C26 = 1;

  PD_DDR_DDR1 = 1;      //锁存输出 STCP
  PD_CR1_C11 = 1;
  PD_CR2_C21 = 1;
  SPI_STCP = 1;
/*  硬件 SPI
  CLK_PCKENR1 |= 1<<1;  //使能 SPI 时钟
//  SPI_CR1_BR = 0;       //设置波特率               /
  SPI_CR1_MSTR = 1;     //主设备
  SPI_CR1_CPOL = 1;     //时钟闲时电平
  SPI_CR1_CPHA = 1;     //有效起始边沿(时钟相位)
//  SPI_CR1_LSBFIRST = 0; //帧格式(先发送高位)      /
  SPI_CR1_SPE = 1;      //使能 SPI     */
  Brightness_Init();    //亮度调节
}
u16 Spectrum_1(u16 dat)         //频谱样式 1
{
  u8 t_l;
  u16 val;
  if(0 == dat) val = 0;
  else
  {
    t_l = (u8)sqrt(dat);
    val = (1<<t_l)-1;
  }
  return val;
}
u16 Spectrum_2(u16 dat)
{
  u8 temp = dat;
  u16 val;
  if(0 == temp) val = 0x0000;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1 )     val = 0x0001;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2 )     val = 0x0003;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3 )     val = 0x0007;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4 )     val = 0x000f;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6 )     val = 0x001f;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8 )     val = 0x003f;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10 )    val = 0x007f;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12 )    val = 0x00ff;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15 )    val = 0x01ff;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18 )    val = 0x03ff;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21 )    val = 0x07ff;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24 )    val = 0x0fff;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28 )    val = 0x1fff;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33 )    val = 0x3fff;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40 )    val = 0x7fff;
  else val = 0xffff;
  return val;
}
u16 Spectrum_3(u16 dat)
{
  u8 temp = dat;
  u16 val;
  if(0 == temp) val = 0x0000;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1 )     val = 0x0180;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2 )     val = 0x03c0;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4 )     val = 0x07e0;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8 )     val = 0x0ff0;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14 )    val = 0x1ff8;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21 )    val = 0x3ffc;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30 )    val = 0x7ffe;
  else if(temp < spectrum_inc * 40 )    val = 0x7fff;
  else val = 0xffff;
  return val;
}
u16 Spectrum_4(u16 dat)
{
  u16 val;
  if(0 == dat) val = 0;
  else val = (Spectrum_2(dat)>>1)+1;
  return val;
}
void SPI_U8(u8 dat)             //模拟 SPI
{
  u8 i;
  for(i=8; i>0; i--)
  {
    if(dat & 0x80) SPI_DS = 1;
    else SPI_DS = 0;
    dat <<= 1;
    SPI_SCLK = 0;
    SPI_SCLK = 1;
  }
}
void SPI_OUT(u16 l_dat,u16 r_dat)
{
/*  while(!SPI_SR_TXE);         //硬件 SPI
  SPI_DR = r_dat >> 8;
  while(!SPI_SR_TXE);
  SPI_DR = r_dat & 0xff;
  while(!SPI_SR_TXE);
  SPI_DR = l_dat >> 8;
  while(!SPI_SR_TXE);
  SPI_DR = l_dat & 0xff;
  while(!SPI_SR_TXE);   */

  SPI_U8(r_dat >> 8);
  SPI_U8(r_dat & 0xff);
  SPI_U8(l_dat >> 8);
  SPI_U8(l_dat & 0xff);
  SPI_STCP = 0;
  SPI_STCP = 1;
  SPI_STCP = 0;
}
void HC595_Spectrum(u8 category,u16 l,u16 r)
{
  u16 t_l = 0,t_r = 0;
  switch(category)
  {
    case 1:                       //普通 + 指数
      t_l = Spectrum_1(l);
      t_r = Spectrum_1(r);
      SPI_OUT(t_l,t_r);
      break;
    case 2:                       //普通 + 悬停 + 自由下落
      t_l = Spectrum_2(l);
      t_r = Spectrum_2(r);
      if(t_l >= fall_l)
      {
        fall_l = t_l;
        if(0 == HOVER_TimeBaseL) HOVER_TimeBaseL = hover * 200; //左悬停
      }
      else t_l |= (fall_l>>1)+1;
      if(t_r >= fall_r)
      {
        fall_r = t_r;
        if(0 == HOVER_TimeBaseR) HOVER_TimeBaseR = hover * 200; //右悬停
      }
      else t_r |= (fall_r>>1)+1;
      SPI_OUT(t_l,t_r);
      break;
    case 3:                       //中间向上下扩展
      t_l = Spectrum_3(l);
      t_r = Spectrum_3(r);
      SPI_OUT(t_l,t_r);
      break;
    case 4:                       //单点
      t_l = Spectrum_4(l);
      t_r = Spectrum_4(r);
      SPI_OUT(t_l,t_r);
      break;
    default : mode = 0; break;
  }
}
void Water_Drop(void)   //水滴
{
  u8 i;
  u16 dat = 0x8000;
  Brightness_Chang(0);
  SPI_OUT(dat,dat);
  for(i=1; i!=0x00; i<<=1)      //累积
  {
    Delay(100);
    Brightness_Chang(i);
    IWDG_KR = 0xaa;             //独立看门狗重装载
  }
  for(i=0; i<15; i++)           //滴水
  {
    dat >>= 1;
    SPI_OUT(dat,dat);
    Delay(30);
    IWDG_KR = 0xaa;             //独立看门狗重装载
  }
  for(dat=0x0001,i=0; i<4; i++) //溅水
  {
    SPI_OUT(dat,dat);
    Delay(50);
    dat = (dat << 1) + 1;
    IWDG_KR = 0xaa;             //独立看门狗重装载
  }
  for(i=30; i>0; i--)           //溅水到消失
  {
    Brightness_Chang(i);
    Delay(20);
    IWDG_KR = 0xaa;             //独立看门狗重装载
  }
  Brightness_Chang(0);
  Delay(50);
  SPI_OUT(0,0);
  Brightness_Chang(brightness);             //亮度调节
}
void LED_Test(void)     //LED 测试
{
  SPI_OUT(0xffff,0xffff);
  Delay(500);
  IWDG_KR = 0xaa;             //独立看门狗重装载
  SPI_OUT(0x0000,0x0000);
  Delay(500);
  IWDG_KR = 0xaa;             //独立看门狗重装载
}
void EEPROM_Data_Init(void)    //数据初始化
{
  u8 temp;
  temp = FLASH_ReadByte(EEPROM_MODE);           //样式
  if(temp < 5 && temp != 0) mode = temp;
  else
  {
    mode = 1;
    if(!EEPROM_UnLock())
    {
      FLASH_EraseByte(EEPROM_MODE);
      FLASH_ProgramByte(EEPROM_MODE,0x00);
      EEPROM_Lock();
    }
  }

  temp = FLASH_ReadByte(EEPROM_BRIGHTNESS);     //亮度
  if(temp < 101 && temp != 0) brightness = temp;
  else
  {
    brightness = 10;
    if(!EEPROM_UnLock())
    {
      FLASH_EraseByte(EEPROM_BRIGHTNESS);
      FLASH_ProgramByte(EEPROM_BRIGHTNESS,10);
      EEPROM_Lock();
    }
  }

  temp = FLASH_ReadByte(EEPROM_REFRESH);        //显示刷新
  if(temp < 31 && temp != 0) refresh = temp;
  else
  {
    refresh = 2;
    if(!EEPROM_UnLock())
    {
      FLASH_EraseByte(EEPROM_REFRESH);
      FLASH_ProgramByte(EEPROM_REFRESH,2);
      EEPROM_Lock();
    }
  }
  refreshs = refresh * 50;

  temp = FLASH_ReadByte(EEPROM_SAMPLING);       //采样刷新
  if(temp < 51 && temp != 0) sampling = temp;//
  else
  {
    refresh = 10;
    if(!EEPROM_UnLock())
    {
      FLASH_EraseByte(EEPROM_SAMPLING);
      FLASH_ProgramByte(EEPROM_SAMPLING,10);
      EEPROM_Lock();
    }
  }

  temp = FLASH_ReadByte(EEPROM_HOVER);           //悬停时间
  if(temp < 51 && temp != 0) hover = temp;
  else
  {
    hover = 20;
    if(!EEPROM_UnLock())
    {
      FLASH_EraseByte(EEPROM_HOVER);
      FLASH_ProgramByte(EEPROM_HOVER,10);
      EEPROM_Lock();
    }
  }

  temp = FLASH_ReadByte(EEPROM_FALL);           //下落间隔时间
  if(temp < 21 && temp != 0) fall = temp;
  else
  {
    refresh = 10;
    if(!EEPROM_UnLock())
    {
      FLASH_EraseByte(EEPROM_FALL);
      FLASH_ProgramByte(EEPROM_FALL,10);
      EEPROM_Lock();
    }
  }

  temp = FLASH_ReadByte(EEPROM_SENS);           //灵敏度
  if(temp < 8 && temp != 0) sensitivity = temp;
  else
  {
    sensitivity = 7;
    if(!EEPROM_UnLock())
    {
      FLASH_EraseByte(EEPROM_SENS);
      FLASH_ProgramByte(EEPROM_SENS,7);
      EEPROM_Lock();
    }
  }
  if(7 != sensitivity) spectrum_inc = sensitivity;

  temp = FLASH_ReadByte(EEPROM_TEMP);           //启动风扇温度值
  if(temp <= 140 && temp >= 80) temp_val = temp;
  else
  {
    temp_val = 80;
    if(!EEPROM_UnLock())
    {
      FLASH_EraseByte(EEPROM_TEMP);
      FLASH_ProgramByte(EEPROM_TEMP,80);
      EEPROM_Lock();
    }
  }
}
void Init(void)
{
  SYSClockSet_Init();
  EEPROM_Data_Init();
  LED_Init();
  SPI_Init();
  ADC_Init();
  IR_Init();
  FAN_Init();
  TIME4_Init();
  IWDG_Init();
  asm("rim");           //使能总中断
}
u16 PageSetDisplayDatR(void)        //设置显示右声道页面显示的数据
{
  u16 t_r = (ch_rh << 2);
  t_r |= ch_rl;
  t_r %= (spectrum_inc * 17);
  switch(mode)
  {
    case 1:
      t_r = Spectrum_1(t_r);
      break;
    case 2:
      t_r = Spectrum_2(t_r);
      if(t_r >= fall_r)
      {
        fall_r = t_r;
        if(0 == HOVER_TimeBaseR) HOVER_TimeBaseR = hover * 200; //右悬停
      }
      else t_r |= (fall_r>>1)+1;
      break;
    case 3:
      t_r = Spectrum_3(t_r);
      break;
    case 4:
      t_r = Spectrum_4(t_r);
      break;
  }
  return t_r;
}
void Page0(void)        //主页
{
  u8 decode = IR_Decode();
  if(IR_MODE == decode)
  {
    page_num = 1;                       //进入设置页面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
  if(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HC595_Spectrum(mode,(ch_lh<<2)|ch_ll,(ch_rh<<2) | ch_rl);   //频谱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
void Page1(void)        //频谱样式设置页
{
  u8 decode = IR_Decode();
  switch(decode)
  {
    case IR_MODE:                   //退出设置页面
      page_num = 0;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FLASH_ReadByte(EEPROM_MODE) != mode)
      {
        asm("sim");                 //关总中断
        if(!EEPROM_UnLock())
        {
          FLASH_EraseByte(EEPROM_MODE);
          FLASH_ProgramByte(EEPROM_MODE,mode);
          EEPROM_Lock();
        }
        asm("rim");                 //开总中断
       }
      break;
    case IR_UPP: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10;
      break;
    case IR_LOW: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break;
    case IR_SUB: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mode == 0) mode = 4;
      break;
    case IR_ADD: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mode > 4) mode = 1;
      break;
  }
  if(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SPI_OUT(0x1000 | mode, PageSetDisplayDatR());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
void Page2(void)        //LED 亮度设置页
{
  u8 decode = IR_Decode();
  switch(decode)
  {
    case IR_MODE:                   //退出设置页面
      page_num = 0;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FLASH_ReadByte(EEPROM_BRIGHTNESS) != brightness)
      {
        asm("sim");                 //关总中断
        if(!EEPROM_UnLock())
        {
          FLASH_EraseByte(EEPROM_BRIGHTNESS);
          FLASH_ProgramByte(EEPROM_BRIGHTNESS,brightness);
          EEPROM_Lock();
        }
        asm("rim");                 //开总中断
       }
      break;
    case IR_UPP: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break;
    case IR_LOW: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break;
    case IR_SUB: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brightness == 0) brightness = 100;
      Brightness_Chang(brightness);             //亮度调节
      break;
    case IR_ADD: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brightness > 100) brightness = 1;
      Brightness_Chang(brightness);             //亮度调节
      break;
  }
  if(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SPI_OUT(0x2000|brightness,PageSetDisplayDatR());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
void Page3(void)        //LED 显示刷新速度设置页
{
  u8 decode = IR_Decode();
  switch(decode)
  {
    case IR_MODE:                   //退出设置页面
      page_num = 0;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FLASH_ReadByte(EEPROM_REFRESH) != refresh)
      {
        asm("sim");                 //关总中断
        if(!EEPROM_UnLock())
        {
          FLASH_EraseByte(EEPROM_REFRESH);
          FLASH_ProgramByte(EEPROM_REFRESH,refresh);
          EEPROM_Lock();
        }
        refreshs = refresh * 50;
        asm("rim");                 //开总中断
       }
      break;
    case IR_UPP: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break;
    case IR_LOW: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break;
    case IR_SUB: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refresh == 0) refresh = 30;
      refreshs = refresh * 50;
      break;
    case IR_ADD: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refresh > 30) refresh = 1;
      refreshs = refresh * 50;
      break;
  }
  if(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SPI_OUT(0x3000|refresh,PageSetDisplayDatR());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
void Page4(void)        //ADC 采样间隔时间设置页
{
  u8 decode = IR_Decode();
  switch(decode)
  {
    case IR_MODE:                   //退出设置页面
      page_num = 0;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FLASH_ReadByte(EEPROM_SAMPLING) != sampling)
      {
        asm("sim");                 //关总中断
        if(!EEPROM_UnLock())
        {
          FLASH_EraseByte(EEPROM_SAMPLING);
          FLASH_ProgramByte(EEPROM_SAMPLING,sampling);
          EEPROM_Lock();
        }
        asm("rim");                 //开总中断
       }
      break;
    case IR_UPP: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break;
    case IR_LOW: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break;
    case IR_SUB: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sampling == 0) sampling = 50;
      break;
    case IR_ADD: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sampling > 50) sampling = 1;
      break;
  }
  if(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SPI_OUT(0x4000|sampling,PageSetDisplayDatR());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
void Page5(void)        //悬停时间设置页
{
  u8 decode = IR_Decode();
  switch(decode)
  {
    case IR_MODE:                   //退出设置页面
      page_num = 0;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FLASH_ReadByte(EEPROM_HOVER) != hover)
      {
        asm("sim");                 //关总中断
        if(!EEPROM_UnLock())
        {
          FLASH_EraseByte(EEPROM_HOVER);
          FLASH_ProgramByte(EEPROM_HOVER,hover);
          EEPROM_Lock();
        }
        asm("rim");                 //开总中断
       }
      break;
    case IR_UPP: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break;
    case IR_LOW: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break;
    case IR_SUB: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hover == 0) hover = 50;
      break;
    case IR_ADD: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hover > 50) hover = 1;
      break;
  }
  if(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SPI_OUT(0x5000|hover,PageSetDisplayDatR());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
void Page6(void)        //下落间隔时间设置页
{
  u8 decode = IR_Decode();
  switch(decode)
  {
    case IR_MODE:                   //退出设置页面
      page_num = 0;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FLASH_ReadByte(EEPROM_FALL) != fall)
      {
        asm("sim");                 //关总中断
        if(!EEPROM_UnLock())
        {
          FLASH_EraseByte(EEPROM_FALL);
          FLASH_ProgramByte(EEPROM_FALL,fall);
          EEPROM_Lock();
        }
        asm("rim");                 //开总中断
       }
      break;
    case IR_UPP: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break;
    case IR_LOW: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break;
    case IR_SUB: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fall == 0) fall = 20;
      break;
    case IR_ADD: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fall > 20) fall = 1;
      break;
  }
  if(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SPI_OUT(0x6000|fall,PageSetDisplayDatR());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
void Page7(void)        //灵敏度设置页
{
  u8 decode = IR_Decode();
  switch(decode)
  {
    case IR_MODE:                   //退出设置页面
      page_num = 0;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FLASH_ReadByte(EEPROM_SENS) != sensitivity)
      {
        asm("sim");                 //关总中断
        if(!EEPROM_UnLock())
        {
          FLASH_EraseByte(EEPROM_SENS);
          FLASH_ProgramByte(EEPROM_SENS,sensitivity);
          EEPROM_Lock();
        }
        asm("rim");                 //开总中断
       }
      break;
    case IR_UPP: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break;
    case IR_LOW: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break;
    case IR_SUB: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sensitivity == 0) sensitivity = 7;
      if(7 != sensitivity) spectrum_inc = sensitivity;
      break;
    case IR_ADD: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sensitivity > 7) sensitivity = 1;
      if(7 != sensitivity) spectrum_inc = sensitivity;
      break;
  }
  if(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SPI_OUT(0x7000|(spectrum_inc<<4)|sensitivity,PageSetDisplayDatR());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
void Page8(void)        //启动风扇温度值设置 + 查询风扇电压 + 查询温度 页
{
  u8 val;
  u8 temp;
  u8 decode = IR_Decode();
  switch(decode)
  {
    case IR_MODE:                   //退出设置页面
      page_num = 0;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FLASH_ReadByte(EEPROM_TEMP) != temp_val)
      {
        asm("sim");                 //关总中断
        if(!EEPROM_UnLock())
        {
          FLASH_EraseByte(EEPROM_TEMP);
          FLASH_ProgramByte(EEPROM_TEMP,temp_val);
          EEPROM_Lock();
        }
        asm("rim");                 //开总中断
       }
      break;
    case IR_UPP: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break;
    case IR_LOW: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break;
    case IR_SUB: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temp_val < 80) temp_val = 140;
      break;
    case IR_ADD: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temp_val > 140) temp_val = 80;
      break;
  }
  if(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val = CH_VOL;       //风扇电压(输出电压 : val * 0.8)
    temp = CH_TEMP;     //采样的温度
    SPI_OUT(0x8000|temp_val,val << 8 | temp);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
void Page9(void)        //红外解码显示页
{
  u8 decode = IR_Decode();
  switch(decode)
  {
    case IR_MODE:                   //退出设置页面
      page_num = 0;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num = 0;
      timing = 0;
      break;
    case IR_UPP: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break;
    case IR_LOW: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break;
  }
  if(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SPI_OUT(0x9000 | decode,IR_Code >> 16);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
void Page10(void)       //显示测试页
{
  u8 decode = IR_Decode();
  u8 static mode9 = 0;
  switch(decode)
  {
    case IR_MODE:                   //退出设置页面
      page_num = 0;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break;
    case IR_UPP: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break;
    case IR_LOW: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page_num = 1;
      break;
    case IR_SUB: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mode9 > 1) mode9 = 1;
      break;
    case IR_ADD: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IR_Code = 0;
      IR_num = 0;
      timing = 0;
      if(++mode9 > 1) mode9 = 0;
      break;
  }
  if(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switch(mode9)
    {
      case 0:   Water_Drop();   break;  //水滴
      case 1:   LED_Test();     break;  //测试
    }
    HC595_TimeBase -= refreshs;
  }
}
void PageWindows(void)  //页面窗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