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ir800模块GPS定位和GPRS发送到服务器STM32源程序下载

楼主(2018-12-02):
基于STM32的Air800模块GPS卫星定位和GPRS通讯发送到服务器代码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bluetooth.h"
#include "Air800.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GPIO.h"

/***我的疑问*******/
/*
  查询GPS信息,发AT指令通过主串口还是GPS串口发送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设置NVIC中断分组0:0位抢占优先级,4位响应优先级
        GPIO_init();
        nvic_init();
        TIM3_Int_Init(1999,71);//20ms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air800_init();
        bluetooth_init();
        while(1)
        {
                bluetooth_link(blue_MAC);//蓝牙连接
                GPS_deal();
                GPRS_send();
                LED_Status();
        }
}

#include "Air80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bluetooth.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math.h"
GPS gps;

char IPaddress[IPaddress_LEN];
u8 GPRS_TX_BUF[GPRS_Buf_len];
u8 flag_gprs_send=0,flag_set=0;

void air800_init()
{
        //开机
        PWRKEY=0;
        delay_ms(1500);
        PWRKEY=1;
        delay_ms(2500);

        flag_set=1;//进入配置模式
/******以下是GPRS初始化配置********/
        Air_send_instructions("\r\nTX\r\n");
  //设置波特率9600
        Air_send_instructions("\r\nAT+IPR=9600:&W\r\n");
        //使模块附着GPRS网络
        Air_send_instructions("\r\nAT+CGATT=1\r\n");
        //设置透传模式
        Air_send_instructions("\r\nAT+CIPMODE=1\r\n");
        //设置APN
        Air_send_instructions("\r\nAT+CSTT=\"CMNET\"\r\n");
        //激活移动场景,建立无线连接
        Air_send_instructions("\r\nAT+CIICR\r\n");
        //查询分配的IP地址
        Air_send_instructions("\r\nAT+CIFSR\r\n");
        //设置要连接的远端服务器类型
        Air_send_instructions("\r\nAT+CIPSTART=\"TCP\",\"60.166.18.9\",7500\r\n");

/******以上是GPRS初始化配置********/

/******以下是GPS初始化配置********/

        //打开GPS
        Air_send_instructions("\r\nAT+CGNSPWR=1\r\n");
        //设置NMEA语句类型
        Air_send_instructions("\r\nAT+CGNSSEQ=\"RMC\" \r\n");

/******以上是GPS初始化配置********/
        flag_set=0;//结束配置模式
}
/*********************************************************
函数名称:Air_send_instructions
功    能:配置Air800模块的指令函数
参    数:
*********************************************************/
void Air_send_instructions(char array[])
{
        u8 i=0,len;
        len=strlen(array);
        strcpy(USART_TX_BUF,array);
  for(i=0;i<len;i++)
        {
                USART_SendData(USART1,USART_TX_BUF[i]);
        }
        while(flag_RX_ok==0);//判断反馈是否成功
        flag_RX_ok=0;
}
/*********************************************************
函数名称:parse_gpsBuffer
功    能:解析GPS信息
参    数:
*********************************************************/
void parse_gpsBuffer()
{
        u8 i=0;
        char *string;
        char *string_next;

        if(gps.RX_success==1)
        {
                gps.fix_status=gps.Buffer[1]-'0';//获取GPS是否定位
                for(i=0;i<=3;i++)
                {
                        if(i==0) string=strstr(gps.Buffer, ",");
                        string++;
                        if((string_next = strstr(string, ",")) != NULL)//检验GNSS运行状态
                        {
                                switch(i)
                                {
                                        case 1:memcpy(gps.UTCTime,string,string_next-string);break;//UTC时间
                                        case 2:memcpy(gps.latitudebuffer,string,string_next-string);break;//纬度
                                        case 3:memcpy(gps.longitudebuffer,string,string_next-string);break;//经度
                                  default:break;
                                }
                                string=string_next;
                        }
                        else
                        {
                                gps.RX_success=0;
                                memset(gps.Buffer,0,GPS_Buffer_Length);//清空无效数据
                                break;//跳出for
                        }
                }
                parse_gpstime(gps.UTCTime);//提取时间日期
                parse_gps_location(gps.latitudebuffer,gps.longitudebuffer);//提取经纬度
                memset(gps.Buffer,0,GPS_Buffer_Length);//清空
                memset(gps.UTCTime,0,UTCTime_Length);//清空
                memset(gps.latitudebuffer,0,latitude_Length);//清空
                memset(gps.longitudebuffer,0,longitude_Length);//清空
        }
}

/*********************************************************
函数名称:parse_gpstime
功    能:提取GPS转换北京时间日期
参    数:
*********************************************************/

void parse_gpstime(char array[])
{
        gps.year=(array[0]-'0')*1000+(array[1]-'0')*100+(array[2]-'0')*10+(array[3]-'0');
        gps.month=(array[4]-'0')*10+(array[5]-'0');
        gps.day=(array[6]-'0')*10+(array[7]-'0');
        gps.hour=(array[8]-'0')*10+(array[9]-'0');
  gps.minute=(array[10]-'0')*10+(array[11]-'0');
        gps.second=(array[11]-'0')*10+(array[12]-'0');
        //北京时间=UTC+8;
        gps.hour+=8;
        if(gps.hour>23)
        {
                gps.hour=gps.hour-24;
                gps.day++;
                if(gps.day>28)
                {
                        if(gps.month==2)
                        {
                                if(gps.year%400==0||(gps.year%100!=0&&gps.year%4==0))//闰年
                                {
                                        if(gps.day>29)
                                        {
                                                gps.month=3;
                                          gps.day=1;
                                        }
                                }
                                else//平年
                                {
                                        gps.month=3;
                                        gps.day=1;
                                }
                        }
                        else if(gps.month==4||gps.month==6||gps.month==9||gps.month==11)//day为30天
                        {
                                if(gps.day>30)
                                {
                                        gps.day=1;
                                        gps.month++;
                                }
                        }
                        else if(gps.month==1||gps.month==3||gps.month==5||gps.month==7||gps.month==8||gps.month==10||gps.month==12)//day为31天
                        {
                                if(gps.day>31)
                                {
                                        if(gps.month==12)
                                        {
                                                gps.day=1;
                                                gps.month=1;
                                                gps.year++;
                                        }
                                        else
                                        {
                                                gps.day=1;
                                                gps.month++;
                                        }
                                }
                        }
                }
        }
}

/*********************************************************
函数名称:parse_gps_location
功    能:提取GPS的经纬度并放大10^6
参    数:
*********************************************************/
void parse_gps_location(char lat[],char lon[])
{
        u8 i=0;
        char *string;

        //获得放大10^6的经度值
        if(lat[0]=='-')
        {
                gps.EW=1;//西经为1
                string=strstr(lat, ",");
                for(i=1;i<(string-lat);i++)
                {
                        gps.latitude+=(lat[i]-'0')*pow(10,string-lat-i-1+6);//放大10^6倍
                }
                for(i=0;i<6;i++)
                {
                        ++string;
                        gps.latitude+=((*string)-'0')*pow(10,5-i);
                }
        }
        else
        {
                gps.EW=0;
                string=strstr(lat, ",");
                for(i=0;i<(string-lat);i++)
                {
                        gps.latitude+=(lat[i]-'0')*pow(10,string-lat-i-1+6);//放大10^6倍
                }
                for(i=0;i<6;i++)
                {
                        ++string;
                        gps.latitude+=((*string)-'0')*pow(10,5-i);
                }
        }

        //获得放大10^6的纬度值
        if(lon[0]=='-')
        {
                gps.NS=1;//南纬为1
                string=strstr(lon, ",");
                for(i=1;i<(string-lon);i++)
                {
                        gps.longitude+=(lon[i]-'0')*pow(10,string-lon-i-1+6);//放大10^6倍
                }
                for(i=0;i<6;i++)
                {
                        ++string;
                        gps.longitude+=((*string)-'0')*pow(10,5-i);
                }
        }
        else
        {
                gps.NS=0;
                string=strstr(lon, ",");
                for(i=0;i<(string-lon);i++)
                {
                        gps.longitude+=(lon[i]-'0')*pow(10,string-lon-i-1+6);//放大10^6倍
                }
                for(i=0;i<6;i++)
                {
                        ++string;
                        gps.longitude+=((*string)-'0')*pow(10,5-i);
                }
        }
}
void GPS_deal()
{
        if(gps.RX_success==0) Air_send_instructions("\r\nAT+CGNSINF\r\n");//查询GPS的GNSS信息

        parse_gpsBuffer();//解析GPS信息
}

/*********************************************************
函数名称:GPRS_send
功    能:GPRS发送函数
参    数:
*********************************************************/
void GPRS_send()
{
        u8 i=0;
        u32 *ptr;

        if(flag_bluetooth_ok&&gps.RX_success&&time_count==100)
        {
                flag_gprs_send=1;//GPRS发送标志
                strcpy(USART_TX_BUF,"\r\nAT+CIPSEN\r\n");
                for(i=0;i<strlen("\r\nAT+CIPSEN\r\n");i++)
                {
                        USART_SendData(USART1,USART_TX_BUF[i]);
                }
                memset(USART_TX_BUF,0,USART_LEN);//清空

                GPRS_TX_BUF[0]='\r';
                GPRS_TX_BUF[1]='\n';
                GPRS_TX_BUF[2]='>';
                GPRS_TX_BUF[3]=0x7e;//标识位

                //消息头
                GPRS_TX_BUF[4]=0x02;
                GPRS_TX_BUF[5]=0x00;
                GPRS_TX_BUF[6]=0x00;
                GPRS_TX_BUF[7]=0x1c;//消息体长度28
                GPRS_TX_BUF[8]=0x00;
                GPRS_TX_BUF[9]=0x00;
                GPRS_TX_BUF[10]=0x00;
                GPRS_TX_BUF[11]=0x00;
                GPRS_TX_BUF[12]=0x00;
                GPRS_TX_BUF[13]=0x00;
                GPRS_TX_BUF[14]=0x00;
                GPRS_TX_BUF[15]=0x00;

                //消息体
                GPRS_TX_BUF[16]=0x00;
                GPRS_TX_BUF[17]=0x00;
                GPRS_TX_BUF[18]=0x00;
                GPRS_TX_BUF[19]=0x00;

                GPRS_TX_BUF[20]=0x00;
                GPRS_TX_BUF[21]=0x04;//状态为GPS定位
                GPRS_TX_BUF[22]=0x00;
                GPRS_TX_BUF[23]=gps.fix_status*2+gps.NS*4+gps.EW*8;//GPS的定位,经纬状态

                ptr=(u32*)(&(GPRS_TX_BUF[24]));
                *ptr=gps.longitude;//纬度值
                ++ptr;
                *ptr=gps.latitude;//经度值

                GPRS_TX_BUF[32]=0x00;
                GPRS_TX_BUF[33]=0x00;

                GPRS_TX_BUF[34]=heart_rate;//心率
                GPRS_TX_BUF[35]=blood_oxygen;//血氧

                GPRS_TX_BUF[36]=0x00;
                GPRS_TX_BUF[37]=0x00;

                GPRS_TX_BUF[38]=gps.year;
                GPRS_TX_BUF[39]=gps.month;
                GPRS_TX_BUF[40]=gps.day;
                GPRS_TX_BUF[41]=gps.hour;
                GPRS_TX_BUF[42]=gps.minute;
                GPRS_TX_BUF[43]=gps.second;

                //检验码 从消息头开始到结尾字节异或
                GPRS_TX_BUF[44]=0;
                for(i=4;i<=43;i++)
                {
                        GPRS_TX_BUF[44]^=GPRS_TX_BUF[i];
                }

                GPRS_TX_BUF[45]=0x7e;//标识位
                GPRS_TX_BUF[46]=0x1A;
                GPRS_TX_BUF[47]='\r';
                GPRS_TX_BUF[48]='\n';

                for(i=0;i<=48;i++)
                {
                        USART_SendData(USART1,GPRS_TX_BUF[i]);
                }
                while(flag_RX_ok==0);//判断反馈是否成功
                flag_RX_ok=0;

        }
}

网友A(2019-05-06):
你好,请问有视频教学么?这个能连到阿里云么?

网友B:
目前正在开发一个基于HT32+air802T的GPS/GPRS的产品,类似于LZ,感谢!

网友C(2019-08-01):
可以  只是代码有点乱

网友C:
调试了 串口没输出 是啥原因

网友D(2022-01-25):
代码能跑起来吗?有没有带硬件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