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8光立方不亮问题

楼主(2018-12-02):
888光立方,用的8个74hc573和一个控制每层阴极的uln2803管。所有的都焊好装好了,程序单片机没有问题,但是一通电,512个灯一直同时闪烁,亮度很低,而且没有运行程序。问哈大佬们,怎么解决?

网友A:
与你的硬件设计有关。

网友B:
亮度不够是因为电压的问题。没写程序它一直闪动很正常,分享一个资料,检查一下硬件焊接问题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