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中断和定时器中断同时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8-12-02):
我想同时使用串口中断和定时器中断,在定时器中断程序里,串口中断就不能执行吗??串口中断里能执行定时器中断吗?

网友A:
可以!你需要将串口中断的级别提升至比定时器中断级别高。你查看一下关于中断章节的部分。

网友B:
我觉得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需要将串口中断的级别提升至比定时器中断级别高。你查看一下关于中断章节的部分。

你好,中断级别怎么改呢??哪本书上有啊

网友A:
查看IP寄存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