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恒流恒阻恒功率电子负载开源设计

楼主(2018-12-02):
经过数个月的奋斗,恒流恒阻恒功率三种模式的电子负载终于做好了
恒流部分使用了Gandf大侠的PWM模拟DAC方案,在此表示感谢。这种方案虽然不如使用DAC芯片转换迅速,但成本低廉,分辨率也可以做的比较高,对于diy而言已经足够了。主控芯片使用的是最新的STC8A8K64S4A12-LQFP44,带12位ADC,用于检测电压电流很方便。
其实原理很简单,其关键在于程序的编写,网上关于Gandf大侠的电子负载很少开源程序,我在这里开源的程序可以供大家参考,其中LCD2004的驱动程序来自blog.csdnnet/yagnruinihao/article/details/19999551,在此表示感谢!
这其实只是最基础的功能实现,还有许许多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增加散热风扇,散热器温度检测,蜂鸣器,改差分四线测量等等,但我精力有限,没有时间弄了,所以开源出来大家可以参考着进行改进。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
*     COPYRIGHT NOTICE
*     Copyright (c) 2018,CQ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file                        main.c
* @brief
* @author                CQ
* @version                V1.1
* @date                        2018-11-4
* latest amendment time:2018.12.2
*/
#include"STC8A.h"
#include"LCD2004.h"
#include"config.h"
#include <intrins.h>

void main(void)
{
         GPIOInit();
         lcd2004Init();
         TimerInit();
   PWMInit();
   lcd2004CleanAll();
         ADCInit();
        lcd2004AddressWriteString(0,0,Menu.NormalInterface.Line[0]);
        lcd2004AddressWriteString(1,0,Menu.NormalInterface.Line[1]);
        lcd2004AddressWriteString(2,0,Menu.NormalInterface.Line[2]);
        lcd2004AddressWriteString(3,0,Menu.NormalInterface.Line[3]);
   lcd2004AddressWriteByte(2,19,0xF4) ;//display Ohm  symbol

/*         if(MenuDataTable.SysInfo.LoadState==Running)
        {
    lcd2004AddressWriteString(3,16,"ON");
        }
        else
        {
   lcd2004AddressWriteString(3,16,"OFF");
        }*/
         EA=1;
        if(IapRead(IAPUSEDFLAG)==0x56)//check whether there is some data in eeprom
        {
          MenuDataTable.Current.Coefficient=IapReadF32(CURRENTCOEADDR);
          MenuDataTable.Voltage.Coefficient=IapReadF32(VOLTAGECOEADDR);
          MenuDataTable.SysInfo.PWMCoe=IapReadF32(PWMCOEADDR);
        }
         while(1)
         {
       ;
         }
}

网友A:
好东东,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9-03-27):
负载的原理图呢

网友C(2019-05-09):
不错的设计,值得学习

网友D(2019-10-22):
MOS管部份没有电路

网友E:
好厉害,代码看不懂,好多英文,但这个是好东东

网友F(2020-01-29):
很NB的设计

网友G:
楼主有负载部分的电路图吗?

网友H(2020-08-13):
功率部分没有,在哪里找得到?

网友I(2020-09-18):
厉害最近在研究这个,谢谢

网友J(2021-05-08):
樓主你好我想問一下這個ADC换算部分在哪里

网友K(2021-08-03):
看看照葫芦能不能画出瓢出来

网友L:
这程序是缺的

网友M(2021-09-05):
参考着看看能不能搞一个出来

网友N:
感谢!感谢!再感谢!

网友O:
楼主厉害呀,大侠级!!强!!

网友P(2021-10-12):
恒阻恒功率通过软件调节实现?

网友Q:
很好很好,感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Q(2021-12-09):
很好很好,感谢楼主的好资料,正在找资料准备制作

楼主(2022-01-14):
程序是完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很好很好,感谢楼主的好资料,正在找资料准备制作

这个设计有严重缺陷,今年会重做

网友R:
  • /*!
  • *     COPYRIGHT NOTICE
  • *     Copyright (c) 2018,CQ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 *
  • * @file                        EC11.c
  • * @brief
  • * @author                CQ
  • * @version                V1.1
  • * @date                        2018-11-4
  • * latest amendment time :2018.11.4
  • */
  • #include"EC11.h"
  • static bit EC11_SIA_Last;
  • static bit EC11_SIB_Last;
  • sbit EC11_SIA=P3^2;
  • sbit EC11_SIB=P3^4;
  • sbit EC11_SW=P3^3;
  • Ec11StateType                Ec11State=
  • {
  •          KeyFree,
  •         EncoderFree,
  • };
  • /************************************************************
  • * Function name                :        EC11_Capture
  • * function discription        :        EC11 state capture
  • *
  • * input parameter        :        none
  • * output parameter        :        none
  • *
  • * amendant record  :
  •    Add this function for the first time    2018-11-4
  • * author                  :        CQ
  • * date                                :        2018-11-4
  • *************************************************************/
  • void Ec11Capture(void)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EC11KeyStateTemp = 0,EC11KeyCount=0;
  •     bit EC11KeyPressTemp;
  •           EC11KeyPressTemp =EC11_SW;
  •   if((EC11_SIA_Last==0)&&(EC11_SIA==1))//        EC11_SIA和上一次状态相比,为上升沿
  •     {
  •
  •                 if((EC11_SIB_Last == 1)&&(EC11_SIB == 0))   //EC11_B和上一次状态相比,为下降沿
  •                         {
  •                     Ec11State.EncoderState=EncoderSub;                         //反转
  •                         }
  •                 if((EC11_SIB_Last == 0)&&(EC11_SIB == 1))   //EC11_B和上一次状态相比,为上升沿
  •                                 {
  •                    Ec11State.EncoderState=EncoderAdd;                       //正转
  •                                 }
  •                                 //>>>>>>>>>>>>>>>>下面为正转一次再反转或反转一次再正转处理<<<<<<<<<<<<<<<<//
  •                 if((EC11_SIB_Last == EC11_SIB)&&(EC11_SIB == 0))  //A上升沿时,采集的B不变且为0
  •                                 {
  •                     Ec11State.EncoderState=EncoderSub;                                //反转
  •                                 }
  •                 if((EC11_SIB_Last == EC11_SIB)&&(EC11_SIB == 1))  //A上升沿时,采集的B不变且为1
  •                                 {
  •                      Ec11State.EncoderState=EncoderAdd;                                //正转
  •                                 }
  •         }
  •    else        if((EC11_SIA_Last==1)&&(EC11_SIA==0))          //EC11_SIA和上一次状态相比,为下降沿
  •    {
  •                          if((EC11_SIB_Last == 1)&&(EC11_SIB == 0))   //EC11_B和上一次状态相比,为下降沿
  •                                 {
  •                      Ec11State.EncoderState=EncoderAdd;                           //正转
  •                                 }
  •                 if((EC11_SIB_Last == 0)&&(EC11_SIB == 1))   //EC11_B和上一次状态相比,为上升沿
  •                                 {
  •                     Ec11State.EncoderState=EncoderSub;                          //反转
  •                                 }
  •                                 //>>>>>>>>>>>>>>>>下面为正转一次再反转或反转一次再正转处理<<<<<<<<<<<<<<<<//
  •                 if((EC11_SIB_Last == EC11_SIB)&&(EC11_SIB == 0))  //A上升沿时,采集的B不变且为0
  •                                 {
  •                      Ec11State.EncoderState=EncoderAdd;                          //正转
  •                                 }
  •                 if((EC11_SIB_Last == EC11_SIB)&&(EC11_SIB == 1))  //A上升沿时,采集的B不变且为1
  •                                 {
  •                    Ec11State.EncoderState=EncoderSub;                                  //反转
  •                                 }
  •    }
  •         EC11_SIA_Last = EC11_SIA;   //更新编码器上一个状态暂存变量
  •         EC11_SIB_Last = EC11_SIB;   //更新编码器上一个状态暂存变量
  •
  •
  •                  /************************EC11_SW key scan************************************/
  •          switch(EC11KeyStateTemp)
  •          {
  •                  case 0:
  •                          if(EC11KeyPressTemp==0)
  •                                  EC11KeyStateTemp=1;
  •                           break;
  •                  case 1:
  •                           if(EC11KeyPressTemp==0)
  •                                 {
  •                                         EC11KeyStateTemp=2;
  •                                 }
  •                                 else
  •                                         EC11KeyStateTemp=0;
  •                                  break;
  •                  case 2:
  •                           if(EC11KeyPressTemp==1)
  •                                 {
  •                                           if(EC11KeyCount<100)
  •                                                 {
  •                                                     Ec11State.KeyState=KeyDown;
  •                                                 }
  •                                   EC11KeyStateTemp=0;
  •           EC11KeyCount=0;
  •                                 }
  •                                 else
  •                                 {
  •           if(EC11KeyCount<100)
  •                                         {
  •              EC11KeyCount++;
  •                                         }
  •           else if(EC11KeyCount==100)
  •                                         {
  •              Ec11State.KeyState=KeyHold;
  •                      EC11KeyCount++;
  •                                         }
  •                                 }
  •        break;
  •          }
  •
  • }
  • Ec11StateType                                Ec11State;

请问26-30行的格式和意义,小白不懂,望大师赐教。谢谢。

网友S(2022-02-25):
程序有问题,原理图不完整,不能用

网友T:
做的很强大,学习您!

网友U(2022-05-20):
感谢,参考研究研究

网友V(2022-09-04):
schematic diagram is incomplete ....
This is example only what can be done..

网友W:
不错,学习了。51有ADC,DAC吗

网友X(2022-11-03):
学习下
恒阻模式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Y:
可以学习下思路,图不全,程序有问题!

网友W(2023-01-16):
谢谢分享,学习了。今年我也想下电子负载和51

网友Z:
能不能讲下整个设计原理呢,原理图不完整啊

网友AA(2023-06-08):
坐等你们搞出来最终版,免费打板的再跟风做

网友O(2023-11-27):
期待有做出来的看看实际效果!

网友AB:
引用 网友R:
  • /*!
  • *     COPYRIGHT NOTICE
  • *     Copyright (c) 2018,CQ

  • 应该是处理旋转编码器的。

网友O(2024-03-18):
    缺少电子负载的输出部分电路!!!!!!!

网友AC(2024-05-11):
    是调节PWM占空比来LCD显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