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可否帮忙看一下单片机按键程序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8-12-02):
我的这个程序为什么按键不起作用?我的数码管是分开的,用了两组 I/O口。 就是仿真的时候它直接就开始倒计时了。按键不管用。谢谢大神帮助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j,m,n,flag1,flag2;
sbit key_1 = P1^0;
sbit key_2 = P1^1;
uchar code aa[]={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show()
{
    for(i = 9;i<10;--i)
            {
              for(j = 9;j<10;--j)
                  {
              P3 = aa[j];
                                            P2 = aa[i];
                                            delay(250);
             }
                  }

}

void key()
{
  if(!key_1)
        {
    delay(10);
                if(!key_1)
                {
       flag1 = 1;
    }
  }
         if(!key_2)
    delay(10);
                if(!key_2)
                {
       flag2 = 1;
    }
}

void main()
{
         while(1)
         {
                 P3 = P2 = 0x00;
                 key();
                 if(flag1 = 1)
                 {
        show();
                          key();
        if(flag2 = 1)
                                {
          flag1 == 0;
                                        break;
        }
                 }
                 if(flag2 = 1)
                 {
                         while(1)
                         {
         i = m;
                                 j = n;
                                 P3 = aa[n];
                                 P2 = aa[m];
                          key();
        if(flag1 = 1)
                                {
          flag2 == 0;
                                        break;
        }
                         }
                 }
         }
}

两个分开数码管的倒计时

两个分开数码管的倒计时

网友A:
  • void main()
    {
             while(1)
             {
                     P3=P2=0x00;
                     key();
                     if(flag1==1)
                     {
                              show();
                              key();
                                   if(flag2 == 1)
                                         {
                                             flag1 = 0;
                                             break;
                                         }
                     }
                      if(flag2==1)
                           {
                              while(1)
                              {
                                     i=m;
                                     j=n;
                                     P3=aa[n];
                                     P2=aa[m];
                                     key();
                                     if(flag1==1)
                                    {
                                            flag2=0;
                                            break;
                                    }
                              }
                           }
             }
    }
两个问题,1,你这个是怎么过的编译,编译肯定有错误,括号括不明白,if不会用吗?里边写一个等于是赋值的意思,写两个才是判断是否等于。
2,你这格式书写以后要吃亏的,自己写的程序自己都不愿意看,别人哪会有功夫给你看,所以说,把程序写清楚些,括号括清楚!不要乱七八糟的
看这不舒服

网友B:
注意在if判断里要用 ==,赋值时要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