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里面自带了CPU为什么大家还要用51单片机控制?

楼主(2018-12-02):
关于51单片机和ESP8266
想请教各位大师,目前有许多人想把ESP8266模块同51单片机相结合使用,但是esp8266 中也有cpu的功能,为什么还要使用51单片机,谢谢

网友A:
你也可以直接使用SDk开发,只是端口比较少难度比较高而已,使用比较少的IO口可以考虑

网友B:
平时大部分用的所谓8266,是模块,只是通过IIC或者SPI接口和它通讯,所以就用单片机和它通讯咯。确实,8266也是个单片机,很多的无线插头就直接用8266做的。 想研究可以买个8266开发套件的。

网友C:
同意,一楼,你要控制数量较少的东西,直接用8266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用很多的东西,IO口不够用,就是要接一个单片机

网友D:
ESP8266模块里的单片机是为完成自己任务服务,另外加的单片机是完成其他任务,这是提高速度的多核思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直接使用SDk开发,只是端口比较少难度比较高而已,使用比较少的IO口可以考虑

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时大部分用的所谓8266,是模块,只是通过IIC或者SPI接口和它通讯,所以就用单片机和它通讯咯。确实,8266 ...

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一楼,你要控制数量较少的东西,直接用8266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用很多的东西,IO口不够用,就是要 ...

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ESP8266模块里的单片机是为完成自己任务服务,另外加的单片机是完成其他任务,这是提高速度的多核思想。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E:
其实也有很多人不熟悉8266的cpu,所以用51比较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也有很多人不熟悉8266的cpu,所以用51比较顺手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F:
8266本身的固件开发环境需要搭建还需要时间去熟悉,不如keil来的快,同时51的资源那么多,好多可以进行移植,8266就比较少了

网友G:
可以搜索一下(esp8266 arduino 单芯片),有几个案例可以学习,有用arduino开发平台的 源代码 可以参考

网友H:
可以不用,用Luna,Arduino,Python直接开发,单片机大家用熟了,习惯问题。

网友G:
esp8266 模块 利用自带CPU 开发,模块带用 wifi 功能(用到网络协议等模块代码),Arduino开发平台带有这些模块代码 可以直接利用,只要加入自己的通信或者控制代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也有很多人不熟悉8266的cpu,所以用51比较顺手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8266本身的固件开发环境需要搭建还需要时间去熟悉,不如keil来的快,同时51的资源那么多,好多可以进行移植 ...

同意你的观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不用,用Luna,Arduino,Python直接开发,单片机大家用熟了,习惯问题。

谢谢,同意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