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用位置式PID的总输出去控制执行器?还有pid稳定之后的总输出会趋近设定值?

楼主(2018-12-02):
新手学习位置式pid,求大佬帮助
刚接触位置式pid算法,不知道怎么去用pid的总输出去控制执行器,还有pid稳定之后的总输出会趋近设定值?

网友A:
将输出转化成占空比,然后输出到执行器

网友B:
首先得确定你执行模块受控量是什么,比如是电压,电流还是PWM等等,然后用PID算法去决定这个控制量.
从数学上说,PID最后震荡会越来越小,无限趋近于0,但是实际中是做不到的,只能尽量缩小到允许的范围.
建议楼主多阅读相关资料,数学概念一定要清晰,网上这方面的文章还是挺多的,还有些现成的代码,只需要稍作修改即可,仔细阅读下这些代码,很有帮助.

网友C:
计算机pid计算用增量算式比较方便,算出比上次增加多少,执行器就在原来基础上增加多少。
设定值是测量值要达到的值,不是pid稳定之后的总输出,概念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