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4个独立按键和8个led指示灯构成的独立式键盘系统设计

楼主:
按下k1时led灯由上至下流水点亮
按下k2时led灯由下至上流水点亮
按下k3时led灯高低4个led交替点亮
按下K4时led灯闪烁点亮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bit keyflag;                        // keyflag为按键按下的标志位
uchar keyval;                         // keyval为键值
uchar forwardtab[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backwardtab[ ]={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char altertab[]={0x0f,0xf0};
uchar blinktab[]={0x00,0xff};

void delay10ms(void)                        //函数:软件消抖延时10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0;i++)
                for(j=0;j<100;j++)
                ;
                }
void led_delay(void)                        //函数:延时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20;i++)
                  for(j=0;j<220;j++)
                                                ;
                                        }

void forward(void)        //函数功能:正向流水点亮LED
{
         unsigned char i,j;
        for(j=0;j<10;j++)
        { for (i=0;i<8;i++)
          {
                P0=forwardtab[i];                         //LED0亮
            led_delay();
                }
        }
        P0=0xff;
        }
void backward(void)        //函数功能:反向流水点亮LED
{
         unsigned char i,j;
        for(j=0;j<10;j++)
        { for (i=0;i<8;i++)
          {
                P0=backwardtab[i];                         //LED0亮
            led_delay();
                }
        }
        P0=0xff;
        }

void alter(void)        //函数功能:反向流水点亮LED
{
         unsigned char i,j;
        for(j=0;j<10;j++)
        { for (i=0;i<2;i++)
          {
                P0=altertab[i];                         //LED0亮
            led_delay();
                }
        }
        P0=0xff;
        }
void blink(void)        //函数功能:反向流水点亮LED
{
         unsigned char i,j;
        for(j=0;j<10;j++)
        { for (i=0;i<2;i++)
          {
                P0=blinktab[i];                         //LED0亮
            led_delay();
                }
        }
        P0=0xff;
        }
void main(void)
{
        IE=0x81;                //总中断允许EA=1,允许中断
        IT0=1;       //跳边沿触发INT0
    keyflag=0;                //设置按键按下标志为0
do {
        P0=0x00; //全亮
        if(keyflag)                //如果按键按下标志keyflag =1,则有键按下
                {

                        keyval=~keyval;        //键值取反
                        switch(keyval)                //根据按下键的键值进行分支跳转
                        {
                                case 1: forward();                //处理0号键
                                break;
                                case 2: backward();                //处理0号键
                                break;
                                case 4: alter();                //处理0号键
                                break;
                                case 8: blink();                //处理0号键
                                break; }
                                keyflag=0;                //清按键按下标志
                }
        } while(1);
                                }

void int0( )  interrupt 0        //有键按下,则执行的中断函数
        {
                uchar reread_key;                 // reread_key为重读键值变量;
                IE=0x80;                        // 屏蔽中断
                keyflag=0;                 // 把按键按下标志keyflag清0
                P1=0xff;                 // 向P1口写1,设置P1口为输入
                keyval=P1;                 // 从P1口读入键盘的状态
                delay10ms();         // 延时10ms
                reread_key=P1;         // 再次从P1口读键盘状态,并存reread_key中
                if(keyval==reread_key) // 比较两次读取的键值,如相同,说明键按下
               {                 keyflag=1;                 // 按键按下标志key_flag为1     }
                                        IE=0x81;                         // 重新允许中断
                                                        }
                                                }

网友A(2020-04-04):
最下面的原件是什么

网友B(2022-11-29):
为什么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