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光标移动单位是一个汉字(即2位:),怎样才能实现让光标向前一位?

楼主(2018-12-02):
(无正文)

网友A:
我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当时我用12864做计算器时曾想过把结果 输出到最后一排然后右对齐,为此我查了一下百度,先分享网址https://wenku.baidu.com/view/121ae51fe53a580216fcfea3.html,其实想要光标向前一位,只需要写一个命令write_com(0x04)就可以了,向后好像是0x06,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网址上的内容,归纳的还不错。

网友B(2022-09-28):
这个被删掉了还有其他的,网址资料吗。谢谢

网友C:
要想实现自己的功能,先把有关驱动程序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