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5256 240X160 LCD32级(红白双色)灰度液晶屏做的DS3231时钟含源代码引脚说明

楼主(2018-12-03):
TB此屏程序来之不易,240X160显示,驱动兼容ST75256但并不确定只是能用,三个点完成一个像数显示,32级灰度可调节,红白双色背光,我只是用初始化代码完成一个整套DS3231时间和温度显示。但提供完整工程源代码,这点难得,谢谢。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reset=P1^0; //RST
sbit lcd_wr=P1^1; //WR
sbit lcd_en=P1^2; //RD
sbit lcd_rs=P1^3; // AO
sbit lcd_cs1=P1^4; //CS
#define DataPort P0   //DataBUS
#include "8x16.h"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
*******************************************DS3231变量定义*********************************************
*****************************************************************************************************/
sbit DS3231_IIC_SDA=P3^6;
sbit DS3231_IIC_SCL=P3^7;
uchar RTC_Data[8];
uchar RTC_Data1[8];
uchar RTC_Set_ID;
code uchar rtc_address[8]={0x00,0x01,0x02,0x04,0x05,0x03,0x06,0x11};//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uchar display_buff[16];                                                         //时间显示数组
/*****************************************************************************************************
*********************************************变量定义*************************************************
*****************************************************************************************************/
bit T0_Flag;                                                                         //定时器T01ms标志位
bit laba_flag;                                                                         //蜂鸣器标志位
bit Open_Flag;                                                                         //蜂鸣器标志位
bit RTC_Save_Flag;                                                                   //设置时间标志位
bit shezhi_display_flag;
void delayms(uint x);                                                         //延时函数
void Time_Fun();                                                                 //时基、走时函数
void DS3231_Read_time();                                                 //读取时间
void DS3231_write_time();                                                 //写入时间
void DS3231_Init();                                                                 //时间模块初始化
/********************************************初始化时间************************************************/
void Ram_init()
{
        DS3231_Read_time();                                //读取 秒分时日月周年
        if((!RTC_Data[6])&&(!RTC_Data[5])&&(!RTC_Data[4])&&(!RTC_Data[3])&&(!RTC_Data[2])&&(!RTC_Data[1])&&(!RTC_Data[0]))
        {
                RTC_Data[0]=0;       //秒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RTC_Data[1]=0;                 //分
                RTC_Data[2]=12;                 //时
                RTC_Data[3]=3;                 //日
                RTC_Data[4]=11;                 //月
                RTC_Data[5]=2;                 //周
                RTC_Data[6]=15;                 //年
                DS3231_write_time();                    //写入 秒分时日月周年
        }
        RTC_Set_ID=0;
}
void Time_Fun()// 时基、走时函数
{
        static        uchar T10Ms_Cnt=0,T200Ms_Cnt=0;
        static uchar Buzz_On_Cnt=0,RTC_Save_Cnt=0;

        T10Ms_Cnt++;
        if(T10Ms_Cnt>=5)
        {
                T10Ms_Cnt=0;
                KeyDataProcess();
                if(laba_flag)
                {
                        Buzz_On_Cnt++;
                        if(Buzz_On_Cnt>=10)
                        {
                                laba_flag=0;
                                Buzz_On_Cnt=0;
                        }
                }
                if(RTC_Save_Flag)
                {
                        RTC_Save_Cnt++;
                        if(RTC_Save_Cnt>=50)
                        {
                                RTC_Save_Cnt=0;
                                RTC_Save_Flag=0;
                                RTC_Set_ID=0;
                                DS3231_write_time();
                        }
                }
        }
        T200Ms_Cnt++;
        if(T200Ms_Cnt>=100&&shezhi_display_flag==0)
        {
                T200Ms_Cnt=0;
                if(!RTC_Set_ID)
                        DS3231_Read_time();

        }
}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DS3231函数**********************************************/
void DS3231_IIC_delay()//IIC延时函数。延时4个机器周期。
{
        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DS3231_IIC_start()//起始信号
{
     DS3231_IIC_SDA=1;
     DS3231_IIC_SCL=1;
     DS3231_IIC_delay();
     DS3231_IIC_SDA=0;
     DS3231_IIC_delay();
     DS3231_IIC_SCL=0;
}

void DS3231_IIC_stop()//停止信号
{
    DS3231_IIC_SDA=0;
    DS3231_IIC_delay();
    DS3231_IIC_SCL=1;
    DS3231_IIC_delay();
    DS3231_IIC_SDA=1;
    DS3231_IIC_delay();
}

bit DS3231_IIC_Tack()//接收应答
{
    bit ack;
    DS3231_IIC_SDA=1;
    DS3231_IIC_delay();
    DS3231_IIC_SCL=1;
    DS3231_IIC_delay();
    ack=DS3231_IIC_SDA;
    DS3231_IIC_delay();
    DS3231_IIC_SCL=0;
    DS3231_IIC_delay();
    return ack;
}

void DS3231_IIC_write_byte(uchar Data)//写入数据函数
{
        uchar i;
        for(i=0;i<8;i++)
        {
                if(Data&0x80)
                DS3231_IIC_SDA=1;
                else
                DS3231_IIC_SDA = 0;
                DS3231_IIC_delay();
                DS3231_IIC_SCL=1;
                DS3231_IIC_delay();
                DS3231_IIC_SCL=0;
                DS3231_IIC_delay();
                Data=Data<<1;
        }
}

uchar DS3231_IIC_read_byte()//读取数据函数
{
    uchar i;
    uchar Data;
    for(i=0;i<8;i++)
    {
        DS3231_IIC_SCL=1;
        DS3231_IIC_delay();
        Data=Data<<1;
        DS3231_IIC_delay();

        if(DS3231_IIC_SDA)
        Data=Data|0x01;
        DS3231_IIC_SCL=0;
        DS3231_IIC_delay();
    }
    return Data;
}

void DS3231_IIC_single_byte_write(uchar Waddr,uchar Data)//写入数据函数
{
    DS3231_IIC_start();
    DS3231_IIC_write_byte(0xd0);
    DS3231_IIC_Tack();
    DS3231_IIC_write_byte(Waddr);
    DS3231_IIC_Tack();
    DS3231_IIC_write_byte(Data);
    DS3231_IIC_Tack();
    DS3231_IIC_stop();
}

uchar DS3231_IIC_single_byte_read(uchar Waddr)//读取数据函数
{
    uchar Data;
    DS3231_IIC_start();
    DS3231_IIC_write_byte(0xd0);
    DS3231_IIC_Tack();
    DS3231_IIC_write_byte(Waddr);
    DS3231_IIC_Tack();
    DS3231_IIC_stop();
    DS3231_IIC_start();
    DS3231_IIC_write_byte(0xd1);
    DS3231_IIC_Tack();
    Data=DS3231_IIC_read_byte();
    DS3231_IIC_delay();
    DS3231_IIC_stop();
    return Data;
}

void DS3231_Read_time()//读取时间
{
    uchar i,tmp,tmp1,tmp2;
    for(i=0;i<8;i++)
    {
            tmp = DS3231_IIC_single_byte_read(rtc_address[i]);
            tmp1 = tmp/16;
            tmp2 = tmp%16;
                RTC_Data[i]=tmp1*10+tmp2;
    }
}

void DS3231_write_time()//写入时间
{
    uchar i,tmp;
    for(i=0;i<7;i++)
    {
        tmp=RTC_Data[i]/10;//BCD处理
        RTC_Data1[i]=RTC_Data[i]%10;
        RTC_Data1[i]=RTC_Data1[i]+tmp*16;
    }
    for(i=0;i<7;i++)
    {
        DS3231_IIC_single_byte_write(rtc_address[i],RTC_Data1[i]);
    }
    DS3231_IIC_single_byte_write(0x0e,0x0c);
}

void DS3231_Init()
{
    DS3231_IIC_SDA=1;
    DS3231_IIC_SCL=1;
    DS3231_IIC_single_byte_write(0x0e,0x0c);
}

/*延时:1 毫秒的i 倍*/
void delay(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110;k++);
}
/*延时:1us 的i 倍*/
void delay_us(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2;k++);
}

//并口方式
//写指令到LCD 模块
void transfer_command_lcd(int data1)
{
lcd_rs=0;
lcd_en=1;
P0=data1;
lcd_en=0;
}

//写数据到LCD 模块
void transfer_data_lcd(int data1)
{
lcd_rs=1;
lcd_en=1;
P0=data1;
lcd_en=0;
}

void initial_lcd()
{
lcd_wr=0;   //0 写  1读
lcd_cs1=0;  //cs 0有效
lcd_reset=0; //rst
delay(50);
lcd_reset=1;
delay(50);

transfer_command_lcd(0x30); //EXT=0
transfer_command_lcd(0x94); //Sleep out
transfer_command_lcd(0x31); //EXT=1
transfer_command_lcd(0xD7); //Autoread disable
transfer_data_lcd(0X9F); //
transfer_command_lcd(0x32); //Analog SET
transfer_data_lcd(0x00); //OSC Frequency adjustment
transfer_data_lcd(0x01); //Frequency on booster capacitors->6KHz
transfer_data_lcd(0x03); //Bias=1/13
transfer_command_lcd(0x20); //灰度设置
transfer_data_lcd(0x01);
transfer_data_lcd(0x03);
transfer_data_lcd(0x05);
transfer_data_lcd(0x07);
transfer_data_lcd(0x09);
transfer_data_lcd(0x0b);
transfer_data_lcd(0x0d);
transfer_data_lcd(0x10);
transfer_data_lcd(0x11);
transfer_data_lcd(0x13);
transfer_data_lcd(0x15);
transfer_data_lcd(0x17);
transfer_data_lcd(0x19);
transfer_data_lcd(0x1b);
transfer_data_lcd(0x1d);
transfer_data_lcd(0x1f);
transfer_command_lcd(0x30); //EXT1=0,EXT0=0,表示选择了“扩展指令表 1”
transfer_command_lcd(0x75); //页地址设置
transfer_data_lcd(0X00); //起始页地址:YS=0X00
transfer_data_lcd(0X14); //结束页地址:YE=0x1F每 4 行为一页,第 0~3 行为第 0 页,第 124~127 行为第 31 页(31=0x1f)
transfer_command_lcd(0x15); //列地址设置
transfer_data_lcd(0X00); //起始列地址:XS=0
transfer_data_lcd(0Xef); //结束列地址:XE=240(0xef)
transfer_command_lcd(0xbc); //行列扫描方向
transfer_data_lcd(0x02); //MX.MY=Normal
// transfer_command_lcd(0x0c); //数据格式选择,0x0C 是低位在前 D0-D7,0x08 是高位在前 D7-D0
transfer_command_lcd(0xCA); //显示控制
transfer_data_lcd(0X00); //设置 CL 驱动频率:CLD=0
transfer_data_lcd(0X9F); //占空比:Duty=160
transfer_data_lcd(0X20); //N 行反显:Nline=off
transfer_command_lcd(0xF0); //显示模式
transfer_data_lcd(159); //如果设为 0x11:表示选择 4 灰度级模式,如果设为 0x10:表示选择黑白模式
transfer_command_lcd(0x81); //设置对比度,“0x81”不可改动,紧跟着的 2 个数据是可改的,但“先微调后粗调”这
transfer_data_lcd(0xB0);  //微调对比度,可调范围 0x00~0x3f,共 64 级 0
transfer_data_lcd(0x03); //粗调对比度,可调范围 0x00~0x07,共 8 级
transfer_command_lcd(0x20); //电源控制
transfer_data_lcd(0x0B); //D0=regulator ; D1=follower ; D3=booste, on:1 off:0
delay_us(100);
transfer_command_lcd(0xAF); //打开显示
}

#define STC90C
#include "uart2017.c"

void printf_num(unsigned char x) //写数据
{
Com_SendByte(0x30+x/100);
Com_SendByte(0x30+x%100/10);
Com_SendByte(0x30+x%10);
Com_SendByte(' ');
}

void locat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写地址
{
x+=24;
y=159-y;
transfer_command_lcd(x&0x0f);
transfer_command_lcd(0x10|(x>>4));
transfer_command_lcd(0x60+(y&0x0f));
transfer_command_lcd(0x70+(y>>4));
}

void cl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y,j;
for(y=0;y<160;y++)
{
  locate(0,y);
  for(j=0;j<80;j++)
   {
    transfer_data_lcd(c>>8);
    transfer_data_lcd(c);
   }
}
}
void printf_c(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temp;

for(i=0;i<16;i++)
{
  locate(x,y+i);
  temp=Font8x16[c][i];
  printf_num(temp);
  for(j=0;j<8;j++)
   {
    if(temp & 0x80)
     {
      transfer_data_lcd(0xff);
      transfer_data_lcd(0xff);
     }
     else
     {
      transfer_data_lcd(0x00);
      transfer_data_lcd(0x00);
     }
    temp<<=1;
   }

}

}

void printf(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
{
while(*s)
{
  printf_c(x,y,*s);
  s++;
  x+=8;
}
}
/************************显示1时间************************************/
void display1(void)
{
          char sy=10;//设置时间显示 列位置
    char sx=66;//设置时间显示  行位置

   printf_c(sy+6,sx,(RTC_Data[2]/10)+0x30);//列、行、变量+0x30(显)、颜色
   printf_c(sy+12,sx,(RTC_Data[2]%10)+0x30);//列、行、变量+0x30(显)、颜色

   printf(sy+18,sx,":");//列、行、字符串、颜色

         printf_c(sy+24,sx,(RTC_Data[1]/10)+0x30);//列、行、变量+0x30(显)、颜色
   printf_c(sy+30,sx,(RTC_Data[1]%10)+0x30);//列、行、变量+0x30(显)、颜色

         printf(sy+36,sx,":");//列、行、字符串、颜色

   printf_c(sy+42,sx,(RTC_Data[0]/10)+0x30);//列、行、变量+0x30(显)、颜色
   printf_c(sy+48,sx,(RTC_Data[0]%10)+0x30);//列、行、变量+0x30(显)、颜色
}
/************************显示2日期************************************/
void display2(void)
{
          char sy=0;//设置日期显示 列位置
    char sx=50;//设置日期显示  行位置
         printf_c(sy+0,sx,(20/10)+0x30);//列、行、变量+0x30(显)、颜色
   printf_c(sy+6,sx,(20%10)+0x30);//列、行、变量+0x30(显)、颜色

   printf_c(sy+12,sx,(RTC_Data[6]/10)+0x30);//列、行、变量+0x30(显)、颜色
   printf_c(sy+18,sx,(RTC_Data[6]%10)+0x30);//列、行、变量+0x30(显)、颜色

   printf(sy+24,sx,"-");//列、行、字符串、颜色

         printf_c(sy+30,sx,(RTC_Data[4]/10)+0x30);//列、行、变量+0x30(显)、颜色
   printf_c(sy+36,sx,(RTC_Data[4]%10)+0x30);//列、行、变量+0x30(显)、颜色

         printf(sy+42,sx,"-");//列、行、字符串、颜色

   printf_c(sy+48,sx,(RTC_Data[3]/10)+0x30);//列、行、变量+0x30(显)、颜色
   printf_c(sy+54,sx,(RTC_Data[3]%10)+0x30);//列、行、变量+0x30(显)、颜色

   printf(sy+65,sx,"/");//列、行、字符串、颜色
   printf_c(sy+71,sx,(RTC_Data[5]%10)+0x30);//列、行、变量+0x30(显)、颜色

}
/************************显示3温度************************************/
void display3(void)
{
          char sy=18;//设置温度显示 列位置
    char sx=85;//设置温度显示  行位置
         printf(sy+0,sx,"WD:");//列、行、字符串
   printf_c(sy+25,sx,(RTC_Data[7]/10)+0x30);//列、行、变量+0x30(显)、颜色
   printf_c(sy+31,sx,(RTC_Data[7]%10)+0x30);//列、行、变量+0x30(显)、颜色
   printf(sy+40,sx,"C");//列、行、字符串
}

void main()
{
delay(100);
Ram_init();                                        //初始化时间
        DS3231_Init();                                //模块初始化

InitUART();
SendStr("\r\n\r\nLCD TEST.\r\n\r\n");
initial_lcd(); //对液晶模块进行初始化设置
…………
…………

网友A:
谢谢分享精采资料

网友B(2020-03-10):
谢谢分享宝贵资料

网友B:
st75256应该是4级灰度吧?楼主怎么说是32级灰度呢?

网友C(2021-12-29):
楼主能分享一下该屏的引脚定义吗,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