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怎样跳出第三个while循环?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8-12-03):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HCP=P3^6;//595的移位信号
sbit STCP=P3^5;//是595的锁存信号
sbit SDA=P3^4;//红数据

sbit IA=P1^0;//行控制线A
sbit IB=P1^1;//行控制线B
sbit IC=P1^2;//行控制线C

/********************************************************************/

#define  scan0    {IA=0;IB=0;IC=0;}
#define  scan1    {IA=1;IB=0;IC=0;}
#define  scan2    {IA=0;IB=1;IC=0;}
#define  scan3    {IA=1;IB=1;IC=0;}
#define  scan4    {IA=0;IB=0;IC=1;}
#define  scan5    {IA=1;IB=0;IC=1;}
#define  scan6    {IA=0;IB=1;IC=1;}
#define  scan7    {IA=1;IB=1;IC=1;}
#define light 3
extern uint uiAllData;                       //定义亮度
uchar code hanzi[];        //汉字字模
uchar Move,Speed,line,tome_count;  //(移位 速度 行 ) 定义
uint zimuo;                                   //字模计数器
uint uiAllData;
uchar BUFF[10];                                   //缓存
void   DelayMs(void);              // 延时
void   in_data();                                   // 调整移动数据
void   rxd_data();                                   // 发送移动数据
uchar time_count=0; //计数
void   rxd_data1();                                   // 发送移动数据
/******************************************************/
/*****不影响其他端口的扫描*************************/
void scan(unsigned char Value)
{switch(Value)
        { case  0: scan0;break;
                  case  1: scan1;break;
                  case  2: scan2;break;
                  case  3: scan3;break;
          case  4: scan4;break;
                  case  5: scan5;break;
                  case  6: scan6;break;
                  case  7: scan7;break;
              default:break;
        }
}
/**************************延时***********************/

void DelayMs(void)
{
  uchar TempCyc;
  for(TempCyc=250;TempCyc>1;TempCyc--)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Move=0;
   zimuo=0;
   while(1)
   {
           //利用sizeof()语句 运算字幕有效数据的总数;
   while(zimuo<1024)//2048)//定义显示字幕数据的长度 2048/32=64 即显示完64个16*16大小的字符后 重新循环
    {
         while(Move<16)        //数据移位。
       {
             for(Speed=0;Speed<3;Speed++) //移动速度控制
              {
                    for(line=0;line<8;line++)
                          {
                                in_data();        //调整移动数据
                                rxd_data(); //装载移动数据
                                scan(line); //输出行扫描

                                STCP=1;//锁存
                                STCP=0;

                                DelayMs();         //延时,等待一段时间,让这列显示的内容在人眼内产生“视觉暂留”现象。
                                DelayMs();

                  }
                 }
       Move++;                                                 //移动一步
             }
     Move=0;
         zimuo=zimuo+64; //换下一个字         这里不在移动地址 就实现了静态显示
    }

  TMOD=0x01; //定时器0 16位定时定时器1方式2
  TH0=0x4c;  //50ms
  TL0=0x00;
  TR0=1; //开定时器计数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EA=1;         //开中断
   while(tome_count<9)    //怎么样跳出这个循环????????
   {
        }

   zimuo=0;
   }
}

/**********************************************************/

void in_data(void)                                       //调整数据一个屏2个字的数据
{
char s;
        for(s=2;s>=0;s--)                                            //一个屏能显示4个字 取最前面的字发送给595的最前面
        {   //zimuo 是个计算显示到哪个字的计数器 s是取4个字的循环 line是显示到哪一行 根据这几个参数计算出一个屏中现在需要显示的数据 放入BUFF 内存中 等待发送给595
                 BUFF[2*s]=hanzi[zimuo+32*s+2*line];        //要知道为什么这么算就需要知道取模的方向和原理  一行有8个字节 (一个中文16*16的字 一行有2个字节)
                 BUFF[2*s+1]=hanzi[zimuo+1+32*s+2*line];//把一个字的首字节放入BUFF[0]中 后面一个字节放入BUFF[1] 以此类推剩下的3个字
        }
}

/***********************发送移动的数据****************************/
void rxd_data(void)                            //串行发送数据
{
  uchar s;
  uchar temp,k;
  for(s=0;s<4;s++)                   //发送4字节数据
        {
         temp=BUFF[s];
         temp=255-temp;
                 SDA=0;
             for(k=0;k<8;k++)//一个字节8位 发送给595
               {
                       SHCP=0; //上升沿移位595
                           SDA=(bit)(temp&0x01);//通过IO口送一个位给 595         0x01
                       temp=temp>>1;  //字节移位 准备送下一位
                   SHCP=1;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
     TH0 = 0x04C;//定时50MS        这里的晶振是18.432M 测试无需理会晶振大小
     TL0 = 0x000;

   time_count++;
   if(time_count>8)//发送一次数据
   {
       time_count=0;
           line++; //下一行
          if(line>8) //共16行
           {
                    line=0; //重新移动
           }
            rxd_data1();//发送数据
        scan(line); //打开行扫描
                STCP=1;//锁存
            STCP=0;

   }

}
void rxd_data1(void)                            //串行发送数据
{
  uchar s;
  uchar k;

  for(s=0;s<4;s++)//发送4字节数据 一行4个字节
        {
     for(k=0;k<8;k++) //一个字节8位
       {
               SHCP=0; //上降沿移位595
          SDA=1;

          SHCP=1;
       }
   }
}

const uchar code hanzi[]={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未命名文件",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未命名文件",0*/
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
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0x7F,/*"未命名文件",0*/
...

};

网友A:
当while()中的语句为真时,执行一遍{}里的内容,直到()内不为真,退出该循环,执行下一步指令

网友B:
第3个while里Move++,加到=16跳出来,又被你Move=0了,那就被你摁在第2和第3个while了。。

网友C:
Move++;                                                 //移动一步
这里一直加,到最后,肯定就跳出循环了

网友D:
这是循环成立的条件:while(Move<16)
每循环一次 Move++;
循环16次,就不满足循环条件,跳出循环。

网友E:
while(tome_count<9)    //怎么样跳出这个循环????????
   {
        }

   zimuo=0;
   }
}这个不是定义吗,while(tome_count<9),就是计数大于9后为假,跳出。

楼主:
是第四个while循环出不来

网友F:
这是循环成立的条件:while(Move<16) 每循环一次 Move++;  循环16次,就不满足循环条件,就是让循环的条件不满足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