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中断的优先级规则是怎样的?

楼主(2018-12-03):
我的高级优先级打断不了低级的,是因为我的低级中断有while(1)这类的语句吗

网友A:
不是的,如果单片机机有中断优先等级设定的话,它会的一个中断优先等级设定寄存器的,是在主程序开始的时候就设定好了的,后面中断到来的时候都是按这个优先等级来决定中断执行的先后的。
如果单片机没有的话,要么是随机,要么是默认,要么是来一个中断之后就先关闭全局中断,这个中断执行完了才再次打开全局中断。

网友B:
贴一下相关代码谢谢

网友C:
优先级设定是通过设定寄存器,改变底层的响应架构,根据语句没有关系的。你可以贴出你的代码,帮你看下

网友D:
while1是等待中断,无限循环实现的

网友E:
不是,优先级是根据你设定的级别来确定的,第一个是抢占优先级,第二个是子优先级,通过它们来确定优先级的高低

网友F: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主程序中的WHILE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