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音炮接功放声音小,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8-12-03):
一台天龙518CI功放,平时5个音箱正常,最近想搞个低音炮看电影,但是接到低音炮之后,有声音但是很小。
调整了功放的频率都80HZ,低音炮120HZ,没点效果。
断掉其他音箱线,单独测试低音炮,音量需要开到80才有大动静,但是我平时只用50左右的音量其他音箱就很大声了。
求助高手,究竟是功放的问题还是低音炮的问题?

网友A:
你的电源功率有多大?

网友B:
应该是功率小了

网友C:
低音炮的声音本来就比音响要小一点,这很正常啊,低音主要是用来给音响增添厚重感的,如果声音太小,可能是低音的问题。

网友D:
功放功率小了

网友E:
低音炮的声音本来就比音响要小一点的....主要提供低频

网友F:
低音炮声音确实比较小。开80才正常

网友G:
加个前级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