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8.8.27031.0 新增加 STM32F401 模块

楼主:
Proteus 8.8.27031.0   新增加 STM32F401 模块

STM32F401
      STM32F401微控制器属于STM32 Dynamic Efficiency™器件范围。 这些器件提供了动态功耗(运行模式)和处理性能之间的最佳平衡,同时在3 x 3 mm的小封装内集成了大量的增值特性。
      这些MCU提供了工作频率为84 MHz的Cortex®-M4内核(具有浮点单元)的性能,同时还能在运行和停机模式下实现出色的低功耗性能。
      性能:在84 MHz频率下,从Flash存储器执行时,STM32F401能够提供105 DMIPS/285 CoreMark性能,并且利用意法半导体的ART加速器实现了FLASH零等待状态执行。DSP指令和浮点运算单元扩大了产品的应用范围。
       功效:该系列产品采用意法半导体90 nm工艺和ART加速器,具有动态功耗调整功能,能够在运行模式和从Flash存储器执行时实现低至128 µA/MHz的电流消耗。 停机模式下,功耗低至9 µA。
       集成度:STM32F401产品组合具有128至512 KB的Flash存储器和96 KB的SRAM。 封装为49到100引脚。
  • 3路USART,速度高达10.5 Mbit/s,
  • 4路SPI,速度高达42 Mbit/s,
  • 3路I²C,
  • 1路SDIO,
  • 1个全速USB 2.0 OTG,
  • 2个全双工I²S,最高32-bit/192KHz,
  • 速度高达2.4 MSPS的12位ADC,
  • 10个定时器,频率高达84 MHz的16和32位定时器

网友A(2018-12-03):
Proteus 8.8 sp0 Patch下载
   http://www.51hei.com/bbs/dpj-143085-1.html
    7楼
     prodemo.zip    19.28 MB,
    这是一个在线安装 程序

    楼主   PDS- 8.8.zip
    是一个   PJ
   安装时需要更改路径
Windows 32
1. Install Proteus
2. Don't Let Install set folder location: It must be as shown here.
     Installation Path     -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Program Data Path -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3. Apply Patch  -  Silent patch it just closes
Windows 64bit
1. Install Proteus
2. Don't Let Install set folder location: It must be as shown here.
     Installation Path      - 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Program Data Path  - 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3. Apply Patch  -  Silent patch it just closes
安装时  Program Data Path   应该与 Installation Path   同一 路径   即 Program Data Path  路径需要修改  (不能选默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teus 8.8 sp0 Patch下载
   http://www.51hei.com/bbs/dpj-143085-1.html
    7楼

安装成功了吗?

网友A:
安装后  简单测试一下   速度快   不用以前的电源设置

     现在发现  是测试版   运行补丁 没有找到模式
    运行软件 不能复制  粘贴  保存
    在网上没有找到  完整版

网友C:
如果是测试版,还是先用8.7 SP3吧,感觉8.7 sp3有部分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不彻底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安装后  简单测试一下   速度快   不用以前的电源设置

     现在发现  是测试版   运行补丁 没有 ...

已经安装成功,安装的是8.8 sp1,用的是你发的补丁,可以完全找到模式。在8.7 sp3下,直接安装补丁,只找到几个模式,测试在8.7 sp3下,无法下载。8.8SP1,是在油管的一个视频上的连接下载的,存于谷歌硬盘上。
也即:用8.8 sp1和你发的补丁,软件可以复制,粘贴 及保存。
就是存在图标点击后,仍是彩色,就是没有反灰色,一般的操作是存盘后,此图标为灰色。不知道是不是BUG.
如果下载不到8.8 sp1,我将发连接。

网友D:
越來越強大

网友E:
I would like to download 8.8 but have no coins

网友F:
国内下载站已经有资源了 不过Patch文件干不干净不好说,好像是打包文件,用楼主的文件patch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