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定时器实现呼吸灯的单片机代码

楼主(2018-12-03):
用定时器实现呼吸灯,一个灯就可以了

急需解答,最好是完整代码,谢谢

楼主:
顶一下帖子,有人解答吗,急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一下帖子,有人解答吗,急需

很简单的,一个定时器就搞定啦

网友B:
#include<reg52.h>
int t0,flag,dc;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t0++;
            if(t0<=dc)                 //dc 此时是等于零的;
             {
               P1=0;
             }
            else                         //先让他全亮
             {
               P1=0xff;
             }
         if(t0==200)
              {
                t0=0;
                 if(flag==0)
                     {
                         dc++;
                         if(dc==200)
                                                 flag=1; //这是赋值语言,一个等号
                     }
                 else if (flag==1) //这应该是else if
                    {
                         dc--;
                         if(dc==0)
                                             flag=0;//这是赋值语言,一个等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