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想问下大佬万用板上 地 和 +5V 的连线问题

楼主(2018-12-03):
楼主是初学者,上网买了个散件自己焊接,原理图如上。
楼主对原理图里面各部分的地和+5V的接连不懂。
比如说各部分的 地 焊接应该怎么连?要共地吗?
+5V要怎么连?

网友A:
图上面+5V要接在一起,GND的地线端也要接在一起,最终的+5V和GND接到直流电源输入处。不过,地线的接法是有些讲究的,一般是输入地-后级地-前级地,地线接不好容易产生干扰

网友B:
酒精测试的那个么?如果是的话,那就随意做过两个

网友C:
GND要接在一起,+5v也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面+5V要接在一起,GND的地线端也要接在一起,最终的+5V和GND接到直流电源输入处。不过,地线的接法是有 ...

大佬您好,请问我这样子连,对不对呀?

网友D:
简单地说  把有标识GND全部接一起,供电5v全部接一起,最后对应到供电就行了

网友E:
如果不是可以的话,单片机的vcc和gnd尽量不用和其他的东西公用,布局不好的话,也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单片机复位

网友F:
将原理图中所有的GND连接到一块,所有的+5V连接到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