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串口接收数据转USB键值程序 CH559模拟USB复合设备,键鼠,支持类命令

楼主(2018-12-03):
一个通过CH55X系列单片机接收串口数据转HID键盘上传程序
1、本例程基于USB单片机CH559、CH558、CH554编写,所有版权归WCH所有。

2、本例程实时更新,不另行通知。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Composite_Dev.C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0
* Date               : 2017/01/20
* Description        : CH559模拟USB复合设备,键鼠,支持类命令
*******************************************************************************/

#include "./Public/CH554.H"
#include "./Public/DEBUG.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THIS_ENDP0_SIZE         DEFAULT_ENDP0_SIZE
#define CapsLockLED 0x02
#define BUFMAX 16

UINT8X  Ep0Buffer[8>(THIS_ENDP0_SIZE+2)?8:(THIS_ENDP0_SIZE+2)] _at_ 0x0000;    //端点0 OUT&IN缓冲区,必须是偶地址
UINT8X  Ep1Buffer[64>(MAX_PACKET_SIZE+2)?64:(MAX_PACKET_SIZE+2)] _at_ 0x000a;  //端点1 IN缓冲区,必须是偶地址
UINT8   SetupReq,SetupLen,Ready,Count,FLAG,UsbConfig,LED_VALID;
PUINT8  pDescr;                                                                //USB配置标志
USB_SETUP_REQ   SetupReqBuf;                                                   //暂存Setup包
bit Ep2InKey;
#define UsbSetupBuf     ((PUSB_SETUP_REQ)Ep0Buffer)
#define DEBUG 0
#pragma  NOAREGS
/*设备描述符*/
UINT8C DevDesc[18] = {0x12,0x01,0x10,0x01,0x00,0x00,0x00,0x08,
                      0x3d,0x41,0x07,0x21,0x00,0x00,0x00,0x00,
                      0x00,0x01
                     };
UINT8C CfgDesc[59] =
{
    0x09,0x02,0x22,0x00,0x01,0x01,0x00,0xA0,0x32,             //配置描述符
    0x09,0x04,0x00,0x00,0x01,0x03,0x01,0x01,0x00,             //接口描述符,键盘
    0x09,0x21,0x11,0x01,0x00,0x01,0x22,0x3e,0x00,             //HID类描述符
    0x07,0x05,0x81,0x03,0x08,0x00,0x0a,                       //端点描述符
};
/*字符串描述符*/
/*HID类报表描述符*/
UINT8C KeyRepDesc[62] =
{
    0x05,0x01,0x09,0x06,0xA1,0x01,0x05,0x07,
    0x19,0xe0,0x29,0xe7,0x15,0x00,0x25,0x01,
    0x75,0x01,0x95,0x08,0x81,0x02,0x95,0x01,
    0x75,0x08,0x81,0x01,0x95,0x03,0x75,0x01,
...
    0x00,0x29,0x91,0x81,0x00,0xC0
};

/*键盘数据*/
UINT8 HIDKey[8] = {0x0,0x0,0x0,0x0,0x0,0x0,0x0,0x0};
UINT8 DataBuffer[BUFMAX];
UINT8 DataLen =0;
UINT8 RecvPoint =0;
UINT8 SendPoint =0;

/*******************************************************************************
* Function Name  : USBDeviceInit()
* Description    : USB设备模式配置,设备模式启动,收发端点配置,中断开启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BDeviceInit()
{
          IE_USB = 0;
          USB_CTRL = 0x00;                                                           // 先设定USB设备模式
    UEP0_DMA = Ep0Buffer;                                                      //端点0数据传输地址
    UEP1_DMA = Ep1Buffer;                                                      //端点1数据传输地址
    UEP4_1_MOD = ~(bUEP4_RX_EN | bUEP4_TX_EN |bUEP1_RX_EN | bUEP1_BUF_MOD) | bUEP4_TX_EN;//端点1单64字节收发缓冲区,端点0收发
    UEP0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OUT事务返回ACK,IN事务返回NAK
    UEP1_CTRL = bUEP_T_TOG | UEP_T_RES_NAK;

          USB_DEV_AD = 0x00;
          UDEV_CTRL = bUD_PD_DIS;                                                    // 禁止DP/DM下拉电阻
          USB_CTRL = bUC_DEV_PU_EN | bUC_INT_BUSY | bUC_DMA_EN;                      // 启动USB设备及DMA,在中断期间中断标志未清除前自动返回NAK
          UDEV_CTRL |= bUD_PORT_EN;                                                  // 允许USB端口
          USB_INT_FG = 0xFF;                                                         // 清中断标志
          USB_INT_EN = bUIE_SUSPEND | bUIE_TRANSFER | bUIE_BUS_RST;
          IE_USB = 1;
}
/*******************************************************************************
* Function Name  : Enp1IntIn()
* Description    : USB设备模式端点1的中断上传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np1IntIn( )
{
    memcpy( Ep1Buffer, HIDKey, sizeof(HIDKey));                              //加载上传数据
    UEP1_T_LEN = sizeof(HIDKey);                                             //上传数据长度
    UEP1_CTRL = UEP1_CTRL & ~ MASK_UEP_T_RES | UEP_T_RES_ACK;                //有数据时上传数据并应答ACK
}

/*******************************************************************************
* Function Name  : DeviceInterrupt()
* Description    : CH559USB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DeviceInterrupt( void ) interrupt INT_NO_USB using 1                      //USB中断服务程序,使用寄存器组1
{
    UINT8 len;
    if(UIF_TRANSFER)                                                            //USB传输完成标志
    {
        switch (USB_INT_ST & (MASK_UIS_TOKEN | MASK_UIS_ENDP))
        {
        case UIS_TOKEN_IN | 2:                                                  //endpoint 2# 中断端点上传
            UEP2_T_LEN = 0;                                                     //预使用发送长度一定要清空
//            UEP1_CTRL ^= bUEP_T_TOG;                                          //如果不设置自动翻转则需要手动翻转
            UEP2_CTRL = UEP2_CTRL & ~ MASK_UEP_T_RES | UEP_T_RES_NAK;           //默认应答NAK
            break;
        case UIS_TOKEN_IN | 1:                                                  //endpoint 1# 中断端点上传
            UEP1_T_LEN = 0;                                                     //预使用发送长度一定要清空
//            UEP2_CTRL ^= bUEP_T_TOG;                                          //如果不设置自动翻转则需要手动翻转
            UEP1_CTRL = UEP1_CTRL & ~ MASK_UEP_T_RES | UEP_T_RES_NAK;           //默认应答NAK
            FLAG = 1;                                                           /*传输完成标志*/
            break;
        case UIS_TOKEN_SETUP | 0:                                                //SETUP事务
            len = USB_RX_LEN;
            if(len == (sizeof(USB_SETUP_REQ)))
            {
                SetupLen = UsbSetupBuf->wLengthL;
                if(UsbSetupBuf->wLengthH || SetupLen > 0x7F )
                {
                    SetupLen = 0x7F;    // 限制总长度
                }
                len = 0;                                                        // 默认为成功并且上传0长度
                SetupReq = UsbSetupBuf->bRequest;
                if ( ( UsbSetupBuf->bRequestType & USB_REQ_TYP_MASK ) != USB_REQ_TYP_STANDARD )/* HID类命令 */
                {
                                                                        switch( SetupReq )
                                                                        {
                                                                                case 0x01://GetReport
                                                                                                 break;
                                                                                case 0x02://GetIdle
                                                                                                 break;
                                                                                case 0x03://GetProtocol
                                                                                                 break;
                                                                                case 0x09://SetReport
                                                                                                 break;
                                                                                case 0x0A://SetIdle
                                                                                                 break;
                                                                                case 0x0B://SetProtocol
                                                                                                 break;
                                                                                default:
                                                                                                 len = 0xFF;                                                                                                    /*命令不支持*/
                                                                                                 break;
                                                                  }
                }
                else
                {//标准请求
                    switch(SetupReq)                                        //请求码
                    {
                    case USB_GET_DESCRIPTOR:
                        switch(UsbSetupBuf->wValueH)
                        {
                        case 1:                                             //设备描述符
                            pDescr = DevDesc;                               //把设备描述符送到要发送的缓冲区
                            len = sizeof(DevDesc);
                            break;
                        case 2:                                             //配置描述符
                            pDescr = CfgDesc;                               //把设备描述符送到要发送的缓冲区
                            len = sizeof(CfgDesc);
                            break;
                        case 0x22:                                          //报表描述符
                            if(UsbSetupBuf->wIndexL == 0)                   //接口0报表描述符
                            {
                                pDescr = KeyRepDesc;                        //数据准备上传
                                len = sizeof(KeyRepDesc);
                                Ready = 1;                                  //如果有更多接口,该标准位应该在最后一个接口配置完成后有效
                                IE_UART1 = 1;//开启串口中断

                            }
                            else
                            {
                                len = 0xff;                                 //本程序只有2个接口,这句话正常不可能执行
                            }
                            break;
                        default:
                            len = 0xff;                                     //不支持的命令或者出错
                            break;
                        }
                        if ( SetupLen > len )
                        {
                            SetupLen = len;    //限制总长度
                        }
                        len = SetupLen >= 8 ? 8 : SetupLen;                  //本次传输长度
                        memcpy(Ep0Buffer,pDescr,len);                        //加载上传数据
                        SetupLen -= len;
                        pDescr += len;
                        break;
                    case USB_SET_ADDRESS:
                        SetupLen = UsbSetupBuf->wValueL;                     //暂存USB设备地址
                        break;
                    case USB_GET_CONFIGURATION:
                        Ep0Buffer[0] = UsbConfig;
                        if ( SetupLen >= 1 )
                        {
                            len = 1;
                        }
                        break;
                    case USB_SET_CONFIGURATION:
                        UsbConfig = UsbSetupBuf->wValueL;
                        break;
                    case 0x0A:
                        break;
                    case USB_CLEAR_FEATURE:                                            //Clear Feature
                        if ( ( UsbSetupBuf->bRequestType & USB_REQ_RECIP_MASK ) == USB_REQ_RECIP_ENDP )// 端点
                        {
                            switch( UsbSetupBuf->wIndexL )
                            {
                            case 0x82:
                                UEP2_CTRL = UEP2_CTRL & ~ ( bUEP_T_TOG | MASK_UEP_T_RES ) | UEP_T_RES_NAK;
                                break;
                            case 0x81:
                                UEP1_CTRL = UEP1_CTRL & ~ ( bUEP_T_TOG | MASK_UEP_T_RES ) | UEP_T_RES_NAK;
                                break;
                            case 0x01:
                                UEP1_CTRL = UEP1_CTRL & ~ ( bUEP_R_TOG | MASK_UEP_R_RES ) | UEP_R_RES_ACK;
                                break;
                            default:
                                len = 0xFF;                                            // 不支持的端点
                                break;
                            }
                        }
                        else
                        {
                            len = 0xFF;                                                // 不是端点不支持
                        }
                        break;
                    case USB_SET_FEATURE:                                              /* Set Feature */
                        if( ( UsbSetupBuf->bRequestType & 0x1F ) == 0x00 )             /* 设置设备 */
                        {
                            if( ( ( ( UINT16 )UsbSetupBuf->wValueH << 8 ) | UsbSetupBuf->wValueL ) == 0x01 )
                            {
                                if( CfgDesc[ 7 ] & 0x20 )
                                {
                                    /* 设置唤醒使能标志 */
                                }
                                else
                                {
                                    len = 0xFF;                                        /* 操作失败 */
                                }
                            }
                            else
                            {
                                len = 0xFF;                                            /* 操作失败 */
                            }
                        }
                        else if( ( UsbSetupBuf->bRequestType & 0x1F ) == 0x02 )        /* 设置端点 */
                        {
                            if( ( ( ( UINT16 )UsbSetupBuf->wValueH << 8 ) | UsbSetupBuf->wValueL ) == 0x00 )
                            {
                                switch( ( ( UINT16 )UsbSetupBuf->wIndexH << 8 ) | UsbSetupBuf->wIndexL )
                                {
                                case 0x82:
                                    UEP2_CTRL = UEP2_CTRL & (~bUEP_T_TOG) | UEP_T_RES_STALL;/* 设置端点2 IN STALL */
                                    break;
                                case 0x02:
                                    UEP2_CTRL = UEP2_CTRL & (~bUEP_R_TOG) | UEP_R_RES_STALL;/* 设置端点2 OUT Stall */
                                    break;
                                case 0x81:
                                    UEP1_CTRL = UEP1_CTRL & (~bUEP_T_TOG) | UEP_T_RES_STALL;/* 设置端点1 IN STALL */
                                    break;
                                default:
                                    len = 0xFF;                               //操作失败
                                    break;
                                }
                            }
                            else
                            {
                                len = 0xFF;                                   //操作失败
                            }
                        }
                        else
                        {
                            len = 0xFF;                                      //操作失败
                        }
                        break;
                    case USB_GET_STATUS:
                        Ep0Buffer[0] = 0x00;
                        Ep0Buffer[1] = 0x00;
                        if ( SetupLen >= 2 )
                        {
                            len = 2;
                        }
                        else
                        {
                            len = SetupLen;
                        }
                        break;
                    default:
                        len = 0xff;                                           //操作失败
                        break;
                    }
                }
            }
            else
            {
                len = 0xff;                                                   //包长度错误
            }
            if(len == 0xff)
            {
                SetupReq = 0xFF;
                UEP0_CTRL = bUEP_R_TOG | bUEP_T_TOG | UEP_R_RES_STALL | UEP_T_RES_STALL;//STALL
            }
            else if(len <= 8)                                                //上传数据或者状态阶段返回0长度包
            {
                UEP0_T_LEN = len;
                UEP0_CTRL = bUEP_R_TOG | bUEP_T_TOG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ACK;//默认数据包是DATA1,返回应答ACK
            }
            else
            {
                UEP0_T_LEN = 0;  //虽然尚未到状态阶段,但是提前预置上传0长度数据包以防主机提前进入状态阶段
                UEP0_CTRL = bUEP_R_TOG | bUEP_T_TOG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ACK;//默认数据包是DATA1,返回应答ACK
            }
            break;
        case UIS_TOKEN_IN | 0:                                               //endpoint0 IN
            switch(SetupReq)
            {
            case USB_GET_DESCRIPTOR:
                len = SetupLen >= 8 ? 8 : SetupLen;                          //本次传输长度
                memcpy( Ep0Buffer, pDescr, len );                            //加载上传数据
                SetupLen -= len;
                pDescr += len;
                UEP0_T_LEN = len;
                UEP0_CTRL ^= bUEP_T_TOG;                                     //同步标志位翻转
                break;
            case USB_SET_ADDRESS:
                USB_DEV_AD = USB_DEV_AD & bUDA_GP_BIT | SetupLen;
                UEP0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break;
            default:
                UEP0_T_LEN = 0;                                              //状态阶段完成中断或者是强制上传0长度数据包结束控制传输
                UEP0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break;
            }
            break;
        case UIS_TOKEN_OUT | 0:  // endpoint0 OUT
            len = USB_RX_LEN;
            if((SetupReq == 0x09)&& (len == 1))
            {
              LED_VALID = Ep0Buffer[0];
            }
            else if((SetupReq == 0x09) && (len == 8)){//SetReport
            }
            UEP0_T_LEN = 0;  //虽然尚未到状态阶段,但是提前预置上传0长度数据包以防主机提前进入状态阶段
            UEP0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ACK;//默认数据包是DATA0,返回应答ACK
            break;
        default:
            break;
        }
        UIF_TRANSFER = 0;                                                 //写0清空中断
    }
    if(UIF_BUS_RST)                                                       //设备模式USB总线复位中断
    {
        UEP0_CTRL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UEP1_CTRL = bUEP_AUTO_TOG | UEP_R_RES_ACK;
        UEP2_CTRL = bUEP_AUTO_TOG | UEP_R_RES_ACK | UEP_T_RES_NAK;
        USB_DEV_AD = 0x00;
        UIF_SUSPEND = 0;
        UIF_TRANSFER = 0;
        UIF_BUS_RST = 0;                                                 //清中断标志
    }
    if (UIF_SUSPEND)                                                     //USB总线挂起/唤醒完成
    {
        UIF_SUSPEND = 0;
    }
    else {                                                               //意外的中断,不可能发生的情况
        USB_INT_FG = 0xFF;                                               //清中断标志
    }
}

/*******************************************************************************
* Function Name  : QueryUART1Interrupt(void)
* Description    : UART1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QueryUART1Interrupt( void ) interrupt INT_NO_UART1 using 2             //UART1中断服务程序,使用寄存器组1
{
    if(U1RI)
    {
        U1RI = 0;
        DataBuffer[RecvPoint++] = SBUF1;
        DataLen++;
        if(RecvPoint==BUFMAX) RecvPoint=0;
    }
    U1TI = 0;
}

/*******************************************************************************
* Function Name  : KeyCodeCorrespond()
* Description    : 键码比对表,由数值对应键盘值。
* Input          : UINT8 keyCod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KeyCodeCorrespond(UINT8 keyCode)
{
        HIDKey[0] = 0;
        if((keyCode>='a')&&(keyCode<='z')){                                       //键值a-z

                if(LED_VALID&0x02)
                {
                        FLAG = 0;
                        HIDKey[2] = 0x39;
                        Enp1IntIn();
                        while(FLAG == 0);
                        FLAG = 0;
                        memset(&HIDKey[0],0,8);
                        Enp1IntIn();
                        while(FLAG == 0);
                }
                keyCode -= 0x5D;
                HIDKey[2] = keyCode;

        }
  else if((keyCode>='A')&&(keyCode<='Z')){
                if((LED_VALID&0x02) == 0)
                {
                        FLAG = 0;
                        HIDKey[2] = 0x39;
                        Enp1IntIn();
                        while(FLAG == 0);
                        FLAG = 0;
                        memset(&HIDKey[0],0,8);
                        Enp1IntIn();
                        while(FLAG == 0);
                }

          keyCode -= 0x3D;
    HIDKey[2] = keyCode;
//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1')&&(keyCode<='9')){
                keyCode -= 0x13;                                                        //字母区数字键
                HIDKey[2] = keyCode;
        }
        else if(keyCode=='0'){
                HIDKey[2] = 0x27;
        }
        else if(keyCode <= 0x2f){
                if(keyCode == 0x20){
                        HIDKey[2] = 0x2C;                                                     //空格
                }
                else if(keyCode == 0x21){//'!'
                        HIDKey[2] = 0x1E;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22){//'"'
                        HIDKey[2] = 0x34;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23){//'#'
                        HIDKey[2] = 0x20;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24){//'

                        HIDKey[2] = 0x21;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25){//'%'
                        HIDKey[2] = 0x22;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26){//'&'
                        HIDKey[2] = 0x24;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27){//'%'
                        HIDKey[2] = 0x34;
                }
                else if(keyCode == 0x28){/*(*/
                        HIDKey[2] = 0x26;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29){/*)*/
                        HIDKey[2] = 0x27;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2a){/***/
                        HIDKey[2] = 0x25;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2b){/*+*/
                        HIDKey[2] = 0x2e;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2c){/*,*/
                        HIDKey[2] = 0x36;
                }
                else if(keyCode == 0x2d){/*-*/
                        HIDKey[2] = 0x2d;
                }
                else if(keyCode == 0x2e){/*,*/
                        HIDKey[2] = 0x37;
                }
                else if(keyCode == 0x2f){/*/*/
                        HIDKey[2] = 0x38;
                }
  }
  else if(keyCode <= 0x3f){
                if(keyCode == 0x3a){/*:*/
                        HIDKey[2] = 0x33;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3b){/*;*/
                        HIDKey[2] = 0x33;
                }
                else if(keyCode == 0x3c){/*<*/
                        HIDKey[2] = 0x36;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3d){/*=*/
                        HIDKey[2] = 0x2e;
                }
                else if(keyCode == 0x3e){/*>*/
                        HIDKey[2] = 0x37;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3f){/*?*/
                        HIDKey[2] = 0x38;
                        HIDKey[0]        |= 0x02;                                                          //shift+
                }
  }
  else if(keyCode == 0x40){/*@*/
    HIDKey[2] = 0x1f;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5b)&&(keyCode <= 0x60)){
                if(keyCode == 0x5b){/*[*/
                        HIDKey[2] = 0x2f;
                }
                else if(keyCode == 0x5c){/*\*/
                        HIDKey[2] = 0x31;
                }
                else if(keyCode == 0x5d){/*:*/
                        HIDKey[2] = 0x30;
                }
                else if(keyCode == 0x5e){/*:*/
                        HIDKey[2] = 0x23;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5f){/*:*/
                        HIDKey[2] = 0x2d;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60){/*`*/
                        HIDKey[2] = 0x35;
                }
        }
  else if((keyCode >= 0x7b)&&(keyCode <= 0x7f)){
                if(keyCode == 0x7b){/*{*/
                        HIDKey[2] = 0x2f;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7c){/*|*/
                        HIDKey[2] = 0x31;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7d){/*}*/
                        HIDKey[2] = 0x30;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7e){/*~*/
                        HIDKey[2] = 0x35;
                        HIDKey[0]        = 0x02;                                                          //shift+
                }
                else if(keyCode == 0x7f){/*{*/
                        HIDKey[2] = 0x4c;
                }
        }
  else if((keyCode >= 0x80)&&(keyCode <= 0x87)){/*left ctl*/
    keyCode &= 0x0f;
    HIDKey[0]        = (1<<keyCode);                                                  //
  }
  else if((keyCode >= 0xd7)&&(keyCode <= 0xda)){/**/
    keyCode -= 0x88;
    HIDKey[2]        = keyCode;
  }
  else if((keyCode >= 0xb0)&&(keyCode <= 0xb3)){/**/
    keyCode -= 0x88;
    HIDKey[2]        = keyCode;
  }
  else if((keyCode >= 0xd1)&&(keyCode <= 0xd5)){/**/
    keyCode -= 0x88;
    HIDKey[2]        = keyCode;
  }
  else if((keyCode >= 0xC1)&&(keyCode <= 0xCD)){/**/
    keyCode -= 0x88;
    HIDKey[2]        = keyCode;
  }

}

void HIDValueHandle()
{
        DataLen--;

        KeyCodeCorrespond(DataBuffer[SendPoint]);

        SendPoint++;
        if(SendPoint>=BUFMAX) SendPoint=0;

        FLAG = 0;
        Enp1IntIn();
        while(FLAG == 0);
        FLAG = 0;
        memset(&HIDKey[0],0,8);
        Enp1IntIn();
        while(FLAG == 0);

}

main()
{
    CfgFsys( );                                                           //CH559时钟选择配置
    mDelaymS(5);                                                          //修改主频等待内部晶振稳定,必加
    mInitSTDIO( );                                                        //串口0初始化
    printf("start\n");
        USBDeviceInit();                                                      //USB设备模式初始化
    UART1Setup();
    EA = 1;                                                               //允许单片机中断
    IP_EX = bIP_UART1;//串口优先等级高
    UEP1_T_LEN = 0;                                                       //预使用发送长度一定要清空
    FLAG = 0;
    Ready = 0;
        LED_VALID = 1;   //给一个默认值
    while(1)
……………………

网友A(2019-03-02):
能找你做个usb幽灵键鼠吗 类似飞易来或文盒诚意我qq 1662003456

网友B(2019-09-15):
引用 网友A:
能找你做个usb幽灵键鼠吗 类似飞易来或文盒诚意我qq 1662003456

做好了吗?求分享

网友C:
想做个串口转USB HID,这个能用吗?

网友D(2020-08-04):
楼主能帮我修复一下键鼠模拟的BUG吗 , 源码出了问题
求解决,可以的话留下QQ我加你

网友E(2021-06-29):
很想做个串口转USB HID的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