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自适应延时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8-12-03):
大家好关于自适应延时函数,有一个地方不太明白。请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do{
        i=MAIN_Fosc/96000;
        while(--i);     //96T per loop
    }

do语句里面为什么要除以96000?一直想不明白

网友A:
用在哪里。能否具体一点。是不是用作波特率计算定时器的初值,晶振是多少?

网友B:
这个你就需要去看看MAIN_Fosc了。看懂了它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哪里。能否具体一点。是不是用作波特率计算定时器的初值,晶振是多少?

是的,就是计算初值的。因为不同的单片机用到了不同的主时钟,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自适应主时钟的代码,每台看明白为什么要除以96000
void delay_ms(INT16U ms)
{
    INT16U i;
    do{
        i=MAIN_Fosc/96000;
        while(--i);
    }while(--ms);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就需要去看看MAIN_Fosc了。看懂了它你就知道了

是的,MAIN_Fosc代表主时钟,比如11.0592或者12M。我没明白的地方是,为什么都要除以96000?这个96000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C:
意义不大。不必纠结!知道延时的原理就行了、

网友D:
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可以不必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义不大。不必纠结!知道延时的原理就行了、

好吧。谢谢。

网友E(2020-03-12):
这个是毫秒级延时函数,9600可以理解为波特率,这个数是根据你的晶阵频率以及你要延时的精度来确定的。假如晶振是11.052M,那么除以9600,i约等于1202微妙。也就是约等于1毫秒。那么带回到程序内部理解就是,把i的值减1000微秒(也就是延时一毫秒)再执行下一步。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
MAIN_Fosc定义的是什么?你要先说一下

网友F:
知道这个是什么就行,不必纠结

网友G(2021-08-31):
每一条自减指令需要96个时钟周期。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计算初值的。因为不同的单片机用到了不同的主时钟,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自适应主时钟的代码,每台 ...

注释提到每次循环96步,即每次循环时间为96/MAIN_Fosc微秒,1mS=1000uS需要循环为1000/(96/MAIN_Fosc)=MAIN_Fosc/96000.

型号AT89C2051,晶振12MHz,12分频,所以MAIN_Fosc=(10^6)Hz=1MHz.
型号TM5268,内振7.3728MHz,4分频,所以MAIN_Fosc=1.8432*(10^6)Hz=1.8432MHz.
型号STC15F102,内振11.0592MHz,1分频,所以MAIN_Fosc=11.0592*(10^6)Hz=11.0592MHz.
型号SH88F2051,内振16.6MHz,1分频,所以MAIN_Fosc=16.6*(10^6)Hz=16.6MHz.

可以参考我的贴子“给大家提供一个51的软延时例程.”只要确定了主频,软延时就能自动适应。

网友I:
每一条自减指令需要96个时钟周期。这个可以参考,或者设置好延时用示波器测量对比

网友J:
他注释不是写了么,每个循环,96个周期,这就是他的目的阿。估计是早期的Flash擦写程序的一部分,必须等够96个周期,才能完成写错作。现在等待写操作完成都在硬件层完成了,周期也没这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