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值很高的单片机数码管报警器程序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6;
sbit BEEP=P3^7;
sbit HI_LED=P1^4;
sbit LO_LED=P1^5;
bit HI_Alarm=0,LO_Alarm=0;
bit DS18B20_IS_OK=1;
uchar code DSY_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char code df_Table[]={0,1,1,2,3,3,4,4,5,6,6,7,8,8,9,9};
uchar CurrentT=0;
uchar Display_Digit[]={0,0,0,0};
uchar Temp_Value[]={0x00,0x00};
uint Time0_Count=0;
char Alarm_Temp_HL[2]={70,-20};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x)
{

        while(--x);

}
/**********DS18B20初始化********/
uchar Init_DS18B20()
{

        uchar status;

        DQ=1;Delay(8);

        DQ=0;Delay(90);

        DQ=1;Delay(8);

        status=DQ;

        Delay(100);

        DQ=1;

        return status;

}
/**********DS18B20读字节********/
uchar ReadOneByte()
{

        uchar i,dat=0;

        DQ=1;_nop_();

        for(i=0;i<8;i++)

        {   DQ=0;dat >>=1;DQ=1;_nop_();_nop_();

        if (DQ) dat |=0x80; Delay(30); DQ=1;

        }

        return dat;

}
/**********DS18B20写字节********/
void WriteOne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Q=0;DQ=dat & 0x01;Delay(5); DQ=1; dat>>=1;

        }

}
/**********从DS18B20读取温度********/
void Read_Temperature()
{

        if( Init_DS18B20()==1)

                DS18B20_IS_OK=0;

        else

        {

                WriteOneByte(0xCC);

                WriteOneByte(0x44);

                Init_DS18B20();

                WriteOneByte(0xCC);

                WriteOneByte(0xBE);

                Temp_Value[0]=ReadOneByte();

                Temp_Value[1]=ReadOneByte();

                DS18B20_IS_OK=1;

        }

}
/**********给DS18B20设置报警值********/
void Set_Alarm_Temp_Value()
{

        Init_DS18B20();

        WriteOneByte(0xcc);

        WriteOneByte(0x4e);

        WriteOneByte(Alarm_Temp_HL[0]); //写TH

        WriteOneByte(Alarm_Temp_HL[1]); //写TL

        WriteOneByte(0x7f);    //12位精度

        Init_DS18B20();

        WriteOneByte(0xcc);    //跳过序列号

        WriteOneByte(0x48);    //将温度报警值存入DS18B20

} /**********温度值显示******************/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

        uchar i;

        uchar t=150;                     //延时值

        uchar ng=0,np=0;     //负数标示及负号显示位置

        char Signed_Current_Temp;

        if((Temp_Value[1]&0xf8)==0xf8)  //如果为负数取反加1设置负数标示及负号显示位置

        {

                Temp_Value[1]=~Temp_Value[1];

                Temp_Value[0]=~Temp_Value[0]+1;

                if(Temp_Value[0]==0x00)Temp_Value[1]++;

                ng=1;np=0xfd;

        }

        Display_Digit[0]=df_Table[Temp_Value[0]&0x0f];

        CurrentT=((Temp_Value[0]&0xf0)>>4)|((Temp_Value[1]&0x07)<<4);

        Signed_Current_Temp=ng? -CurrentT : CurrentT;

        HI_Alarm= Signed_Current_Temp >= Alarm_Temp_HL[0] ? 1:0;

        LO_Alarm= Signed_Current_Temp <= Alarm_Temp_HL[1] ? 1:0;

        Display_Digit[3]=CurrentT/100;

        Display_Digit[2]=CurrentT%100/10;

        Display_Digit[1]=CurrentT%10;

        if(Display_Digit[3]==0)

        { Display_Digit[3]=10;

        np=0xfb;

        if(Display_Digit[2]==0)

        {

                Display_Digit[2]=10;

                np=0xf7;

        }

        }

        for(i=0;i<30;i++)    //刷新数码管显示温度值

        {

                P0=0X39;P2=0X7F;Delay(t);P2=0XFF;

                P0=0X63;P2=0XBF;Delay(t);P2=0XFF;

                P0=DSY_CODE[Display_Digit[0]];

                P2=0XDF;Delay(t);P2=0XFF;

                P0=(DSY_CODE[Display_Digit[1]])|0X80;

                P2=0XEF;Delay(t);P2=0XFF;

                P0=DSY_CODE[Display_Digit[2]];

                P2=0XF7;Delay(t);P2=0XFF;

                P0=DSY_CODE[Display_Digit[3]];

                P2=0XFB;Delay(t);P2=0XFF;

                if(ng) {P0=0X40;P2=np;Delay(t);P2=0XFF;}

        }

}
/**********定时器0中断控制报警声音********/
void T0_INT()interrupt 1
{

        TH0=-1000/256;

        TL0=-1000%256;

        BEEP=!BEEP;

        if(++Time0_Count==400)

        {

                Time0_Count=0;

                if(HI_Alarm)HI_LED=~HI_LED;

                else HI_LED=1;

                if(LO_Alarm)LO_LED=~LO_LED;

                else LO_LED=1;

        }

}
void main()
{

        IE=0X82;

        TMOD=0X01;       //方式1计数

        TH0=-1000/256;

        TL0=-1000%256;

        TR0=0;

        HI_LED=1;

        LO_LED=1;

        Set_Alarm_Temp_Value();

        Read_Temperature();

        Delay(50000); Delay(50000);

        while(1)

        {

                Read_Temperature();

                if(DS18B20_IS_OK)

                {

                        if(HI_Alarm==1||LO_Alarm==1)TR0=1;

                        else TR0=0;

                        Display_Temperature();

                }

                else{P0=P2=0X00;}

        }

}

网友A(2019-02-07):
好样的,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