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ac/dc原理图所加的电源是否正确。是不是应该删除,有大神知道吗

楼主:
请问该ac/dc原理图所加的电源是否正确。是不是应该删除,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2018-12-03):
不能删除,这个+12V表示公共接点。

网友B:
主要是你对标号的意义还未弄清楚,楼上说的是!

网友C:
不能删除

网友D:
楼上的说得无错!两个“+12V”表示是同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