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M75简易电子温度计源程序

楼主(2018-12-03):
简易电子温度计
用极少的元件 做一个温度计
不需要外部晶振  可以用两个3V纽扣电池驱动
温度传感器采用LM75数字式 体积小 功耗低
对于初学者很适合制作

电路图

电路图

液晶引脚图

液晶引脚图

/*********************************************************************************************
程序名:电子温度计源程序

1-201006062315 驱动了模块并加入时间设置程序,用超级终端显示并设置。
2-201007080143 完成常显示省电方式的温度计功能,采用空闲方式。每1分钟更新一次温度。
/*********************************************************************************************
说明:
模块接口定义在VIIC_C51.C文件里面修改。修改接口时需要注意把相应I/O接口设置为推挽方式。
否则就需要在I2C总线上各加2.2K欧上拉电阻。
- 每1分钟左右更新一次温度数据
- 采用单片机空闲模式,LM75掉电模式。
----------------------------------------
/*********************************************************************************************/
#include <STC12C5A60S2.H> //STC头文件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51基本运算(包括_nop_空函数)
bit IRcv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o);
bit ISend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o);
bit LM75_N;//温度值的符号(0正1负)
unsigned char LM75_T,LM75_P;//温度值的整数,小数值(十进制,小数值2位,精度0.125中的前两位)
unsigned char d1=0,d2=0,d3=0;
bit m;
unsigned int cou;
unsigned char menu=0;
/*********************************************************************************************/
//“程序开发调试设置项”
#define LM75A_ADD                 0x9E  // LM75A的I2C地址(1001 A2 A1 A0 W/R)(模块专用地址,禁止修改)

sbit        DY_LCD_COM        =P1 ^ 4; //设置LCD连接的I/O口(LCD公共端)
sbit        DY_LCD1_L1        =P0 ^ 5; //设置LCD连接的I/O口a
sbit        DY_LCD1_L2        =P0 ^ 6; //设置LCD连接的I/O口b
sbit        DY_LCD1_L3        =P1 ^ 7; //设置LCD连接的I/O口c
sbit        DY_LCD1_L4        =P1 ^ 6; //设置LCD连接的I/O口d
sbit        DY_LCD1_L5        =P1 ^ 5; //设置LCD连接的I/O口e
sbit        DY_LCD1_L6        =P0 ^ 4; //设置LCD连接的I/O口f
sbit        DY_LCD1_L7        =P0 ^ 3; //设置LCD连接的I/O口g
sbit        DY_LCD1_L8        =P4 ^ 7; //设置LCD连接的I/O口dp
sbit        DY_LCD2_L1        =P4 ^ 5; //设置LCD连接的I/O口a
sbit        DY_LCD2_L2        =P4 ^ 4; //设置LCD连接的I/O口b
sbit        DY_LCD2_L3        =P3 ^ 2; //设置LCD连接的I/O口c
sbit        DY_LCD2_L4        =P3 ^ 1; //设置LCD连接的I/O口d
sbit        DY_LCD2_L5        =P3 ^ 0; //设置LCD连接的I/O口e
sbit        DY_LCD2_L6        =P4 ^ 6; //设置LCD连接的I/O口f
sbit        DY_LCD2_L7        =P0 ^ 7; //设置LCD连接的I/O口g
sbit        DY_LCD2_L8        =P3 ^ 3; //设置LCD连接的I/O口dp
sbit        DY_LCD3_L1        =P2 ^ 5; //设置LCD连接的I/O口a
sbit        DY_LCD3_L2        =P2 ^ 4; //设置LCD连接的I/O口b
sbit        DY_LCD3_L3        =P3 ^ 6; //设置LCD连接的I/O口c
sbit        DY_LCD3_L4        =P3 ^ 5; //设置LCD连接的I/O口d
sbit        DY_LCD3_L5        =P3 ^ 4; //设置LCD连接的I/O口e
sbit        DY_LCD3_L6        =P2 ^ 6; //设置LCD连接的I/O口f
sbit        DY_LCD3_L7        =P2 ^ 7; //设置LCD连接的I/O口g
unsigned char code disdata[]={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无小数点数码管段码表(0~9,无)
};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a){ // 1ms延时程序(12MHz 10倍于51单片机速度时)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600; i++);
        }
}
/*********************************************************************************************/
void display_LCD (){ //LCD液晶片交流驱动程序
        unsigned char i;
        m = ~m;//产生交流驱动
        DY_LCD_COM = ~m;//将交流状态给COM
        i = d1 & 0x01;if(i == 0x01){DY_LCD1_L1 = m;}else{DY_LCD1_L1 = ~m;}
        i = d1 & 0x02;if(i == 0x02){DY_LCD1_L2 = m;}else{DY_LCD1_L2 = ~m;}
        i = d1 & 0x04;if(i == 0x04){DY_LCD1_L3 = m;}else{DY_LCD1_L3 = ~m;}
        i = d1 & 0x08;if(i == 0x08){DY_LCD1_L4 = m;}else{DY_LCD1_L4 = ~m;}
        i = d1 & 0x10;if(i == 0x10){DY_LCD1_L5 = m;}else{DY_LCD1_L5 = ~m;}
        i = d1 & 0x20;if(i == 0x20){DY_LCD1_L6 = m;}else{DY_LCD1_L6 = ~m;}
        i = d1 & 0x40;if(i == 0x40){DY_LCD1_L7 = m;}else{DY_LCD1_L7 = ~m;}
        i = d1 & 0x80;if(i == 0x80){DY_LCD1_L8 = m;}else{DY_LCD1_L8 = ~m;}

        i = d2 & 0x01;if(i == 0x01){DY_LCD2_L1 = m;}else{DY_LCD2_L1 = ~m;}
        i = d2 & 0x02;if(i == 0x02){DY_LCD2_L2 = m;}else{DY_LCD2_L2 = ~m;}
        i = d2 & 0x04;if(i == 0x04){DY_LCD2_L3 = m;}else{DY_LCD2_L3 = ~m;}
        i = d2 & 0x08;if(i == 0x08){DY_LCD2_L4 = m;}else{DY_LCD2_L4 = ~m;}
        i = d2 & 0x10;if(i == 0x10){DY_LCD2_L5 = m;}else{DY_LCD2_L5 = ~m;}
        i = d2 & 0x20;if(i == 0x20){DY_LCD2_L6 = m;}else{DY_LCD2_L6 = ~m;}
        i = d2 & 0x40;if(i == 0x40){DY_LCD2_L7 = m;}else{DY_LCD2_L7 = ~m;}
        i = d2 & 0x80;if(i == 0x80){DY_LCD2_L8 = m;}else{DY_LCD2_L8 = ~m;}

        i = d3 & 0x01;if(i == 0x01){DY_LCD3_L1 = m;}else{DY_LCD3_L1 = ~m;}
        i = d3 & 0x02;if(i == 0x02){DY_LCD3_L2 = m;}else{DY_LCD3_L2 = ~m;}
        i = d3 & 0x04;if(i == 0x04){DY_LCD3_L3 = m;}else{DY_LCD3_L3 = ~m;}
        i = d3 & 0x08;if(i == 0x08){DY_LCD3_L4 = m;}else{DY_LCD3_L4 = ~m;}
        i = d3 & 0x10;if(i == 0x10){DY_LCD3_L5 = m;}else{DY_LCD3_L5 = ~m;}
        i = d3 & 0x20;if(i == 0x20){DY_LCD3_L6 = m;}else{DY_LCD3_L6 = ~m;}
        i = d3 & 0x40;if(i == 0x40){DY_LCD3_L7 = m;}else{DY_LCD3_L7 = ~m;}
        //i = d3 & 0x80;if(i == 0x80){DY_LCD3_L8 = m;}else{DY_LCD3_L8 = ~m;}
        //DELAY_MS(10);
}
/*********************************************************************************************
函数名:读出LM75A的温度值(-55~125摄氏度)
调  用:LM75A_GetTemp();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将温度数据写入3个LM75的全局变量
备  注:需要3个全局变量(bit LM75_N;//0正1负 unsigned char LM75_T,LM75_P;//整数,小数值十进制)
/**********************************************************************************************/
void LM75A_GetTemp(void){
    unsigned char buf[2]; //温度值储存
    unsigned char t=0,a=0;
    IRcvStr(LM75A_ADD,0x00,buf,2); //读出温度值(器件地址,子地址,数据储存器,字节数)
        t = buf[0]; //处理温度整数部分,0~125度
        LM75_N = 0; //温度值为正值
        if(t & 0x80){ //判断温度是否是负极(MSB表示温度符号)
                LM75_N = 1; //温度值为负值
                t = ~t; t++; //计算补码(原码取反后加1)
        }
        if(t & 0x01){ a=a+1; } //从高到低按位加入温度积加值(0~125)
        if(t & 0x02){ a=a+2; }
        if(t & 0x04){ a=a+4; }
        if(t & 0x08){ a=a+8; }
        if(t & 0x10){ a=a+16; }
        if(t & 0x20){ a=a+32; }
        if(t & 0x40){ a=a+64; }
        LM75_T = a;
        a = 0;
        t = buf[1]; //处理小数部分,取0.125精度的前2位(12、25、37、50、62、75、87)
        if(t & 0x20){ a=a+12; }
        if(t & 0x40){ a=a+25; }
        if(t & 0x80){ a=a+50; }
        LM75_P = a;
}
/**********************************************************************************************/
/*********************************************************************************************
函数名:定时/计数器初始化函数
调  用:T_C_init();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设置SFR中T/C1和(或)T/C0相关参数
备  注:本函数控制T/C1和T/C0,不需要使用的部分可用//屏蔽
/**********************************************************************************************/
void T_C_init (void){
        TMOD = 0x11; //高4位控制T/C1 [ GATE,C/T,M1,M0,GATE,C/T,M1,M0 ]
        EA = 1;        //中断总开关
        TH0 = 0; //16位计数寄存器T0高8位
        TL0 = 0; //16位计数寄存器T0低8位
        ET0 = 1; //T/C0中断开关
        TR0 = 1; //T/C0启动开关
}
/**********************************************************************************************/
/**********************************************************************************************/
void UD (void){        //数据刷新程序
        LM75A_GetTemp();//读温度
        if(LM75_N == 0){//当温度为正值时
                d1 = disdata[LM75_T/10];
                d2 = disdata[LM75_T%10]+0x80;//0x80为显示小数点
                d3 = disdata[LM75_P/10];
        }else{
                d1 = 0x40;//显示负号
                d2 = disdata[LM75_T/10];
                d3 = disdata[LM75_T%10];
        }
}
/**********************************************************************************************/
void LM75_ON (void){//LM75芯片进入工作模式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c[] = {0x00}; //温度值储存
        a=ISendStr(LM75A_ADD,0x01,c,1); //(器件地址,子地址,数据储存器,字节数)
}
/**********************************************************************************************/
void LM75_OFF (void){//LM75芯片进入掉电模式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 {0x01}; //温度值储存
        a=ISendStr(LM75A_ADD,0x01,b,1); //(器件地址,子地址,数据储存器,字节数)
}
/**********************************************************************************************/
void main (void){ //主程序
        P4SW = 0xFF;
        P0M0 = 0x00;//强推输出
        P2M0 = 0x0e;//强推输出 0000 1110
        P1M0 = 0x00;//强推输出//修改IIC总线接口时需要注意把相应I/O接口设置为推挽方式。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e;//P2.0应为0,LM75的负极
        P3 = 0xff;
        P4 = 0xff;
        DELAY_MS(200);//LM75上电转换需要100mS
        T_C_init();//定时时初始
        UD();//更新一次温度数据
        while (1){
                if(menu == 0){//进入掉电模式程序块
                        if(cou == 990){//提前一段时间打开LM75电源
                                LM75_ON();//
                        }
                        PCON = 0x01;//进入空闲模式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if(menu == 1){//每分钟一次温度读取程序块
                        UD();//更新温度数据
……………………

网友A(2019-05-19):
请问有原理图之类的吗

网友A:
有原理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原理图之类的吗

第一张图就是原理图  看引脚就可以了

楼主:
第一张图  看引脚 把线连上就出来了

网友B(2020-04-03):
看引脚 把线连上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