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1838红外无线遥控模块51单片机程序

楼主:
红外无线模块:
1.硬件:红外接收器+遥控器
2.连接方式:接收器的+、-分别连接在单片机的VCC、GND上面,S为信号输出端连接在单片机的IO口上面(例程里面连接在了P3^2引脚)
3.遥控器上面每一个按键对应的键码值已经在程序中给出,程序的内容是用遥控器控制单片机上面的流水灯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RIN=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sbit led5=P1^4;
sbit led6=P1^5;
sbit led7=P1^6;
sbit led8=P1^7;

uchar IRCOM[7];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

        IRIN=1;                    //I/O口初始化
        IE=0x8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TCON=TCON|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while(1)
         {
            for(a=100;a>0;a--)
   {
     void IR_IN();
   }
          }
}
/**********************************************************/
void IR_IN() interrupt 0 using 0
{
        unsigned char j,k,N=0;
        unsigned char q=0;
        EX0 = 0;
        delay(15);
        if (IRIN==1)
        {
                EX0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delay(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1);
                                N++;
                                if (N>=30)
                                {
                                        EX0=1;
                                        return;
                                }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N>=8)
                        {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
                        N=0;
                }
        }

        if(IRCOM[2]!=~IRCOM[3])
        {
                EX0=1;
                return;
        }

        IRCOM[5]=IRCOM[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6]=IRCOM[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COM[5]>9)
        {
                IRCOM[5]=IRCOM[5]+0x37;
        }
        else
        IRCOM[5]=IRCOM[5]+0x30;

        if(IRCOM[6]>9)
        {
                IRCOM[6]=IRCOM[6]+0x37;
        }
        else
        IRCOM[6]=IRCOM[6]+0x30;

        q= (((IRCOM[6]&0x0f)<<4) + (IRCOM[5]&0x0f));

        switch(q)    //判断按键键码值
        {
                case 0x04:led1=1;led2=0;led3=1;led4=0;led5=1;led6=0;led7=1;led8=0;break;  //(#)
                case 0x19:led1=0;break;  //(0)
                case 0x40:led5=0;break;  //(5)
                case 0x43:led6=0;break;  //(6)
                case 0x44:led4=0;break;  //(4)
                case 0x45:led1=0;break;  //(1)
                case 0x46:led2=0;break;  //(2)
                case 0x47:led3=0;break;  //(3)
                case 0x07:led7=0;break;  //(7)
                case 0x18:led1=0;led2=0;led3=1;led4=1;led5=1;led6=1;led7=1;led8=1;break;  //(上)
                case 0x09:led1=0;led2=0;led3=0;led4=0;led5=0;led6=0;led7=0;led8=0;break;  //(9)
                case 0x08:led1=1;led2=1;led3=1;led4=1;led5=0;led6=0;led7=1;led8=1;break;  //(左)
                case 0x13:led1=1;led2=1;led3=1;led4=1;led5=1;led6=1;led7=1;led8=1;break;  //(ok)
                case 0x51:led1=1;led2=1;led3=1;led4=1;led5=1;led6=1;led7=0;led8=0;break;  //(右)
                case 0x15:led8=0;break;  //(8)
                case 0x52:led1=1;led2=1;led3=0;led4=0;led5=1;led6=1;led7=1;led8=1;break;  //(下)
                case 0x16:led1=0;led2=1;led3=0;led4=1;led5=0;led6=1;led7=0;led8=1;break;  // (*)

                default :break;
        }

         EX0 = 1;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网友A(2019-10-21):
引用 网友B:
你好啊  我把这个代码写到STC89C52能用但是 写到STC15W401AS就用不了 是什么原因?

15系列的比89系列的速度快,估计是延时时间不一致

网友C(2020-02-09):
怎么没有看到电源键的作用??

网友D:
正好用到这款红外遥控,有了键值就不用自己另外解码了,多谢

网友E(2020-03-11):
引用 网友D:
正好用到这款红外遥控,有了键值就不用自己另外解码了,多谢

请问大佬程序成功了吗?为什么我下进去不行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佬程序成功了吗?为什么我下进去不行呢?

我买的红外遥控看起来是同一款,可能厂家不一样,实际的数据码与楼主发的不一致,所以后来自己解码了。

网友F:
楼主,为什么我烧录你的程序,红外遥控没有反应(和你一样的红外模块),请问是什么原因的呢

网友G:
感谢楼主的分享,对我的课程设计有一定的启发

网友H(2020-04-26):
你好,这个与晶振有没有关系,我用的是12M的,

网友I(2021-03-10):
楼主主频晶振设置为多少M?0.14mS的延时程序用了14个循环

网友J(2021-08-23):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红外遥控看起来是同一款,可能厂家不一样,实际的数据码与楼主发的不一致,所以后来自己解码了。

你好,这个红外模块的键值码用什么可以测出来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红外遥控看起来是同一款,可能厂家不一样,实际的数据码与楼主发的不一致,所以后来自己解码了。

大佬,请问这个怎么解码,我 用的也是这款遥控器,发现也不能显示,求解码的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