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M宝上淘到一段关于体温传感器的stm32程序,想试着修改,有点束手无策

楼主(2018-12-03):
源程序的平台用的是stm32f103c8,而且STM32_TX的串口发送引脚与-FT232相连。可本人使用的是原子哥的stm32f103rct6库函数, 且没有232的芯片,只有一个usb转串口的ch340g,有点束手无策,该怎么改?或许该怎么办呢?新人求教,望大神带路,给些建议,挺急的!摆脱

网友A:
你问的是体温传感器还是串口?单片机输出的都是TTL电平,接ch340g是将TTL转USB,而接232则是TTL转232,本质没区别

网友B:
函数库需要对应的硬件支持,所以建议直接添加232及周边电路完成

网友C:
FT232和ch340都是usb转串口芯片。另一边接的是什么

网友D:
FT232和ch340都是usb转串口芯片。另一边接的是什么?

网友E:
库函数里面应该有

网友F:
这个。。。怎么改?把引脚部分改了就可以了,核心部分都差不多。再不就把代码传上了看看。

网友G:
买232芯片啊

网友H:
读懂人家的原理后,就明白了!读不懂,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