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gps模块闪烁有信号lcd1602只会显示NoGPS Data...

楼主(2018-12-03):
基于单片机的gps的lcd1602显示

求大佬看看程序,为什么gps模块闪烁有信号lcd只会显示NoGPS Data... ?

单片机源码:
/*-------------------主函数---------------------*/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GPS数据存储数组
uchar Time[6];                //时间——hhmmss
uchar WD[9];                //纬度
uchar JD[10];                //经度
uchar Speed[4];                //速度
uchar Date[6];                //日期——ddmmyy

//串口中断需要的变量
uchar seg_count;        //逗号计数器
uchar byte_count;        //位数计数器
uchar cmd_number;         //命令类型
uchar mode;                        //0:结束模式,1:命令模式,2:数据模式
uchar buf_full;                //0:缓存数据无效;1:整句接收完成,相应数据有效
uchar cmd[5];                //命令类型存储数组

//需要显示的变量
unsigned int dsp_count;                //刷新次数计数器

void SYS_Init();                        //系统初始化

void main()
{
        uchar i,Time0,Time1;
        SYS_Init();                                //系统初始化
        while(1)
        {
                if(buf_full==0)                //缓冲数据无效,无GPS信号
                {
                        dsp_count++;        //刷新次数计数器值自增
                        if(dsp_count>=65000)
                        {
                                LCD_Write_String(0,0,"No GPS Data... ");                //从第1行首显示
                                while(buf_full==0);                        //当有GPS信号时退出循环,否则阻塞
                                dsp_count=0;
                        }
                }
                else if(buf_full)        //有GPS信号
                {
                        LCD_Write_String(0,0,"GPS success!    ");
                        //显示经度
                        LCD_Write_String(0,1,"JD:           E");
                        for(i=0;i<10;i++)
                                LCD_Write_Char(3+i,1,JD[i]);
                        DelayMs(10000);
                        //显示纬度
                        LCD_Write_String(0,1,"WD:           N");
                        for(i=0;i<9;i++)
                                LCD_Write_Char(3+i,1,JD[i]);
                        DelayMs(10000);
                        //显示时间
                        LCD_Write_String(0,1,"BJT:   :  :    ");
                        //将格林尼治时间转换为北京时间
                        if(((Time[1]-0x30)+(Time[0]-0x30)*10)<16)
                        {
                                Time0=((Time[1]-0x30)+8)/10+(Time[0]-0x30);                //获得小时的十位数
                                Time1=((Time[1]-0x30)+8)%10;                                        //获得小时的个位数
                        }
                        else if(((Time[1]-0x30)+(Time[0]-0x30)*10)>15)
                        {
                                Time0=0;
                                Time1=((Time[1]-0x30)+(Time[0]-0x30)*10)-16;
                        }
                        Time0=Time0+0x30;                        //将数字转换为字符
                        Time1=Time1+0x30;
                        LCD_Write_Char(5,1,Time0);
                        LCD_Write_Char(6,1,Time1);
                        LCD_Write_Char(8,1,Time[2]);
                        LCD_Write_Char(9,1,Time[3]);
                        LCD_Write_Char(11,1,Time[4]);
                        LCD_Write_Char(12,1,Time[5]);
                        DelayMs(10000);
                        //显示速度
                        LCD_Write_String(0,1,"Speed:        ");
                        for(i=0;i<4;i++)
                                LCD_Write_Char(7+i,1,Speed[i]);
                        DelayMs(10000);
                        //显示日期
                        LCD_Write_String(0,1,"Date:20  -  -  ");
                        LCD_Write_Char(7,1,Date[4]);        //显示年份
                        LCD_Write_Char(8,1,Date[5]);
                        LCD_Write_Char(10,1,Date[2]);        //显示月份
                        LCD_Write_Char(11,1,Date[3]);
                        LCD_Write_Char(13,1,Date[0]);        //显示天数
                        LCD_Write_Char(14,1,Date[1]);
                        DelayMs(10000);

                        dsp_count=0;        //刷新次数计数器值清0
                        buf_full&=~0x01;
                }
        }
}

void SYS_Init()
{
        SCON=0x50;                //串口工作方式1,10位异步通信,允许接收
        TMOD=0x20;                //T1工作方式2,8位初值自动重装
        TH1=0xFD;                //波特率9600bps,晶振11.0592MHz
        TL1=TH1;
        TR1=1;                        //启动定时器1
        LCD_Init();                //初始化LCD1602
        LCD_Clear();        //清屏
        LCD_Write_String(0,0,"GPS System!");
        IE=0x90;                //EA=1开总中断,ES=1开串行口中断
}

//串口接收中断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uchar temp;

        if(RI)
        {
                temp=SBUF;
                switch(temp)
                {
                case '

[/color]

:
                        cmd_number=0;
                        mode=1;                                //接收命令模式
                        byte_count=0;                //位数计数器清零
                        break;
                case ',':
                        seg_count++;                //逗号计数加1
                        byte_count=0;                //位数计数器清零
                        break;
                case '*':
                        mode=0;                                //结束模式
                        buf_full=1;                        //整句接收完成
                        break;
                default:
                        if(mode==1)                        //命令模式
                        {
                                cmd[byte_count]=temp;
                                if(byte_count>=4)
                                {
                                        if(cmd[0]=='G'){
                                                if(cmd[1]=='P'){
                                                        if(cmd[2]=='R'){
                                                                if(cmd[3]=='M'){
                                                                        if(cmd[4]=='C'){
                                                                                cmd_number=1;        //命令类型为1
                                                                                mode=2;                        //数据模式
                                                                                seg_count=0;        //逗号计数器值为0
                                                                                byte_count=0;        //位数计数器清零
                                                                        }
                                                                }
                                                        }
                                                }
                                        }
                                }
                        }
                        else if((mode==2) && cmd_number)        //接收数据处理
                        {
                                switch(seg_count)                //判断逗号的个数
                                {
                                case 1:                                        //时间
                                        if(byte_count<6)
                                                Time[byte_count]=temp;
                                        break;
                                case 3:                                        //纬度
                                        if(byte_count<9)
                                                WD[byte_count]=temp;
                                        break;
                                case 5:                                        //经度
                                        if(byte_count<10)
                                                JD[byte_count]=temp;
                                        break;
                                case 7:
                                        if(byte_count<4)        //速度
                                                Speed[byte_count]=temp;
                                        break;
                                case 9:
                                        if(byte_count<6)        //日期
                                                Date[byte_count]=temp;
                                        break;
                                }
                        }
                        byte_count++;                //接收位数加1
                        break;
                }
        }
        RI=0;
}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 (2).do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