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自己设计XL4016的电源模块,是按照XL4016的datasheet所推荐的电路就可以了吗?

楼主(2018-12-03):
(无正文)

网友A:
是这样的!但,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明白开关电源的原理!

网友B:
这个看样子是可以

网友C:
应该是可以

楼主:
按照datasheet上的推荐电路设计,PCB设计的时候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但,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明白开关电源的原理!

能否说的详细一些?明白了原理才能够正确设计是吗?

网友D:
PCB设计注意,开关回路的先后顺序(电源输入到电容到IC到地,输出是IC到电容到地,把环路搞清楚就OK了),按手册的guide画没什么问题, 测试的时候看输入输出纹波是不是你要求的,一般按1%--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