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接DHT11的引脚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8-12-03):
我不太懂怎DHT11的的引脚里除了接地、接3.3v另外一个要接在哪里?另外的那个引脚是随便选的还是怎么选的?用的是STM32F103RCT6;
我在网上下载一些代码程序,但是他们使用的引脚在原理图里有但是我在板子上找不到接的地方。
问的问题比较LOW,希望有人帮帮我。

网友A:
只要是IO口都可以接,可以看STM32F103RCT6的数据手册。然后在你代码程序里,将引脚调用代码改为你用的那个IO口

网友B:
另外一个接到正常的io口就可以了,那个是单串口总线数据传输,正常的接口就可以了,没啥特别的要求

网友C:
再研读DHT11的手册

网友D:
正常的IO口就行了

网友E:
dht11的引角图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可以按那个的要求接比较易懂。

网友E:
dht11的引脚图你可以在百度上找下,看着引脚图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F:
正常的IO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