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调节电阻来控制单片机流水灯的速度?设计思路

楼主(2018-12-03):
小弟用单片机做了一个流水灯,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灯的流水速度要通过修改C语言来完成,有点麻烦,可不可以 在单片机里初始化一个速度,然后在IO口上接一个可调电阻,通过可调电阻来改变流水灯的速度? 谢谢大家,请说详细点,最好有C语言例子跟可调电阻部份的电路图!!!

网友A:
可调电阻输入模拟电压,经A/D转换输入单片机,单片机再将这个数字量转换为时间就行

网友B:
这都是最基础的单片机应用,还是要自己学一下好点
可以是通过一个电位器调节一个电压,再把这个电压进行ADC,ADC的结果和延时相关联就可以了
也可以通过一个按键来调节延时,如果是要掉电保存的,就找一个内置EEPROM的单片机,现在大多单片机都是有这个功能的了,改动好延时之后,写入EEPROM保存

网友C:
电阻值只能通过电压信号经过AD转换成数字信号,利用这个数字信号与设定值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是去查表,根据表中的不同数值去改变延时电路的初始值就可以啦

网友D:
上面说的用AD,没有AD用RC电路也行。IO设置成开漏,用它短路电容放完电容上的电荷,再断开让电阻对电容充电同,记下充至高电平的时间,充电电阻的阻值不同则时间长短不同,这样就可以利用它来控制流水灯了。

网友E:
用AD或RC方式都能达到效果

网友F:
硬件调速??厉害

网友F:
可以增加一个AD0809,改变电阻值相当于调节电压,通过AD0809得到的数据大小来实现LED延时程序的长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阻输入模拟电压,经A/D转换输入单片机,单片机再将这个数字量转换为时间就行

请问电路部份,比如IO口是p1.1  那么我在这个口接写一个可调电阻上5V电压 这个接法正确 吗?   AD转换是C语言代码来实现吗?可以帮写一个吗 ?谢谢了

网友G:
用一个积分电路充电并连接一个P/I口,在P/I口接一个放电三极管(最好串一个电阻),可调电阻控制调充电时间,三极管基极接另外一个P/I口且该P/I是输出固定放电电平,这样原P/I由于充电时间不同,放电后在P/I持续的高电平时间是不同的,根据测得不同的电平持续j时间就能实现调速,这事以前在没有ADC且精度控制不高的电路上用过

网友H:
可以用555调节PWM频率给单片机检测,上升沿步进LED

网友I:
需要用按钮开关实现流水灯的左右循环显示、调速、控制亮度的功能。可以选用五个开关来实现这些操作。单片机正在软件运行下通过不断扫描开关状态,来将相关操作对应量送入单片机的输入端口,然后判断属于哪一类操作

网友J:
修改延时程序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