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293D模块驱动电机不转的问题,研究了几天程序和电路无果

楼主(2018-12-03):
经过很长时间的单片机学习,准备做一个遥控小车,在某宝上买了各L293D的驱动模块,可是附的资料都是UNO的,经过几天的研究电路和程序,基本把接线和程序都已完成,但是测试电机不转,检测了好几遍,图中接线只完成给74hc595发送数据  然后通过l293d驱动M1电机请各大神指教一下

模块通过74HC595控制L293D的M1A M1B
在网上查看了很多两个芯片的程序根据自己的接线写的驱动程序如下: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ER=P1^0;   //数据输入
sbit SCK=P1^1;   // 数据时钟线
sbit RCK=P1^2;  //输出时钟线
sbit PWM2A=P1^3;  // L293d的MA1使能  要为H能驱动sbit EN=P1^4;  //  595的使能输出 要为0

void HC595SendData(unsigned char SendVal)//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SendVal<<i)&0x80) SER=1;
else SER=0;
SCK=0;//产生上升沿发送数据
_nop_();
_nop_();
SCK=1;
   }
}
void HC595ShowData()//产生上升沿输出数据
{
  RCK=0;
  _nop_();
  _nop_();
  RCK=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 (y=123;y>0;y--);
}
void main()
{
        PWM2A=1;
        EN=0;
  HC595SendData(0x00);
        delay(10);
        HC595ShowData();
        while(1);
}

求各大神好友分析指教一下。

网友A:
正好我一个小设备里面也用到这玩意,截个图给你参考下,这玩意逻辑电压好像是5-7V,高了或低了不行,我这个是给了5V,电机驱动电压我给的是12V,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电源必须共地.通过给IN1 IN2(IN3 IN4)正负电平实现电机正反转,我这个工作完全正常,因为不需要调速,我EN直接挂到了5V,如果需要用到PWM调速,EN要接到单片机输出PWM的引脚上.

网友B:
关键是要弄清楚电机转动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我一个小设备里面也用到这玩意,截个图给你参考下,这玩意逻辑电压好像是5-7V,高了或低了不行,我这个是给 ...

谢谢你朋友,我的帖子的照片没有做好,实际情况是模块中  L293D的1、9脚我是接在单片机的P1口给高电平,然后2、7、10、15脚是接在模块中的74HC595的四个输出脚 相当于IM1-IM4的电平就由595这个芯片输出控制,目前我就是不清楚这个595到底输出给l293d数据没有,电机就是不转

网友C:
搞定了吗

网友D:
单步仿真加上示波器看一下。

楼主:
搞定了哦

网友E(2020-04-18):
我也在弄这个,但是我仿真能实现,实物小车电机就是不转是怎么回事,电机输出端0电压,电源接9v电池,测输入端电压才0.7v,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让电机转起来(我是仿真OK,程序没问题,硬件不动)

网友F:
楼主能发一下接线图和程序吗,这两天在弄这个,实在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