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上拉电阻连接问题,是不是一定要接在单片机的直接引脚上?

楼主(2018-12-03):
89C52单片机这样接上拉电阻可以吗?上拉电阻是不是一定要接在单片机的直接引脚上?有人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A:
上拉电阻是要接要引脚上的,当然电路上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B:
上拉电阻是需要接在引脚上的。
在数字电路中,只有二种状态,要么是高电平,要么是低电平,在通电初期,这些输出状态是不确定的,为了使电路确定状态,必需使用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使一个原来不确定电平变高的叫上拉电阻,否则就是下拉电阻,上拉电阻就是从电源上接一只电阻到这个状态口上就可以了,(就是把高的电压加到这个点上去,这个点的电位就高了)下拉电阻的接法,从这个状态口接一只电阻到负极(或数字接地),因电路形式与类别不同,当输入端有信号,这种变化会反应到输出口,从输出口得到了一个状态,本来应该完成任务了,但这会儿输入口已没信号了,可输出端还是这个状态(这个人习惯不好,开门后总是不关门,加一只弹簧,(电阻)让它自己关门,)这时候也要用到上下拉电阻,这里有复位的作用。

网友C:
89C52单片机的P0口是没有输出驱动能力的,需要连接上拉电阻到VCC然后再连接驱动外设,连接方法就是IO口串联电阻一端,另一端连接外设,在电阻后上接VCC

网友D:
上拉电阻是要接要引脚上

网友E:
单片机的上拉电阻一定要接引脚上的

网友F:
楼主的图原理上说得通,不过如果用与门输出端挂在单片机IO口上,与门输入端A可以直接挂上VCC不用上拉电阻.输出取决于输入端B电平.
现在的51 准双向口模式IO口内部已经有上拉电阻了,89C51这种,除了教科书上,实用基本看不到.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侠们的指导。我做的电路每次运行一会就死机,不知是不是因为上拉电阻接法错误造成的。马上试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G:
是的,需要

网友H:
你想一下:当与门为1,P口为0时,它们之间会有多大的电流呢?反之电流又如何呢?想通了,就明白了。

网友I:
上拉电阻是要接要引脚上的,

网友J:
上拉或下拉电阻值一般为多少

网友K:
通常在1k到10k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