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天气时钟WiFi

楼主(2018-12-03):
WiFi天气时钟最新版,8266模块,驱动OLED屏幕显示,连接自家路由器。阿阳工作室QQ;1137035271

网友A:
楼主能详细描述一下要用那些模块吗?

网友B:
能说一下接线和烧写地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详细描述一下要用那些模块吗?

WIFI模块,OLED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说一下接线和烧写地址么

接线D3  D4

网友C:
用不了,怎么连接自家路由?文件无法编辑,无法编辑端口

网友D(2019-01-10):
不知道这个模块咋玩

网友E:
我也想做一个  是直接下载这个固件烧录 进入就可以了吗

网友F:
这地方是问题回答区吧,怎么觉得楼主进错了场子?

网友G(2019-03-03):
1、不用下载就知道下载文件是esp8266烧录固件,根本没程序代码。
2、想做个玩玩得知道楼主程序里设置好的路由器账号和密码,然后还得知道手机下载哪个软件连接。
3、想知道就需要最上面的电话等联系方式,然后就是给钱,但有时是真给钱了也是给假代码。
以前遇到过,代码里改几个变量,比如unsigned int的改为unsigned char等,软件编译是正确的,没错误,可实际下载固件后就不行了,可是一般都是下载老板文件,然后烧录固件,运行OK,固件是老板之前编译好了的,然后自己试试可行,最后自己改改程序什么的,就算不修改,只要自己再编译下,覆盖老板的烧录固件,然后自己烧录就不行了。这时你去问老板,老板会很不要脸很理直气壮的告诉你,我这程序几百几十人用了都行怎么就到你了就不行了,然后让你检测硬件等,会装的很好的态度帮你一起想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自己烧录了就不行的,态度好的你不好意思说他程序有问题,然后最后不了了之了。(做过这事的老板别喷我,本人亲身经历过)
4、另外想说的是,楼主这是做广告来的,管理员在哪?不管管吗?

网友H:
哇!好东西,怎么联系?

网友I:
厉害,不错,怎么编辑WiFi输入密码呢

网友J:
界面代码有吗

网友K(2019-12-18):
需要软件app什么的吗

网友L(2021-03-04):
这个模块咋玩

网友M:
如果显示屏能改为串口彩屏,或许会更完美,不过也值得学习了

网友N:
我以前有个固件,用手机可以设置自己的wifi名称和密码,设置好了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O:
嗯, 看来这个还得琢磨琢磨自己怎么把这个功能实现, ESP8266买了一个, 240160显示屏也有,51和STM32单片机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