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ADC0832声光控制电路原理图+源码

楼主(2018-12-03):
使用Proteus 8 Professional/Keil uVision5。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ADC0832引脚定义
sbit CS = P1^4;
sbit CLK = P1^5;
sbit DIO = P1^6;
sbit External_Opto  = P1^3;//外部光控制
sbit Lamp = P2^0;//灯光控制
sbit K1 = P3^7;//外部声音模拟控制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for(t = 0;t<120;t++);
  }
//获取A/D转换结果(0通道)
uchar Get_AD_Result()
{
uchar i,dat1 = 0,dat2 = 0;
//起始控制位
CS = 0;
CLK = 0;
DIO = 1;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第一个下降沿之前,设DI=1/0
//选择单端/差分(SGL/DIF)模式中的单端输入模式
CLK = 0; DIO = 1;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第二个下降沿之前,设DI=1/0,选择CH0/CH1
CLK = 0; DIO = 0; _nop_(); _nop_();
CLK = 1; DIO = 1; _nop_(); _nop_();
//第三个下降沿之前,设DI=1
CLK = 0; DIO = 1; _nop_(); _nop_();
//第4~11,共八个下降沿读数据(MSB->LSB)
  for(i = 0;i < 8; i++)
  {
  CLK = 1; _nop_(); _nop_();
   CLK =0; _nop_(); _nop_();
   dat1 = dat1 << 1 |DIO;
   }
//第11~18,共八个下降沿读数据(LSB->MSB)

  for(i = 0;i < 8; i++)
  {

   dat2 = dat2 | ( (uchar) (DIO) << i );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_nop_();
   }
   CS = 1;
//如果MSB->LSB和LSB->MSB读取的结果相同,则返回读取的结果,否则返回0
   return (dat1 == dat2) ? dat1 : 0;
   }
//主程序
   void main()
   {
   Lamp = 0;
   while(1)
   {
//出现声音但没有光照时照明设备点亮后延时关闭
   if ( K1 == 0 && External_Opto!= 0)
   {
   while (K1 == 0);
   Lamp = 1;
   DelayMS(100);
//延时时间由模数转换结果决定
   DelayMS(30 * Get_AD_Result());
    DelayMS(100);
        Lamp = 0;
        }
   }
}

网友A:
补全仿真工程详细说明一下电路连接即可获得100+黑币

网友B(2020-07-04):
不给电路图算是个什么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