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检测

楼主(2018-12-03):
/***********************************************************/
#include<reg51.h>             //头文件
#include<LCD1602.h>
#include<ADC0832.h>
#include<EEPROM.h>
#include<INTERRUP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灯、蜂鸣器、按键引脚定义******************/
sbit led=P1^7;             //LED灯(红)
sbit buzz=P2^3;            //蜂鸣器
sbit key_set=P1^0;          //设置键
sbit key_jia=P1^3;                        //加键
sbit key_jian=P1^6;         //减键
/*****************全局变量定义******************************/
#define K_MG_MV 2
#define IN_V 500
long ALValue;
uchar K_ZERO;
uint jiujia_up,zuijia_up;
uint set_f;
uchar num;
/***********************************************************
函数名称:void fixed_display()
函数作用:固定显示部分
参数说明:
************************************************************/
void fixed_display()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1,"ALcohol content:");
        lcd1602_write_character(8,2,"PPM");
}
/***********************************************************
函数名称:void display1()
函数作用:显示实际浓度值
参数说明:
************************************************************/
void display1()
{
    fixed_display();
        if(K_ZERO+2>ADC_date)
             K_ZERO=ADC_date;
    ALValue=(long)IN_V*(ADC_date-K_ZERO)/255;
        if(ALValue<0)
             ALValue=0;
        ALValue=ALValue*K_MG_MV;
        LCD_disp_char(5,2,ASCII[ALValue/100]);
    LCD_disp_char(6,2,ASCII[ALValue%100/10]);
        LCD_disp_char(7,2,ASCII[ALValue%10]);
        if(zuijia_up<=AVlalue)
        {
           led=0;
           buzz=0;
        }
        else
           if(jiujia_up<=ALValue)
           {
               led=0;
                   buzz=1;
           }
           else
           {
               led=1;
                   buzz=1;
           }
}
/***********************************************************
函数名称:void display2(void)
函数作用:显示设置时酒驾、醉驾上限值
参数说明:
************************************************************/
void display2(void)
{
    num++;
        if(num==254)
            num=0;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1,"Jiujia Limit:");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2,"Ziujia Limit:");
        if(num%2==0)
        {
            LCD_disp_char(13,1,ASCII[jiujia_up/100]);
            LCD_disp_char(14,1,ASCII[jiujia_up%100/10]);
            LCD_disp_char(15,1,ASCII[jiujia_up%10]);
            LCD_disp_char(13,1,ASCII[ziujia_up/100]);
            LCD_disp_char(13,1,ASCII[ziujia_up%100/10]);
            LCD_disp_char(13,1,ASCII[ziujia_up%10]);
        }
        else
        {
            if(set_f==1)
                {
                    LCD_disp_char(13,1,ASCII[13]);
                        LCD_disp_char(14,1,ASCII[13]);
                        LCD_disp_char(15,1,ASCII[13]);
            }
                else
                {
                    LCD_disp_char(13,1,ASCII[jiujia_up/100]);
                LCD_disp_char(14,1,ASCII[jiujia_up%100/10]);
                LCD_disp_char(15,1,ASCII[jiujia_up%10]);
                }
                if(set_f==2)
                {
                    LCD_disp_char(13,2,ASCII[13]);
                        LCD_disp_char(14,2,ASCII[13]);
                        LCD_disp_char(15,2,ASCII[13]);
                }
            else
                {
                        LCD_disp_char(13,1,ASCII[ziujia_up/100]);
                LCD_disp_char(13,1,ASCII[ziujia_up%100/10]);
                LCD_disp_char(13,1,ASCII[ziujia_up%10]);
                }
        }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ms(uint ms)
函数作用:毫秒延时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delayms(u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
函数名称:void scan(void)
函数作用:按键检测及处理
参数说明:
************************************************************/
void scan(void)
{
     //设置键,不支持连按
         if(key_set==00)
         {
            delayms(7);
                if(key_set==0)
                {
                    led=1;
                        buzz=1;
                        if(set_f==0)
                        {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_n40us(100);
                                display2();
                        }
                        set_f++;
                        if(set_f==3)
                        {
                            set_f=0;
                                EEPROM_delete(0x2002);
                                EEPROM_write(0x2002,jiujia_up/100);
                                EEPROM_write(0x200a,jiujia_up%100);
                                EEPROM_delete(0x2202);
                                EEPROM_write(0x2202,zuijia_up/100);
                                EEPROM_write(0x220a,zuijia_up%100);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_n40us(100);
                                fixed_display();
                        }
                }
                while(!key_set);
         }
         //加值键,支持连续
         if(key_jia==0&&set_f!=0)
         {
            delayms(7);
                if(key_jia==0set_f==1)
                {
                    if(jiujia_up<999&&jiujia_up<zuijia_up-1)
                            jiujia_up++;
                        display2();
                }
                if(key_jia==0&&set_f==2)
                {
                    if(zuijia_up<999)
                            zuijia_up++;
                        display2();
                }
         }
         //减值键,支持连续
         if(key_jian==0&&set_f!=0)
         {
            delayms(7);
                if(key_jian==0set_f==1)
                {
                    if(jiujia_up!=0)
                            jiujia_up--;
                        display2();
                }
                if(key_jia==0&&set_f==2)
                {
                    if(zuijia_up!=0&&zuijia_up>jiujia_up+1)
                            zuijia_up--;
                        display2();
                }
         }
}
/***********************************************************
函数名称:void main()
函数作用:主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main()
{
     uchar i=0;
         T0_init();
         LCD_init();
         /*EEPROM_delete(0x2002);
         EEPROM_write(0x2002,80/100);
         EEPROM_write(0x200a,80%100);
         jiujia_up=EEPROM_read(0x2002);
         jiujia_up=jiujia_up*100+EEPROM_read(0x200a);
         /*EEPROM_delete(0x2202);
         EEPROM_write(0x2202,150/100);
         EEPROM_write(0x220a,150%100);
         ziujia_up=EEPROM_read(0x2202);
         ziujia_up=ziujia_up*100+EEPROM_read(0x220a);
         while(!wait_f)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1,"Please wait for!");
                 LCD_disp_char(6,2,ASCII[(60-time)/10]);
                 LCD_disp_char(7,2,ASCII[(60-time)%10]);
                 LCD_disp_char(9,2,s);
         }//*/
         ADC0832_read(0);
         K_ZERO=ADC_date;
         while(1)
         {
             /*ADC0832_read(0);
                 LCD_disp_char(0,2,ASCII[K_ZERO/100]);
                 LCD_disp_char(1,2,ASCII[K_ZERO%100/10]);
                 LCD_disp_char(2,2,ASCII[K_ZERO%10]);//*/
                 scan();
                 if(set_f==0)
                 {
                     i++;
                         if(i>50)
                         {
                              ADC0832_read(0);
                                  i=0;
                     }
                         display1();
                 }
             else
                 display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