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C2214手势识别一二问三四最终版STM32程序源码 2018TI d题

楼主(2018-12-03):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例程序:main函数:
#include "bsp.h"
#include "bsp_fdc2214.h"
#include "bsp_iic.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dis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long ChValue[4] = {0};
int Ch0[5];
int Ch1[5];
int Ch2[5];
int Ch3[5];
float PH0[10],PH1[10],PH2[10],PH3[10],PH4[10],PH5[10],PH6[10],PH7[10],PH8[10],PH9[10],PH10[10],PH11[10],PH12[10],PH13[10];
int i;
long sum;
/*******************************************************************************
* 函数名        : main
* 描述            :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 无
* 返回参数  : 无
*******************************************************************************/
int t0,t1,t2,t3;
int S0,S1,S2,S3;
float P,P4,P5,P6,P7,PT,PT0,PT1,PT2,Q,P8,P9,P10,P11,P12,P13;
int flag,mode;
char H1=0,H2=0,H3=0,H4=0;
void TIM3_Int_Init(u32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使能TIM3时钟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初始化TIM3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允许定时器3更新中断
        TIM_Cmd(TIM3,ENABLE); //使能定时器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3_IRQn; //定时器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子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TIM_Cmd(TIM3, DISABLE);
}
int main()
{
        u8 a=0;
        int i;
        s32 temp;
        delay_init();
        uart_init(115200);
        IIC_Init();
        LCD_Init();
        TIM3_Int_Init(10000-1,84-1);        //定时器时钟84M,分频系数84,所以84M/8400=1Mhz的计数频率,us
        KEY_Init();
        POINT_COLOR=RED;      //画笔颜色:红色
        InitMultiFDC2214();
        while(1)
        {
                a = HL_Scan();
                LCD_ShowxNum(30,100,a,2,16,0);
                delay_ms(20);
                flag++;
    if(flag==30)
                {
                        S0=(Ch0[4]+Ch0[3]+Ch0[2]+Ch0[1]+Ch0[0])/5;
                        S1=(Ch1[4]+Ch1[3]+Ch1[2]+Ch1[1]+Ch1[0])/5;
                        S2=(Ch2[4]+Ch2[3]+Ch2[2]+Ch2[1]+Ch2[0])/5+40;
                        S3=(Ch3[4]+Ch3[3]+Ch3[2]+Ch3[1]+Ch3[0])/5;
      H4  = (S0+S1+S2+S3); LCD_ShowString(100,50,200,16,16,"OK . OK    ");;
                }
     if(flag > 50){flag = 30;LCD_Clear(WHITE);}

     if(((S0-Ch0[0])>23)&&((S1-Ch1[0])<20)&&((S2-Ch2[0])<100)&&(S3-Ch3[0])>70)
                 {  if(a==2)if((S0-Ch0[0])<35)
                         { LCD_ShowString(30,80,200,16,16,"NUMBER ONE    ");}
                         if((S0-Ch0[0])>30)
                         {
                                 if(a==2)LCD_ShowString(30,80,200,16,16,"NUMBER TWO    ");
                                 if(a==3)
                                 {                        LCD_Clear(WHITE);LCDSHOWChinese(80,150,2,128,0,1);//剪刀
                                              LCD_Clear(WHITE);
                                 }}
                 }
                 if(((S0-Ch0[0])>38)&&((S1-Ch1[0])>10)&&((S2-Ch2[0])<250)&&((S3-Ch3[0])>70))
                 {
                         if(a==2){if(((S3-Ch3[0])<450))//可去掉等号
                                  {  LCD_ShowString(30,80,200,16,16,"NUMBER THREE ");}
                            if(((S3-Ch3[0])>480)&&((S1-Ch1[0])>30))
                                  {  LCD_ShowString(30,80,200,16,16,"NUMBER FOUR  ");}

                        }
                 }
                 if(((S0-Ch0[0])>38)&&((S1-Ch1[0])>30)&&((S2-Ch2[0])>100)&&((S3-Ch3[0])>30))
                 {   if(a==2)LCD_ShowString(30,80,200,16,16,"NUMBER  FIVE ");
                                 if(a==3)
                                 { LCDSHOWChinese(80,150,1,128,0,2);//布
                                         LCD_Clear(WHITE);
                                         }
                 }
     if(((S0-Ch0[0])<20)&&((S1-Ch1[0])<=10)&&((S2-Ch2[0])<30)&&(S3-Ch3[0])<30)
                 {
                         LCD_ShowString(30,80,200,16,16,"NOTHING .     ");
                         LCD_Clear(WHITE);
                 }
                 if(((S0-Ch0[0])<20)&&((S1-Ch1[0])<=10)&&((S2-Ch2[0])<70)&&(S3-Ch3[0])>300)
                 { if(a==3)
                         {
                           LCDSHOWChinese(80,150,2,128,0,0);//石头
                                 LCD_Clear(WHITE);
                         }}
                 while(a>3&&a<=15)
                 {
                         a = HL_Scan();
                   LCD_ShowxNum(30,100,a,2,16,0);
                         sum = (ChValue[0]+ChValue[1]+ChValue[2]+ChValue[3]);
                         if(a==4||a==5||a==6||a==7)
                         {
                                 if(a==5)
                                 {
                                         LCDSHOWChinese(70,150,3,128,0,10);//采样                A
                                         P4 = (float)sum/H4*10;//石头
                                         PH0[4]=PH0[3];PH0[3]=PH0[2];PH0[2]=PH0[1];PH0[1]=PH0[0];PH0[0]=P4;
                                         P4 = (PH0[0]+PH0[1]+PH0[2]+PH0[3]+PH0[4]+PH0[5]+PH0[6]+PH0[7]+PH0[8]+PH0[9])/5;
                                         LCD_ShowxNum(30,210,P4,5,16,0);
                                 }else if(a==6)
                                 {
                                         LCDSHOWChinese(70,150,3,128,0,10);//采样                A
                                         P5 = (float)sum/H4*10;//布;
                                         PH1[4]=PH1[3];PH1[3]=PH1[2];PH1[2]=PH1[1];PH1[1]=PH1[0];PH1[0]=P5;
                                         P5 = (PH1[0]+PH1[1]+PH1[2]+PH1[3]+PH1[4])/5;
                                         LCD_ShowxNum(30,210,P5,5,16,0);
                                 }else if(a==7)
                                 {
                                         LCDSHOWChinese(70,150,3,128,0,10);//采样                A
                                         P6 = (float)sum/H4*10;//剪刀
                                         PH2[9]=PH2[8];PH2[8]=PH2[7];PH2[7]=PH2[6];PH2[6]=PH2[5];PH2[5]=PH2[4];
                                         PH2[4]=PH2[3];PH2[3]=PH2[2];PH2[2]=PH2[1];PH2[1]=PH2[0];PH2[0]=P6;
                                         P6 = (PH2[0]+PH2[1]+PH2[2]+PH2[3]+PH2[4]+PH2[5]+PH2[6]+PH2[7]+PH2[8]+PH2[9])/10;
                                         LCD_ShowxNum(30,210,P6,5,16,0);
                                 }else LCDSHOWChinese(70,150,2,128,0,11);//准备
                         }
                         if(a==8||a==9||a==10||a==11||a==12 ||a==13)
                         {
                                 if(a==9)
                                 {
                                         LCDSHOWChinese(70,150,3,128,0,12);//采样B
                                         P9 = (float)sum/H4*10;//1111
                                         PH9[9]=PH9[8];PH9[8]=PH9[7];PH9[7]=PH9[6];PH9[6]=PH9[5];PH9[5]=PH9[4];
                                         PH9[4]=PH9[3];PH9[3]=PH9[2];PH9[2]=PH9[1];PH9[1]=PH9[0];PH9[0]=P9;
                                         P9 = (PH9[0]+PH9[1]+PH9[2]+PH9[3]+PH9[4]+PH9[5]+PH9[6]+PH9[7]+PH9[8]+PH9[9])/10;
                                         LCD_ShowxNum(30,210,P9,5,16,0);
                                 }
                                 else if(a==10)
                                 {
                                         LCDSHOWChinese(70,150,3,128,0,12);//采样B
                                         P10 = (float)sum/H4*10;//2222
                                         PH10[9]=PH10[8];PH10[8]=PH10[7];PH10[7]=PH10[6];PH10[6]=PH10[5];PH10[5]=PH10[4];
                                         PH10[4]=PH10[3];PH10[3]=PH10[2];PH10[2]=PH10[1];PH10[1]=PH10[0];PH10[0]=P10;
                                         P10 = (PH10[0]+PH10[1]+PH10[2]+PH10[3]+PH10[4]+PH10[5]+PH10[6]+PH10[7]+PH10[8]+PH10[9])/10;
                                         LCD_ShowxNum(30,210,P10,5,16,0);
                                 }
                                 else if(a==11)
                                 {
                                         LCDSHOWChinese(70,150,3,128,0,12);//采样        B
                                         P11 = (float)sum/H4*10;//3333
                                         PH11[9]=PH11[8];PH11[8]=PH11[7];PH11[7]=PH11[6];PH11[6]=PH11[5];PH11[5]=PH11[4];
                                         PH11[4]=PH11[3];PH11[3]=PH11[2];PH11[2]=PH11[1];PH11[1]=PH11[0];PH11[0]=P11;
                                         P11 = (PH11[0]+PH11[1]+PH11[2]+PH11[3]+PH11[4]+PH11[5]+PH11[6]+PH11[7]+PH11[8]+PH11[9])/10;
                                         LCD_ShowxNum(30,210,P11,5,16,0);
                                 }
                                 else if(a==12)
                                 {
                                         LCDSHOWChinese(70,150,3,128,0,12);//采样        B
                                         P12 = (float)sum/H4*10;//3333
                                         PH12[9]=PH12[8];PH12[8]=PH12[7];PH12[7]=PH12[6];PH12[6]=PH12[5];PH12[5]=PH12[4];
                                         PH12[4]=PH12[3];PH12[3]=PH12[2];PH12[2]=PH12[1];PH12[1]=PH12[0];PH12[0]=P12;
                                         P12 = (PH12[0]+PH12[1]+PH12[2]+PH12[3]+PH12[4]+PH12[5]+PH12[6]+PH12[7]+PH12[8]+PH12[9])/10;
                                         LCD_ShowxNum(30,210,P12,5,16,0);
                                 }
                                 else if(a==13)
                                 {
                                         LCDSHOWChinese(70,150,3,128,0,12);//采样                        B
                                         P13 = (float)sum/H4*10;//3333
                                         PH13[9]=PH13[8];PH13[8]=PH13[7];PH13[7]=PH13[6];PH13[6]=PH13[5];PH13[5]=PH13[4];
                                         PH13[4]=PH13[3];PH13[3]=PH13[2];PH13[2]=PH13[1];PH13[1]=PH13[0];PH13[0]=P13;
                                         P13 = (PH13[0]+PH13[1]+PH13[2]+PH13[3]+PH13[4]+PH13[5]+PH13[6]+PH13[7]+PH13[8]+PH13[9])/10;
                                         LCD_ShowxNum(30,210,P13,5,16,0);
                                 }
                                 else LCDSHOWChinese(70,150,2,128,0,11);//准备
                     }
                         if(a==14)//划拳判决
                         {
                                 Q = (float)sum/H4*10;
                                 PH6[9]=PH6[8];PH6[8]=PH6[7];PH6[7]=PH6[6];PH6[6]=PH6[5];PH6[5]=PH6[4];
                                 PH6[4]=PH6[3];PH6[3]=PH6[2];PH6[2]=PH6[1];PH6[1]=PH6[0];PH6[0]=Q;
                                 Q = (PH6[0]+PH6[1]+PH6[2]+PH6[3]+PH6[4]+PH6[5]+PH6[6]+PH6[7]+PH6[8]+PH6[9])/10;
         LCD_ShowxNum(30,180,Q,5,16,0);
/*                                 &&\((S0-Ch0[0])>23)&&(S0-Ch0[0])<35&&((S1-Ch1[0])<20)&&((S2-Ch2[0])<100)&&(S3-Ch3[0])>100
                                 &&\
                                 ((S0-Ch0[0])>35)&&((S1-Ch1[0])<20)&&((S2-Ch2[0])<100)&&(S3-Ch3[0])>100
                                 &&\
                                 ((S0-Ch0[0])>38)&&((S1-Ch1[0])>5)&&((S1-Ch1[0])<12)&&((S2-Ch2[0])<250)&&((S3-Ch3[0])>100)
                                 &&\
                                 ((S0-Ch0[0])>38)&&((S1-Ch1[0])>12)&&((S2-Ch2[0])<250)&&((S3-Ch3[0])>100))
                                 */
                                 if((Q>=P9-2)&&(Q<P9+2))
                                 {
                             LCD_ShowString(30,80,200,16,16,"NUMBER ONE    ");
                                 }else if((Q>=P10-2)&&(Q<=P10+2))
                                 {
                             LCD_ShowString(30,80,200,16,16,"NUMBER TWO    ");
                                 }else if((Q>=P11-10)&&(Q<= P11+10))
                                 {
                             LCD_ShowString(30,80,200,16,16,"NUMBER THREE ");
                                 }else if((Q>=P12-4)&&(Q<=P12+4))
                                 {
                             LCD_ShowString(30,80,200,16,16,"NUMBER FOUR  ");
                                 }else if((Q>P13-5)&&(Q<P13+5))
                                 {
                             LCD_ShowString(30,80,200,16,16,"NUMBER FIVE    ");
                                 }else LCD_Clear(WHITE);
                        }
                         if(a==15)//判决
                         {
                                 P = (float)sum/H4*10;
                                 PH5[9]=PH5[8];PH5[8]=PH5[7];PH5[7]=PH5[6];PH5[6]=PH5[5];PH5[5]=PH5[4];
                                 PH5[4]=PH5[3];PH5[3]=PH5[2];PH5[2]=PH5[1];PH5[1]=PH5[0];PH5[0]=P;
                                 P = (PH5[0]+PH5[1]+PH5[2]+PH5[3]+PH5[4]+PH5[5]+PH5[6]+PH5[7]+PH5[8]+PH5[9])/10;
                                 LCD_ShowxNum(30,180,P,5,16,0);
                                 if((P>P4-5)&&(P<P4+5))
                                 {
                             LCDSHOWChinese(80,150,2,128,0,0);//石头
                                 }else if((P>P5-10)&&(P<P5+10))
                                 {
                             LCDSHOWChinese(80,150,1,128,0,2);//布
                                 }else if((P>P6-5)&&(P<P6+5))
                                 {
                             LCD_Clear(WHITE);LCDSHOWChinese(80,150,2,128,0,1);//剪刀
                                 }else LCD_Clear(WHITE);
                        }        }
                                     delay_ms(10);
        }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SET) //溢出中断
        {
                  for ( i = 0; i < 4;i++)
                {
                                ChValue[i] = FDC2X14ReadCH(i+1);
                                if(i == 0)
                                {
                                        ChValue[i] =(ChValue[i]-11700000)/100;
          Ch0[4] = Ch0[3];Ch0[3] = Ch0[2];Ch0[2] = Ch0[1];
                                        Ch0[1] = Ch0[0];Ch0[0] = ChValue[i];
                                        ChValue[i] = (Ch0[4]+Ch0[3]+Ch0[2]+Ch0[1]+Ch0[0])/5;
                                }
                                if(i == 1)
                                {
                                        ChValue[i] =(ChValue[i]-11700000)/100;
                                        Ch1[4] = Ch1[3];Ch1[3] = Ch1[2];
                                        Ch1[2] = Ch1[1];Ch1[1] = Ch1[0];Ch1[0] = ChValue[i];
                                        ChValue[i] = (Ch1[4]+Ch1[3]+Ch1[2]+Ch1[1]+Ch1[0])/5;
                                }
                                if(i == 2)
                                {
                                        ChValue[i] =(ChValue[i]-4000000)/100-2400;
                                        Ch2[4] = Ch2[3];Ch2[3] = Ch2[2];
                                        Ch2[2] = Ch2[1];Ch2[1] = Ch2[0];Ch2[0] = ChValue[i];
                                        ChValue[i] = (Ch2[4]+Ch2[3]+Ch2[2]+Ch2[1]+Ch2[0])/5;
                                }
                                if(i == 3)
                                {
                                        ChValue[i] =(ChValue[i]-4700000)/100;
                                        Ch3[4] = Ch3[3];Ch2[3] = Ch3[2];
                                        Ch3[2] = Ch3[1];Ch3[1] = Ch3[0];Ch3[0] = ChValue[i];
                                        ChValue[i] = (Ch3[4]+Ch3[3]+Ch3[2]+Ch3[1]+Ch3[0])/5;
                                }
                                printf("CH%d,",i);printf(" %ld ",ChValue[i]);
                                if (i < 3) printf(", ");else printf("\r\n");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

网友A(2019-08-01):
可以把TFT和STM32的管脚连接分享出来吗?最好原理图

网友B(2021-07-18):
求楼主分享电路连接图

楼主(2022-08-04):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TFT和STM32的管脚连接分享出来吗?最好原理图

抱歉,TFT就是正常的stm32最小板,具体的话可以参照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