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nalogInOutPWM 进步电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8-12-03):
进步电机
/*

通过检测电位器的模拟电压值,通过串口反映出对应的数字量,然后把
数据变化到0-255区间,使用PWM引脚调节led亮度或者电机速度

*/

// 引脚定义
const int analogInPin = A0;  // 模拟输入引脚
const int analogOutPin = 9; //  PWM输出引脚

int sensorValue = 0;        // 电位器电压值
int outputValue = 0;        // 模拟量输出值(PWM)

void setup() {
  // 初始化串口参数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 读取模拟量值
  sensorValue = analogRead(analogInPin);
  // 变换数据区间
  outputValue = map(sensorValue, 0, 1023, 0, 255);
  // 输出对应的PWM值
  analogWrite(analogOutPin, outputValue);

  // 打印结果到串口监视器
  //这里可以使用arduino自带的串口调试器,也可以使用德飞莱串口调试软件
  Serial.print("sensor = " );
  Serial.print(sensorValue);
  Serial.print("\t output = ");
  Serial.println(outputValue);

  // 等待2ms进行下一个循环
  // 取保能稳定读取下一次数值
  delay(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