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模拟量电压信号输入到单片机引脚,怎么判断该电压

楼主(2018-12-03):
我想从外部给单片机某个引脚(例P2^2)输入一个电压,单片机怎么判断该电压有无,电路该怎么设计,单片机的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需要这个引脚有AD功能

网友B:
你是需要知道电压大小还是只要知道有无电压? 1, 如果只是知道有无的话,直接接到其中一个IO脚,软件去定期扫描该引脚即可(可上网搜索你用的单片机型号的按键扫描例程)。一般单片机支持的最大电压是5V,高了用分压。  2,如果需要知道电压的大小的话,则需要接到带AD功能的引脚,确认该单片机的AD功能支持的电压范围(通常是0-3.3V)。如果输入电压大于这个范围,则需要用分压电阻调节到该范围。(分压越大,精度会降低的越多)

网友C:
用ad来采集吧

网友D:
如果只是有无  那就直接可以是IO采集的哈。
如果要得到准确的数字,就是要使用AD采集哦。这样才可以知道

网友E:
IO中断即可

网友F:
数字:开漏,判断01
模拟:adc

网友G:
ad转换?我在做adc0809的采集电压

网友H:
如果电压大于单片机,是用分压,如果小于单片机工作电压,直接用ad采样可以读取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