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打印PDF带属性设置教程

楼主(2018-12-03):
以 Adobe PDF 虚拟打印机为例设置

1.   用 文 本 工 具 打 开 Cadence   安 装 路 径 中 的 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tclscripts\capUtils 中的 capPdfUtil.tcl 文件,把 acrodist.exe 改 为D:\Program Files (x86)\Adobe\Acrobat 10.0\Acrobat\acrodist.exe,即 Adobe PDF 安装目录下 路径;

2. 使用 Capture CIS 打开 dsn 工程文件,打开 Utilities…菜单;

3. 在左侧点选“PDF Export”,然后在右上点击“launch”,弹出导出菜单;

4.这个菜单里面有两个位置需要我们注意,第一个位置是设置导出成 PDF 的打印驱动

(Postscript Driver),第二个位置是选择用哪个 PDF 打印机(PS to PDF Converter);

5. 打开电脑的控制面板,找到“设备与打印机”(Devices and Printers)找到安装 Abobe

Acrobat 时安装的虚拟打印机,记住它的名字,并将其添加到“Postscript Driver”中;

(注:如果您的 Adobe 虚拟打印机不是默认打印机,请将它设置为默认虚拟打印机。)

6. 在“PS to PDF Converter”里面选择“Acrobat Dsitiller”,因为已经指定了“acrodist.exe” 的路径,注意下面的路径已经自动添加,那么我们在生成 PDF 的时候软件会自动调用 “acrodist.exe”来将 PS 文件转换为 PDF 文件。

Options 参数配置解释如下:

Printmode:

Occurrence:打印 PDF 包含元件的 occurrence 属性

Instance:打印 PDF 包含元件的 instance 属性

Create properties PDF file:勾选此选项打印出的 PDF 包含设计的属性列表,因为大多数 属性都没太大用处,至少在共享原理图的时候没太大用处,勾选以后会生成几个分立的文件, 而不是统一为一个 PDF 文件。所以此项不建议勾选 Create part and net properties:打印 PDF 仅包含元件和 NET 的属性,勾选此项对共享原理图已经够用

网友A(2020-04-28):
感谢分享和详细的说明